求助修改现有程序实现:【1】启动仿真5S后,数码管个位和十位显示AT89C51接收到74LS165发来的数据中高电平数量;

楼主:
【2】当按键启动键按下后,步进电机启动(启动后计时),直至某一时间手动改变74LS165接收端按键值,判断之前的值和手动改变的值前后之间的运行时间,并且显示在数码管的百位和千位;
【3】当按键反向键按下后,步进电机运行5S后程序初始化;
【备注】:程序及仿真已上传跪求大神多多指点
基本程序已上传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
** Marcos define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otorTabNum 5
//IO设置
sbit QH = P3^0; //输出端
sbit CLK74 = P3^1; //时钟输入端(上升沿有效)
sbit SPL = P3^2; //移位控制/置入控制(低电平有效)
//步进电机
sbit K1 = P3^5; // 启动
sbit K2 = P3^7; // 反向
//数码管
/*
sbit SMG1 = P2^0; //数码管第一位定义
sbit SMG2 = P2^1; //数码管第二位定义
sbit SMG3 = P2^2; //数码管第三位定义
sbit SMG4 = P2^3; //数码管第四位定义
*/
//74LS165
sbit FX = P2^4; // 方向
sbit MotorEn = P2^5; // 使能
sbit CLK = P2^6; // 脉冲
//电机状态
unsigned char T0_NUM;
unsigned char g_MotorSt = 0; // 启停
unsigned char g_MotorDir = 0; // 正反
//电机转速
unsigned char MotorTab[6] = {12, 10, 8, 6, 4, 2};
//共阴极数码管段值
//int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signed char g_MotorNum = 0;
void delayms(xms);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Time); //延时函数
void T0_Init();
void KeyScan(void);
/********************************************************************************************************
* Function Name : read_int165
* Description : 接收数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int read_int165(void)
{
uchar i = 0;
uint read_data = 0;
SPL = 0; //置数,读入并行输入口数据
SPL = 1; //移位,并口输入被封锁,串行转换开始
_nop_();
for(i=0;i<16;i++) //16位数据
{
read_data <<= 1;
if(QH)
{
read_data|=QH;
}
CLK74=0; //下降沿
CLK74=1; //上升沿
_nop_();
}
return read_data;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main()
{
//初始化值
uint temp = 0;
uchar tempH = 0;
uchar tempL = 0;
CLK74=0;
T0_Init(); // 定时器0 初始化
MotorEn = 0;// L297 使能(只有使能,才能正常工作,否则停止)
FX = 1; //正反转
while(1)
{
temp = read_int165();
// tempH = (uchar) (temp>>8);//获取高8位,存放置tempH
// tempL = (uchar) temp; //获取低8位,存放置tempL
// P0=tempH; //接收到的字节显示在P0 端口,显示的值与拨码开关对应
// P1=tempL; //接收到的字节显示在P1 端口,显示的值与拨码开关对应
KeyScan();//扫描按键
}
}
/********************************************************************************************************
* Function Name : T0_Init
* Description : 定时器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5-100)/256; // 1ms
TL0 = (65535-1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
* Function Name : T0_time
* Description : 定时器中断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R0 = 0;
TH0 = (65535-100)/256;
TL0 = (65535-100)%256;
T0_NUM++;
if(T0_NUM >= MotorTab[g_MotorNum]) // 增加按键g_MotorNum++ 减小按键g_MotorNum--
{
T0_NUM = 0;
CLK=CLK^0x01; // 输出脉冲
}
TR0 = 1;
}
/********************************************************************************************************
* Function Name : KeyScan
* Description : 按键控制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KeyScan(void)
{
if(K1==0 && K2==1) // 仅KEY1 按下
{
delayms(10); // 软件延时消抖
if(K1==0 && K2==1)
{
MotorEn ^= 1;
TR0 = 1;
}
}
if(K1==1 && K2==0) // 仅KEY2 按下
{
delayms(5); // 软件延时消抖
if(K1==1 && K2 == 0)
FX ^= 1; //改变方向
while(!K2);
}
}
}
/********************************************************************************************************
* Function Name : Display
* Description : 数码管显示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B1,B2,B3,B4; //定义数码管的每一位
B1=g_MotorNum/1000; //取g_MotorNum的千位
B2=g_MotorNum%1000/1000; //取g_MotorNum的百位
B3=g_MotorNum%100/10; //取g_MotorNum的十位
B4=g_MotorNum%10; //取g_MotorNum的个位
//显示千位
P0=table[B1];
SMG1=0;
delayms(3);
SMG1=1;
//显示百位
P0=table[B2];
SMG2=0;
delayms(3);
SMG2=1;
//显示十位
P0=table[B3];
SMG3=0;
delayms(3);
SMG3=1;
//显示个位
P0=table[B4];
SMG4=0;
delayms(3);
SMG4=1;
}*/
/********************************************************************************************************
* Function Name : delayms
* Description : 延时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ms(xms)
{
unsigned 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