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光 led还有点微亮

楼主(2016-10-24):
//两个键控制亮度加减,一个键控制灯开关;在实验板上测试通过,就是还有点问题,开关键关灯的状态,led还有点微亮,原因还不明。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sbit down = P3^0;  //亮度减
sbit up = P3^1;                //亮度加
sbit KEY3 = P3^2;  //开关键

bit flag;
uint8 t = 0;
uint8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

void delay_1ms(uint16 t)
{
        uint16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定时模式
        TH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        P1=0xff;          //初始化P1,输出端口
        PWM_T=100;           //这里的值决定开机时的亮度,数值越大亮度越大
         while(1)

         {

             if(flag==0)
                 {
                           if(!up)
                                 {
                                        if(PWM_T<250)
                                                {
                                                  PWM_T++;
                                                }

                                        delay_1ms(20);
                                }

                         if(!down)
                                 {
                                        if(PWM_T>0)
                                                {
                                                  PWM_T--;
                                                }

                                        delay_1ms(20);
                                }
                   }

                   else
                   {
                                P1=0xff;
                        }

                        if(KEY3==0)
                {
                  delay_1ms(20);
                        if(KEY3==0)
                        {
                                flag=~flag;
                                while(!KEY3);
                                    }
                 }

         }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
timer0() interrupt 1
{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2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P1=0x00;  //输出端口
                 }

         if(PWM_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P1=0xff;        //
                 }

}

楼主:
程序修改好了,开关键关灯状态,LED不再有微亮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nsigned int flag, temp;
unsigned char menu;
sbit down = P3^0;  //亮度减
sbit up = P3^1;                //亮度加
sbit KEY3 = P3^2;  //开关键

//bit flag;
uint8 t = 0;
uint8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

void delay_1ms(uint16 t)
{
        uint16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定时模式
        TH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P1=0xff;          //初始化P1,输出端口
        PWM_T=100;           //这里的值决定开机时的亮度,数值越大亮度越大
        menu=0;

         while(1)

         {

             if(flag==0)
                 {
                           if(!up)
                                 {
                                        if(PWM_T<250)
                                                {
                                                  PWM_T++;
                                                }

                                        delay_1ms(20);
                                }

                         if(!down)
                                 {
                                        if(PWM_T>0)
                                                {
                                                  PWM_T--;
                                                }

                                        delay_1ms(20);
                                }
                   }

                   else
                   {
                                temp=0xff;
                                P1=temp;
                        }

                        if(menu==0)
                        {
                        if(KEY3==0)
                {
                  delay_1ms(20);
                        if(KEY3==0)
                        {         menu++;
                                flag=~flag;
                                                        TR0=0;
                                while(!KEY3);
                                    }
                 }
                             }

                        if(menu==1)
                        {
                        if(KEY3==0)
                {
                  delay_1ms(20);
                        if(KEY3==0)
                        {         menu=0;
                                flag=~flag;
                                                        TR0=1;
                                while(!KEY3);
                                    }
                 }
                             }

         }
}
/****************************************************
               /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
****************************************************/
timer0() interrupt 1
{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2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P1=0x00;  //输出端口
                 }

         if(PWM_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P1=0xff;
                                //
                 }

}

网友A:
用电阻拉低

网友B(2019-03-20):
这个好像对 我有用,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