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平时普通的51程序下载到stc12c5a60s2上,显示出来的效果很快呢

楼主(2016-10-24):
为什么用平时普通的51程序下载到stc12c5a60s2上,显示出来的效果很快呢?例如都是点亮LED,都是延时相同的时间,但是下载到stc12c5a60s2led闪烁的频率要快很多?这个是不是由于stc12c5a60s2处理速度比较快而造成的?

网友A:
回帖奖励 +2 黑币

那是因为标准51是12周期 STC是单周期 速度快所以闪烁比较快

网友A:
单周期的速度肯定要比12周期的处理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周期的速度肯定要比12周期的处理速度快

嗯嗯,多谢啦

网友B:
回帖奖励 +2 黑币

楼上正解!
如果你的显示节拍是用时间中断做的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B:
CPU从取指、解析、执行需要一步步地来做,这就必须有节拍。这是必然的设计!

网友B:
51的设计者把以上分成了12节拍来完成一条指令过程。

网友B:
所有智能IC都是这个思路方案。
后来者更高明:设想在执行第一条指令的时候,能不能将第二条,甚至第三、四条准备好,甚至提前完成其中的部分作业。这就是现在的流水取指方式。STC就是这样的。

网友B:
STC虽然指令系统与传统51一样。但运行速度会快一点。
流水取指的方式,对于用硬延时的方式来说,延时的时间计算起来会麻烦一点。甚至会不是确定值!

网友B:
依序执行的指令,因下条指令是确定的,所以好流水(先做处理),但条件转移命令就会产生分支,如果连续条件转移则分支会很多,CPU无法预计下一步是要做哪条指令(资源有限,否则太复杂,未来也许会有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CPU就按传统的12节拍运行。
对于跳与不跳就会有可流水,不可流水之分。执行的时间就可能有差别。

网友B:
通常在单一延时程序中,程序比较单调,条件转移不多,且每次转移的时机都是确定的。即条件是确定的,所以每次调用被延时的时间是确定的。

网友C(2019-01-04):
这是因为是两种单片机的型号不一样,两种单片机使用的起振晶振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