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16-10-24):
这个程序哪里错了?下载到开发板没反应,我是新手,第一次法问题。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TMOD = 0x01;      //T0 16为计数工作模式
        TH0 = 0x4b;
        TL0 = 0xfd;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1 =0;
}

网友A:
串口错了

网友B:
你是如何确认已经下载到开发板了,且被运行了?

网友C:
你想要什么反应?

网友D:
语句都不完善怎么会有反应

网友E:
这程序还有许多问题,还要再看中断条件的书

网友F: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先去把中断学一下

网友G:
你需要看运行看看的啊,错误不是都会显示在软件下面的么

网友H:
运行后P1口变为低电平

网友I:
应该在主函数里加上一句while(1){}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TMOD = 0x01;      //T0 16为计数工作模式
        TH0 = 0x4b;
        TL0 = 0xfd;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1 =0;
}

网友J:
程序不完整,分析如下,程序将一直在main()程序循环,不停的做TMOD = 0x01;     这个工作,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J:
需加入while(1)
{
//比如廷时1S,亮灯,然后再廷时1秒灭灯
}

网友K:
程序不完整,分析如下,程序将一直在main()程序循环,不停的做TMOD = 0x01;     这个工作,能正常工作,大概如此

网友L:
这只是串口的初始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在主函数里加上一句while(1){}程序如下:
#include

非常非常感谢,解决了!

网友M:
中断程序中需要重新装填定时器初值。

网友N:
进入中断后还需要对TH0和TL0赋值,主函数最后加个while函数等待中断。

网友O: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1 =0x00;
}

网友P:
还是程序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