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0振铃检测摘机DTMF接收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6-10-25):
振铃检测摘机DTMF接收程序
完整代码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
// MT8880_DTMF_receiving.c
//-----------------------------------------------------------------------------
// Copyright 2017 尖峰学子.
//
// Program Description:
//
// 这是用于测试MT8880模块接收DTMF信号功能
// 首先,在手机拨打了号码后,通过振铃检测,自动摘机,
// 接收DTMF信号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并且通过P1上连接的LED来显示。通过按#号键可以远程关闭电话机
// 端口说明:
// P2^0--D0
// P2^1--D1
// P2^2--D2
// P2^3--D3
// P2^4--R/W
// P2^5--RSO
// P2^7--zj_control  控制摘挂机
// P3^2--zljc        检测振铃信号
// P3^3--IRQ         接收DTMF时产生中断信号接外部中断1
// P1                接八个led
//
// How To Test:
//
// 1) 将模块各个端口与单片机链接好;
// 3) 通过手机拨打该电话号码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振铃检测端ZLJC的信号;
// 2) 用手机拨打该电话后,运行程序后可按手机上号码;通过观察窗口可以发现接收到的数字正是你按下的键值
//
//
// 硬件要求:       51单片机 电话线            晶振:12M
// Target:         MT8880 AND  AT89C51
// Tool chain:     Keil C51 7.50 / Keil EVAL C51
// Command Line:   None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reg51.h>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zj_control=P2^7;//控制摘挂机;
uchar rx_num; //接收数据寄存器;
uchar ring_num; //振铃次数;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initialize(void); //MT8880芯片初始化函数
void rece_init(void); //MT8880接收初始化函数
void StartUART( 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R_S_Byte(uchar R_Byte);//串口发送子函数

//-----------------------------------------------------------------------------
// /* 主函数(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P2=0xff;        //端口初始化
  StartUART();    //串口初始化
  initialize();          //MT8880芯片初始化子函数;
  rece_init();          //接收初始化子函数;

  zj_control=1;
  for(;;) ;             //等待接收

}
//-----------------------------------------------------------------------------
// /* MT8880芯片初始化子函数 */
//-----------------------------------------------------------------------------
void initialize(void)
{ P2=0x3f;  /* 读SR */
  P2=0x20;  /* CRA=0000 */
  P2=0x20;  /* CRA=0000 */
  P2=0x28;  /* CRA=1000 */
  P2=0x20;
  }  /* CRB=0000 */
//-----------------------------------------------------------------------------
// /*接收初始化子函数 */
//-----------------------------------------------------------------------------
void rece_init(void)
{
P2=0x24;  /* CRA=0100 */ //设置为 DTMF收发模式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接收中断
EX0=1; //开外中断0:用于检测振铃信号
IT0=1; // 边沿触发

EX1=0; //关外中断1:用于接收DTMF信号
IT1=1; //边沿触发
}
//-----------------------------------------------------------------------------
// /*振铃检查中断服务程序 */
//请先用示波器测试振铃信号端,在有电话拨入的时候,是否产生了振铃信号再接入单片机
//入接入号不能产生中断信号,考虑是否下拉信号比较入,可考虑接个下拉电阻。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ring_num++;//每次振铃将会参数25个左右的中断脉冲,
  R_S_Byte(11);//发送一个0x0B到串口;

  if(ring_num>=50) //在振铃响三下的时候自动摘机。

  {
    ring_num=0;//清除振铃计数寄存器
    zj_control=0;         //有来电自动摘机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EX1=1;//开外部中断1 准备接收DTMF信号
  }
}
//-----------------------------------------------------------------------------
// /*dtmf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P2=0x3f;  /* 读SR */
  P2=0x1f;  /* 读RDR */
  rx_num=P2&0x0f;   //读取数据,存入接收寄存器中;
  R_S_Byte(rx_num);        //将接收到的DTMF信号转为数字后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
  P1=rx_num;        //通过P1端口上的LED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也可如此通过控制IO口的方式进而控制继电器的开关,达到控制电器的目的

  if(rx_num==12)    //#号键远程关闭电话机。
  {
   zj_control=1;            //按#号键远程关闭电话机
   EX0=1;//打开外部中断0         ,再次进入振铃检查
   EX1=0;//关闭外部中断1
  }
  //此处程序可以发挥,加入密码识别,家电控制,语音提示信号切入,等等
}

//-----------------------------------------------------------------------------
// /* 串口初始化子函数 */
//-----------------------------------------------------------------------------
void StartUART( void )
{                                                          //波特率9600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选择,选择在工作方式1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
………………

MT8880模块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572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