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片机迷你音乐频谱显示器 点阵显示 带FFT

楼主:
所有制作资料打包下载:

实现功能:
# 电路制作简单,无需PCB板,只需元器件,采用USB 接口供电
# 采用LED点阵16*8显示,随音频变化而起伏显示
# 自动增益校正功能,音量调大调小都不会过满显示或显示过少(当然,音量也不能太小了。输入音量过小、电平比较低时,可以把音响的音量调小一点,音源的音量调大一些)

电路原理图:
管脚连接说明
单片机的1为音频信号输入端,2~9/32~39LED1点阵引脚,10~17/24~31LED2点阵引脚,18/19为晶振、电容引脚,21/22为指示灯引脚(21极,22极)
40VCC电源5V正极,20GND电源负极(也是音频信号输入负极)23为空脚悬空
制作说明
1、用热熔胶或502胶水将USB公头反向粘到芯片底座的左侧(底座缺口一侧)
2、将USB公头上的正极连至40负极连至20,将2PIN排针粘到芯片底座的右侧(频谱接口)上端接1脚,下端接20
3、2个30PF电容连接至芯片底座的181920(一个接1820脚,另一个接1920脚)
4、32.768MHZ晶振连接至芯片底座的1819
5、将芯片安放置底座上,缺口对缺口
6、8*8点阵管脚识别方法:点阵旁边的字朝下,下边那行的左边开始数是第一脚,然后逆时针走一圈1~16脚,和集成块的数法一样,然后对照点阵原理图看!
点阵的识别与测试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ODU4OTQ0.html
7、将2个8*8点阵安放于另一个芯片底座上,如图所示,左侧空出1列,右侧空出3,右侧底下两只脚接发光二极管(左正右负
8、将两块芯片底座合并,40个管脚依次焊接到一起,USB公头接上USB延长线到电脑音频接口接上杜邦线到音频线,到音频分离器
9、制作音频线:
10、一分二音频分线器可以让音乐频谱显示器与音响并联
11、音乐频谱显示器通过USB接口取电从音频接口采集音乐信号
注意事项:
1、电脑音量不能太小,因为检测电压幅值,音量太小了对单片机ADC采集会有影响,建议音量调到中等以上为最佳显示效果。同时,可以通过调节音响的音量来控制声音的大小(把音响的音量调小一点,电脑的音量调大一些)。

2、拔掉音频接口信号输入端(悬空),显示会满屏,拔掉音频接口信号接地端,只显示最下面一行!

3、在静音的状态下,显示屏若时有波动,这是空中的电磁波的影响,是属于正常情况。

12、成品展示

元器件清单:
1、单片机STC12C5A60S2 PDIP40 (1片)
2、0788形红色8*8LED点阵屏(2块)
3、普通芯片座PIN40(2个)
4、USB公头(1个)
5、32.768MHz石英晶体(1个)
6、30pF电容(2个)
7、2PIN排针(1个)
8、1PIN杜邦线(2根)
9、USB延长线公对母(1根)
10、音频头(1个)
11、音频线(1根)
12、音频分离器(1个)
13、发光二极管(1个)
14、导线 若干

主程序:
/********************************************************************************************
程序名:    迷你音乐频谱显示器
编写人:
编写时间:
硬件支持:  2个8*8点阵  STC12C5A60S2 外部32.768MHz晶振
接口说明:  见说明文档
*********************************************************************************************/
#include "src\STC12C5A.h"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include <math.h>
#include "src\Define.h"
///////全局变量///////
uchar data DelayTime=10;
uchar data INTTime=0x45;
uchar data gain=1;
uchar data Menu=0;
uchar idata  refreshflag[40];
//////////////////////
void Delays(uint t)
{
        uint j;
        while(--t)
                for(j=0;j<5;j++);
}
uchar data LEDBuf[35];                         //15列;从左到右;亮的位为真(1);
#include "src\ADC.c"
#include "src\fft.h"
#include "src\LED168D.h"

void LIOINIT( )
{
        P4SW = 0xff;                                  //启动I/O:P4;

        P0M1 = 0x00;            P0M0 = 0xff;          //I/O强上拉模式;
        P1M1 = B(00000001);        P1M0 = B(11111110);   //P10(光敏电阻:AD:高阻或开漏)
        P4M1 = 0x00;             P4M0 = 0xff;
        P2M1 = B(00000000); P2M0 = B(11111001);   //P21,P20(强上拉);P22(传统IO);
        P3M1 = 0x00;               P3M0 = 0xff;          //!!!

        P0 = 0xff;                                          //初始化;
        P1 = B(11111110);
        P4 = 0xff;
        P2 = B(11111100);
        P3 = 0xff;
        ////////////////////////////////
        P04=0;P26=0;  //LY;
        P01=0;P45=0;
        P06=0;P24=0;
        P00=0;P46=0;
        P15=0;P34=0;
        P07=0;P23=0;
        P13=0;P32=0;
        P47=0;P37=0;
        ////////////////////////////////
        P14=1; P33=1;  //LX0; //LX1;
        P02=1; P44=1;
        P03=1; P27=1;
        P17=1; P36=1;
        P05=1; P25=1;
        P16=1; P35=1;
        P12=1; P31=1;
        P11=1; P30=1;
}

//////////////////////////////////////////////////////
void LEDRefresh() interrupt 3 //using 3
{
    TL1 = 0x00;
    TH1 = INTTime;   //0x50~0x80 //0x6A
        BuftoLED168_Refresh();
}
/////////////////////////////////////////////////////

/*SFR中与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有关的设计]
-----------------------------------------------------------------------------
M1        M0        方式        说明
0        0        0        13位T/C,由TL低5位和TH的8位组成13位计数器
0        1        1        16位T/C,TL和TH共16位计数器
1        0        2        8位T/C,TL用于计数,当TL溢出时将TH中的值自动写入TL
1        1        3        两组8位T/C
-----------------------------------------------------------------------------
*/
void Timer_INT()
{
         TMOD = 0x11; //高4位控制T/C1 [ GATE,C/T,M1,M0,GATE,C/T,M1,M0 ]
        EA = 1;        //中断总开关

        TH1 = 0x00; //16位计数寄存器T1高8位(写入初值)
        TL1 = 0x00; //16位计数寄存器T1低8位
        ET1 = 1; //T/C1中断开关
    TR1 = 1; //T/C1启动开关
}

void Main()
{
        uint data Count=700;
        uchar data i,Cgain,LED=0,num=0;
        LIOINIT();          //I/O强上拉模式
        InitADC();    //Init ADC sfr
        for(i=0;i<40;i++) refreshflag[i]=0x09;
        P20=0;                  //LED负极
        Timer_IN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for(i=0;i<65;i++)
                {
                        dd[i].real=(GetADCResult(0))<<gain;
                        dd[i].imag=0; //清零虚部
                }
                 processfft();//傅立叶变化及处理
                 LED=!LED;
                 if(dd[2].real<32)
                 {
                         LED=1;
                 }
                 else
                 {
                         Count=1;
                         if(++num==0xAF)                                 //播放时,Auto gain;
                         {
                                num=0;

                                P2M0 = B(11111011);
                                P21=1;                          //LED正极
                                Delays(2000);
                                P21=0;                         //LED正极
                                P2M0 = B(11111001);

                                //自动增益;Automatic gain;
                                Cgain=dd[2].real/32;
                                if(7<Cgain<=8)
                                {
                                        gain=2;

                                }
                                else if(4<Cgain<=6)
                                {
                                        gain=3;
                                }
                                else if(2<Cgain<=4)
                                {
                                        gain=4;
                                }
                                else
                                {
                                        gain=5;
                                }
                         }
                  }

                  P21=LED;         //LED正极
        }
}
/*****************************************************************************/
//
/*****************************************************************************/

fft程序:
#ifndef _FFT_INCLUDED_
#define _FFT_INCLUDED_

struct compx
{
        float real;
        float imag;
};//定义数据存放机构体

struct compx dd[65]; //FFT数据段
code float iw[64]=
{
        1.000,0,0.9952,-0.0980,0.9808,-0.1951,0.9569,-0.2903,0.9239,-0.3827,0.8819,-0.4714,0.8315,-0.5556,
        0.7730,-0.6344,0.7071,-0.7071,0.6344,-0.7730,0.5556,-0.8315,0.4714,-0.8819,0.3827,-0.9239,0.2903,-0.9569,
        0.1951,-0.9808,0.0980,-0.9952,0.0,-1.0000,-0.0980,-0.9952,-0.1951,-0.9808,-0.2903,0.9569,-0.3827,-0.9239,
        -0.4714,-0.8819,-0.5556,-0.8315,-0.6344,-0.7730,-0.7071,-0.7071,-0.7730,-0.6344,-0.8315,-0.5556,-0.8819,-0.4714,
        -0.9239,-0.3827,-0.9569,-0.2903,-0.9808,-0.1951,-0.9952,-0.0980
};//w值缓存区

data struct compx temp;
//复数乘法
void ee(struct compx b1,uchar data b2)
{
        temp.real=b1.real*iw[2*b2]-b1.imag*iw[2*b2+1];
        temp.imag=b1.real*iw[2*b2+1]+b1.imag*iw[2*b2];
}
//乘方函数,计算 nbottom^ntop
uint mypow(uchar data nbottom,uchar data ntop)
{
    uint data result=1;
    uchar data t;
    for(t=0;t<ntop;t++)result*=nbottom;//nbottom^ntop
    return result;
}
//快速傅立叶变换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uchar data N)
{
        uchar data  fftnum,i,j,k,l,m,n,disbuff,dispos,dissec;
        data struct compx t;
        fftnum=N;//傅立叶变换的点数
        for(m=1;(fftnum=fftnum/2)!=1;m++);//求得M的值
        for(k=0;k<=N-1;k++)//码位倒置
        {
                n=k;
                j=0;
                for(i=m;i>0;i--)//倒置
                {
                        j=j+((n%2)<<(i-1));
                        n=n/2;
                }
                if(k<j){t=xin[1+j];xin[1+j]=xin[1+k];xin[1+k]=t;}//交换数据
        }
        for(l=1;l<=m;l++)//fft运算
        {
                disbuff=mypow(2,l);//求得碟间距离
                dispos=disbuff/2;//求得碟形两点之间的距离
                for(j=1;j<=dispos;j++)
                        for(i=j;i<N;i=i+disbuff)//遍历M级所有的碟形
                        {
                                dissec=i+dispos;//求得第二点的位置
                                ee(xin[dissec],(uint)(j-1)*(uint)N/disbuff);//复数乘法
                                t=temp;
                                xin[dissec].real=xin[i].real-t.real;
                                xin[dissec].imag=xin[i].imag-t.imag;
                                xin[i].real=xin[i].real+t.real;
                                xin[i].imag=xin[i].imag+t.imag;
                        }
        }
}

//对fft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个频率段的电压幅值
void processfft( )
{
    uchar data pt=0,tmp;
    for(pt=1;pt<65;pt++)
    {
        dd[pt].imag=0; //清零虚部
    }
    fft(dd,64);//对当前数据进行傅立叶变换
        dd[0].imag=0;  dd[0].real=0;
    for(pt=1;pt<65;pt++)
    {
        dd[pt].real=sqrt(dd[pt].real*dd[pt].real+dd[pt].imag*dd[pt].imag);//取均方根
    }

        if(Menu==1)
        {
                for(pt=2;pt<34;pt+=2)
            {
                        for(tmp=(dd[pt].real/32)+1,LEDBuf[pt]=0xFF;tmp>=1;tmp--)                  //tmp>1;不保留  最低位那一行常亮;{}一次也不执行;
                        {
                                 LEDBuf[pt]<<=1;

                        }
                        LEDBuf[pt]=~(LEDBuf[pt]);
                }
        }
        else if(Menu==2)
        {

                //下落感频谱
                for(pt=2;pt<34;pt+=2)
            {
                        tmp=(dd[pt].real/32)+1;
                        if(refreshflag[pt]<tmp)                  //刷新数据,取较大高度值 存储显示
                        {
                                for(LEDBuf[pt]=0xFF;tmp>1;tmp--)                  //tmp>1;不保留  最低位那一行常亮;{}一次也不执行;
                                {
                                         LEDBuf[pt]<<=1;

                                }
                                refreshflag[pt]=(dd[pt].real/32)+1;
                        }
                        else
                        {
                                 if(refreshflag[pt]>1)refreshflag[pt]--;                            //顶端下落速度控制  改变值可以改变下降速度
                                 for(LEDBuf[pt]=0xFF,tmp=refreshflag[pt];tmp>1;tmp--)                  //tmp>1;不保留  最低位那一行常亮;{}一次也不执行;
                                {
                                         LEDBuf[pt]<<=1;

                                }

                        }

                }

        }
        else if(Menu==0)
        {
                //下落感频谱
                for(pt=2;pt<34;pt+=2)
            {
                        tmp=(dd[pt].real/32)+1;
                        if(refreshflag[pt]<tmp)                  //刷新数据,取较大高度值 存储显示
                        {
                                for(LEDBuf[pt]=0xFF;tmp>=1;tmp--)                  //tmp>1;不保留  最低位那一行常亮;{}一次也不执行;
                                {
                                         LEDBuf[pt]<<=1;

                                }
                                refreshflag[pt]=(dd[pt].real/32)+1;
                        }
                        else
                        {
                                 if(refreshflag[pt]>1)refreshflag[pt]--;                            //顶端下落速度控制  改变值可以改变下降速度
                                 for(LEDBuf[pt]=0xFF,tmp=refreshflag[pt];tmp>=1;tmp--)                  //tmp>1;不保留  最低位那一行常亮;{}一次也不执行;
                                {
                                         LEDBuf[pt]<<=1;

                                }

                        }
                        LEDBuf[pt]=~(LEDBuf[pt]);

                }

        }

}
#endif

网友A(2016-11-20):
你好问一下,那个音频头上三根线,为什么到单片机上就两根了(p1.0和GND),还有我用32M晶振可以吗?最近做了一个但是不亮,可以恢复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B(2016-12-27):
拿走了啊

网友C:
好东西,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D(2017-04-08):
哇 还不错 想自己diy一个大一点的  40*40的,不知道还要改哪里

网友E(2017-07-31):
不错不错,多谢分享。想搞一个简单的

网友F(2017-10-05):
点阵屏是主流。很不错。

网友G:
这个挺好的

网友F(2017-11-19):
你好,可以问一下8*8的LED点阵屏在protel里原理图的器件和pcb里的封装有吗。

网友H:
这个需要matlab仿真吗,如果不需要为什么函数标识用FFTMTL呢??

网友I(2017-12-20):
马上可以来试试!!

网友J:
有没有办法收集成语音信号?

网友K(2018-01-27):
想玩,可是程序不懂,看不明白

网友L(2018-04-21):
灰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M:
不错,学习一下,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N:
为什么附件下载到一半多就下载不动了

网友O:
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P(2018-07-26):
写的非常不错,顶一个

网友Q:
简直是666啊!

网友R:
谢谢楼主,自己也尝试做一个

网友S(2018-11-26):
太帅了,好崇拜楼主!
最近突发奇想也要做个类似的东东,没想到咱们论坛都有现成的啦~~~

网友T:
课设就做它了

网友U(2019-01-02):
为啥使用32.768M的晶振啊,12M不行吗

网友V:
谢谢楼主,做一个试一下

网友W(2019-04-05):
非常好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X:
灵感和学习效果的完美页面..我对这项创新感到非常惊讶好主意,和我们在一起!不幸的是,我不懂你的语言,我严重依赖翻译。谢谢分享。

网友Y(2019-07-23):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一下,那个音频头上三根线,为什么到单片机上就两根了(p1.0和GND),还有我用32M晶振可以吗?最 ...

我觉得这就是音量采集直接出来应该就可以了,接头和端口连就可以。三根线不是接都接头上,然后p1.0相连接可以起到控制p1.0电压的作用。不知对不没试过

网友Z(2020-02-11):
很好,点阵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

网友AA:
好东西哎,赶紧自己做一个

网友Z:
亲测可以,就是频谱闪的特别厉害,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B(2020-04-07):
真是太感谢了,谢谢分享,大佬膜拜,我也正在学习呢

网友V:
P4.7的那排灯不亮,能说一下什么问题吗?

网友AC(2022-03-06):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D(2023-04-10):
不错,学习一下,可以仿真运行吗

网友AE(2023-07-10):
很好的制作,学习一下!

网友AF:
还好,试试、试试、事实

网友AG(2023-08-11):
不错,赶紧自己做一个

网友AH(2023-09-19):
程序是用什么烧录器烧录

网友AI(2024-10-14):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