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10变频器工作一段时间就停止工作,显示*-----* 成功维修

楼主(2016-10-25):
平湖市人民医院住院部恒压供水系统采用西门子变频器驱动水泵电机。故障描述~工作几小时或一丶二天,变频器就停止工作,显示*-----*。工作人员换成其它系统供水,控制箱不停电,过几小时变频器又自己恢复正常工作。开机查变频器内部有无接触不良和焊接不好,查不到。空载启动变频器,显示屏立即显示5条横杠,查整流桥,充电电阻和充电继电器,直流母线电压,大滤波电容,均正常。对开关电源检查,各输出电压24V.+-15V.10V正常,估计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拔掉二个风扇 /因为变频器启动后风扇立即工作,可能风扇工作电流过大或有短路,使开关电源过载,输出电压降低,系统停止工作,回到变频器上电初始化阶段,显示5条横杠,但不报警/由参数设定控制。系统处于努力恢复中!此风扇24V/0.4A.经检测没问题。去掉风扇变频器正常工作,反复启停,没问题。装一个风扇也能正常启停,装二个启动又显示5条横杠。最后决定用二个24V/0.13A小功率风扇代替,一切oK!!

楼主:
在恒压供水系统中,西门子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在3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