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理IDeei变频器3100-015G/018P-4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6-10-25):
理想变频器型号铭牌如图1

客户说烧坏了,经检测模块FP75R12KT3损坏,模块內部如图2

拆下模块,用维修电源接到端子+–上/直流母线,输入500V/DC电源,变频器开关电源正常,面板显示ItE,如图3.

属温度过高报警,因为拆了模块,模块上的5K电阻/PTC脱离电路,装上一只10k电阻。上电显示P.OFF如图4

属变频器电压过低自检不通过报警,短接电源检测光耦PC17/R2501的3.4脚。上电显示OC3,如图5,

属过流报警,因拆了模块,上臂信号uvw与输出UVW不通,电流检测光耦A7840无供电,联上后故障依旧,查7840的1.4脚无供电,6.7脚电压为2.5V,故障元件U11.U12三端稳压电源78L05,U16.U17光耦A7840,换新,上电显示0.0,按启动有频率输出指示,一直运行至60Hz,保持运行十分钟无异开。接下来对驱动电路的检测维修试验,下臂三个光耦TLP350全坏,用A3120代换。静态驱动测量/6个电压为–9V,串个15欧电阻/驱动拉电流在500MA。动态DC2.5V,AC15V,DC电流150MA。正常。装模块,切断逆变+供电,串电阻或灯泡/较明显,接上三相维修电源,断开2501的3.4脚,上电显示SP1,如图6

属缺相故障,接停止复位键,显示P.OFF后马上回到SP1,故障为三相检测电阻R207损坏开路,换新一切正常!!启动变频器,用指针万用表交流档测UVW为三相交流电压且随频率的上升而变大,用直流档测UVW对+–的电压为260V左右。试机十分钟,灯泡/25W220V二到三个串在母线+与逆变IGBT+供电端,没有发光,说明变频逆变交流无短路。恢复接电机试机。OK!

楼主:
这是理想变频器吗?
-----------------------------------

    主人@追梦先锋 是浙江嘉兴海盐生产的

    追梦先锋 @陶工工控维修恩,这样的机器还能修吗?垃圾变频器,都是海利普的技术

    主人@追梦先锋 这机器设计不好,用户只要便宜,故障率较高。

    追梦先锋 @陶工工控维修修一修都不够维修费的

三相维修电源是什么好东西

-----------------------------------

    主人@放三相维修电源与三相网电相相比,优点:隔离,限流,电压高低可调

    放 @陶工工控维修是220变380吗

    主人@放三相维修电源不能采用单相220V作为源电源,不安全。我的是订做的~三相电源经过三相调压器到三相隔离变压器经过限流器输出三相0~450V的电源。

    放 @陶工工控维修明白了,谢谢陶工

网友A(2017-04-16):
在这里才知道变频器型号厂家,拼音海盐还以为是盐业公司专用的,网上找不到型号

网友A:
修杂牌变频器我一般模块放大 上一次一台11KW 50A模块我用100A代替,测大电容容量都在80%~85%。用户电压又偏大,好容易炸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杂牌变频器我一般模块放大 上一次一台11KW 50A模块我用100A代替,测大电容容量都在80%~85%。用户电压又偏 ...

经验很值得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