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多功能端子修复变频器过热故障

楼主(2016-10-25):
这台英威腾CHF100A-022G/030P-4变频器

运行中报过热故障而停机,调出变频器历史故障~参数P7.17,P7.18,P7.19显示OH2故障代码

模块过热,检查风机不转。调出参数P8.26风扇运行模式~设定为1上电一直运行。风机还是没转,此机装有三个风扇,经查没坏,那肯定是控制或电源问题。

经测电源正常,短接光耦 PC817的输出3.4脚,风扇转。查为cpu风扇启动端子损坏,应急可短接光耦3.4端或场效应管FR120N的D.S端,风扇随变频器上电长期工作/不理想,我们可利用多功能端子解决这个问题。从参数P6.03中看出继电器2的功能出厂设置没选择,把P6.03设为1变频器运行中动作。取继电器2的常开触点RO2A和RO2C分别接光耦3.4端,如控制电路也损坏了,可接到场管的D.S端。经试验一切正常!!

楼主:
修机器思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