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GS-75KW变频器维修全过程 模块爆炸裂开DDB6U205N16L

楼主(2016-10-25):
客户拿来一台东元75KW变频器需要维修

说输入模块爆炸裂开。型号为DDB6U205N16L

对机器进行简单测量,没发现主回路有明显的短路。拆下输入模块,用DC500V维修电源接到变频器P+和P–上,做好模块的保护工作。上电,机器自检正常,接触器吸合,但声音很响(哄哄声)

拆开接触器清理垃圾后一切正常。两只大风扇不转,经查为风扇电源板坏

它是一块"明纬"开关电源板,输入220V输出直流24V,修复成功。如大面积坏,可用明纬电源板代替。从变频器控制参数Sn04调整为面板控制0011,空载启动变频器。变频器立即报警《过电流》。凭经验~输出模块不好有软击穿存在(因为输入模块都炸裂了)。细查输出模块,发现V相模块的上臂IGBT存在漏极D与源极S之间有漏电电阻。取下模块细看已爆裂开了

型号为2MBI300UD-120富士300A/1200V

用日本原装300A/1200V英达模块代换

对驱动电路检测无问题,空载试机。偶尔发生过电流或接地报警。查互感器TESN200A

输入+–15V电压正常,输出不正常。拆下互感器放在工作台上通电检测。三个互感器分别输出1.4V/50MA,0.3V/5MA,–0.3V/–5MA。

正常的互感器静态输出为0V。换新,一切OK!

楼主:
这机子够惨,坏得东西这么多
----------------------------------
    主人@Mr.Right端子调速15V也坏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提到驱动电路,驱动没受到影响吗
-----------------------------------
    主人@ 光驱动电路一点都没坏

楼主:
三个互感器输出电流怎么测得的?
------------------------------------------------------
    主人@ 互感器接通+15V,–15V,0V。用万用表电流档测互感器输出端与0V地端的电流值

     @陶工工控维修 哦 之前只用万用表测互感器的静态输出电压值,电流倒还没测过,下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