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CD1602动态显示的源程序和仿真原理图

楼主(2016-10-25):
写了一个基本的1602动态显示程序供大家参考!希望能给初学者带来帮助。

1602

网友A: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0^7;
sbit  lcd_rw=P0^6;
sbit  lcd_en=P0^5;
uchar idata dis0[]={"            "};
uchar idata dis1[]={"hdxydxc@163.com"};
uchar idata dis2[]={"QQ:1767104479"};
uchar idata dis3[]={"2016-10-20"} ;
uchar idata dis4[]= {"I LOVE YOU"};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uchar Busy_Check(void)//   测试LCD忙碌状态
{
        uchar LCD_Status;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LCD_Status=P0&0x80;
        lcd_en=0;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while(Busy_Check()); //等待LCD空闲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_nop_ ();
        _nop_ ();
        P2=cmd;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lcd_en=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lcd_en=0;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
        lcd_wcmd(pos|0x80);        //设置LCD当前光标的位置
}
void lcd_wdat(uchar dat)//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
        while(Busy_Check());        //等待LCD空闲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2=dat;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lcd_en=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lcd_en=0;
}

void LCD_disp(void)        //向上滚动
{
        uchar i;
        lcd_pos(1);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0[i]!='\0')
        {
                lcd_wdat(dis0[i]);        //在第一行显示字符串“”
                i++;

        }
        delay(1200);
        lcd_pos(0x4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1[i]!='\0')
        {
                lcd_wdat(dis1[i]);         //在第1行显示字符串“hdxydxc@163.com”
                i++;
        }

        delay(200);
        lcd_wcmd(0x01);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1);
        lcd_pos(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1[i]!='\0')
        {
                lcd_wdat(dis1[i]);        //在第一行显示字符串“hdxydxc@163.com”
                i++;

        }
        delay(1200);
        lcd_pos(0x4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2[i]!='\0')
        {
                lcd_wdat(dis2[i]);         //在第二行显示字符串“QQ:1767104479”
                i++;
        }

        delay(200);
        lcd_wcmd(0x01);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1);
        lcd_pos(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1[i]!='\0')
        {
                lcd_wdat(dis2[i]);        //在第一行显示字符串“QQ:1767104479”
                i++;

        }
        delay(1200);
        lcd_pos(0x4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3[i]!='\0')
        {
                lcd_wdat(dis3[i]);         //在第二行显示字符串“2016-10-20”
                i++;
        }

        delay(200);
        lcd_wcmd(0x01);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1);
        lcd_pos(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3[i]!='\0')
        {
                lcd_wdat(dis3[i]);        //在第一行显示字符串“2016-10-20”
                i++;

        }
        delay(1200);
        lcd_pos(0x4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4[i]!='\0')
        {
                lcd_wdat(dis4[i]);         //在第二行显示字符串“I LOVE YOU”
                i++;
        }

        delay(200);
        lcd_wcmd(0x01);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1);
        lcd_pos(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4[i]!='\0')
        {
                lcd_wdat(dis4[i]);        //在第一行显示字符串“I LOVE YOU”
                i++;

        }
        delay(1200);
        lcd_pos(0x41);//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字符
        i=0;
        while(dis1[i]!='\0')
        {
                lcd_wdat(dis1[i]);         //在第二行显示字符串“hdxydxc@163.com”
                i++;
        }

        delay(200);
        lcd_wcmd(0x01);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1);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设定
{
                lcd_wcmd(0x38);        //设置显示格式为: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1);
                lcd_wcmd(0x0c);//0x0f--显示开关设置,显示光标并闪烁
                delay(1);
                lcd_wcmd(0x06);//0x06--读写后指针加1
                delay(1);
                lcd_wcmd(0x01);        //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1);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0);

         while(1)
         {
                 LCD_dis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