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和315无线模块的软件编解码遥控程序

楼主(2016-10-25):
pic单片机的软件编码解码程序:
/******************************************************************************/
/****************************** 遥控器接收程序 ********************************/
/******************************************************************************/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87x.h>
#define remote_geshu 10
/******************************************************************************/
union BIT_16
{
  int TIMER1_REG;
  unsigned char REG[2];
}
union BIT_32
{
  unsigned long data_temp_long;
  unsigned char data_temp_byte[4];
  }
/******************************************************************************/
static union BIT_16 TIMER1_TEMP;//16位定时器1
static union BIT_32 data_temp;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c_status @ 97;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_cout;//接收的遥控器码位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接收的4位数据
static unsigned int h_pulse;//高电平宽度
static unsigned int l_pulse;//低电平宽度
static unsigned char remote_cout;//遥控器数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remote_numb;//遥控器编号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5S1;//清除学习码按键长按时间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5S2;//学习等待时间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5S3;//遥控器数据缓冲时间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5S4;//LED显示时间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5S5;//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5S6;//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5S7;//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5S8;//
/******************************************************************************/
static bit head @ ((unsigned)(&rec_status)*8+(0));//同步头标志位
static bit learn @ ((unsigned)(&rec_status)*8+(1));//学习标志位
static bit recieved @((unsigned)(&rec_status)*8+(2));//接收完成标志位
static bit remote_button_status @((unsigned)(&rec_status)*8+(3));//遥控器按键标志位
static bit first_click_status @((unsigned)(&rec_status)*8+(4));//遥控器按键单击标志位
/******************************************************************************/
/********************************** 数据接收 **********************************/
/******************************************************************************/
unsigned char data_read(void)
{
  if(h_pulse>l_pulse)
   {
    if((l_pulse>200)&&(l_pulse<1000))
     {
      if(h_pulse<(l_pulse<<2)) return 1;//数据为1
     }
    return 2;//无效的数据
   }
  else if(h_pulse<l_pulse)
   {
    if((h_pulse>200)&&(h_pulse<1000))
     {
      if(l_pulse<(h_pulse<<2)) return 0;//数据为0
     }
    return 2;//无效的数据
   }
}
/******************************************************************************/
void clr_head(void)//清除寄存器
{
  data_cout=0;
  head=0;
}
/******************************************************************************/
#pragma interrupt_level 1
void check_data(void)//检测数据是否正确
{
  if(head)
   {
    switch (data_read())
     {
      case 0:(data_temp.data_temp_long)<<=1;;data_cout++;break;
      case 1:(data_temp.data_temp_long)<<=1;(data_temp.data_temp_long)++;;data_cout++;break;

default:clr_head();break;
     }
    if(data_cout>23)
     {
      INTE=0;
      recieved=1;
      clr_head();//
     }
   }
}
/******************************************************************************/
#pragma interrupt_level 1
void check_head(void)
{
  if((!head)&&(!recieved))//
   {
    if ((h_pulse>300)&&(h_pulse<1000))
     {
      if((l_pulse>h_pulse*27)&&(l_pulse<h_pulse*35))       {
        head=1;
      }
     }
   }
}   //end******************>>
/******************************************************************************/
#pragma interrupt_level 1
void interrupt level_h_l(void)
{
/* if(RAIF)//如果是电平中断
   {        PORTA=PORTA;
    RAIF=0;//
    TIMER1_TEMP.REG[0]=TMR1L;
    TIMER1_TEMP.REG[1]=TMR1H;        TMR1H=0;
    TMR1L=0;
    if(RA4)//如果是低电平中断
     {            l_pulse=TIMER1_TEMP.TIMER1_REG;
      check_data();
      check_head();
     }
    else//如果是高电平中断
     {
      h_pulse=TIMER1_TEMP.TIMER1_REG;
     }
   }*/
  if(INTF)
   {
    INTF=0;
    TIMER1_TEMP.REG[0]=TMR1L;
    TIMER1_TEMP.REG[1]=TMR1H;
    TMR1H=0;
    TMR1L=0;
    if(INTEDG)//低电平宽度
         {
      INTEDG=0;
      l_pulse=TIMER1_TEMP.TIMER1_REG;
      check_data();
            check_head();
     }
    else
     {
      INTEDG=1;
      h_pulse=TIMER1_TEMP.TIMER1_REG;          }
   }
  if(T0IF)//
   {
    T0IF=0;
    TIMER15S1++;
    TIMER15S2++;
    TIMER15S3++;        TIMER15S4++;
    TIMER15S5++;
    TIMER15S6++;
    TIMER15S7++;
    TIMER15S8++;
   } }
/******************************************************************************/
/********************************* 遥控器学习**********************************/
/******************************************************************************/
void clr_learn_reg(void)
{
  unsigned char n;
  di();
  for (n=1;n==remote_cout*4;n++)
   {
    eeprom_write(n,0);
   }
  eeprom_write(70,0);    eeprom_write(71,0);
  ei(); }
/******************************************************************************/
unsigned char compare_data(unsigned char eep_addr)
{
  unsigned char n;
  union BIT_32 addr_data;      for(n=0;n<4;n++)
   {
    addr_data.data_temp_byte[n]=eeprom_read(eep_addr+n);
   }       if((data_temp.data_temp_long&0x00fffff0)==(addr_data.data_temp_long&0x00fffff0))          {
       return 1;//地址匹配返回1
     }
       return 0;//地址不匹配返回0  }
/******************************************************************************/
unsigned char compare_all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n;
  for (n=0;n<remote_cout;n++)//在已经学习好的遥控器地址里比较有没有相同的
   {
    if (compare_data(n*4+1))//如果有相同的遥控器          {
      return 1;
     }
   }
      return 0;//没有一个地址是相同的  }
/******************************************************************************/
//读遥控器的数量
void read_remote_cout(void)
  {
    remote_cout=eeprom_read(71);//读出已经学习的遥控器总数量
    if(remote_cout>20)remote_cout=0; //如果EEPROM是空的则为0    }
/******************************************************************************/
void check_learn_pro(void)
{
  unsigned char n;
  if(learn)
   {
    learn=0;        remote_numb=eeprom_read(70);//读出现在可以覆盖掉哪个遥控器的编号

read_remote_cout();////读遥控器的数量
    if(remote_numb>(remote_geshu-1))remote_numb=0;//如果遥控器的编号已经是最大的了 则从小开始
    if((remote_cout==0)||!compare_all_data())//如果还没有遥控器学习或没有相同地址的遥控器学习
     {
      di();            for(n=0;n<4;n++)
       {
        eeprom_write (remote_numb*4+n+1,data_temp.data_temp_byte[n]);
       }                     remote_numb++;
      if(remote_cout<remote_geshu+1)remote_cout++;//已经学习好的遥控器数量
      eeprom_write(71,remote_cout);//保存已经学习好的遥控器总数量              eeprom_write

(70,remote_numb);//保存已学习的遥控起编号
      ei();               }
   } }
/******************************************************************************/
void check_out_pro(void)
{
  read_remote_cout();//读遥控器的数量
  if(compare_all_data())
   {        data=data_temp.data_temp_byte[0]&0x0f;//
    TIMER15S3=0;
    TIMER15S4=0;
    RC4=1;
   }  }
/******************************************************************************/
void decode_init(void)//接收初始化
{
  OPTION=0x87;
  RBPU=0;
  TMR0=0;
  T0IE=1;//使能定时器0中断   INTE=1;
  TMR1ON=1;//
  PORTC=0x00;//
  TRISC=0x00;//
  ei();//开放全局中断  }
/******************************************************************************/
void check_remote_recieved(void)//检测有无新的数据
{
  if(!RB1)//
   {
    if(TIMER15S1>30)//是否长按了3秒
     {
      learn=0;//
      clr_learn_reg();
      RC4=0;
     }
    else
     {           learn=1;//
      TIMER15S2=0;
      TIMER15S4=0;
      RC4=1;
     }
   }
  else
   {        TIMER15S1=0;
    if(TIMER15S2>60)
     {
      learn=0;//
     }
   }
  if(TIMER15S3>2)//数据保持时间
   {
    data=0;        TIMER15S3=0;
   }
  if(TIMER15S4>3)//LED显示时间
   {
    RC4=0;
   }
  if(recieved)
   {
    TIMER15S3=0;
    recieved=0;
    TIMER15S4=0;
    RC4=1;
    check_learn_pro();        check_out_pro();
   }
  INTE=1; }
/******************************************************************************/
/********************************* 控制部分程序 *******************************/
/******************************************************************************/
void control_init(void)
{
      ; }
/******************************************************************************//*********

************************声音部分程序*********************************/
/******************************************************************************/
/******************************************************************************/
unsigned char delay(unsigned int nus)
{
  for(;nus>0;nus--)
   {
    if (recieved==1) return 0;
    asm("nop");   } }
/******************************************************************************/
unsigned char soud_one_fre(unsigned int cout,unsigned int delay_time)//发音程序
{
  if(recieved==1)   return 0;
  INTE=0;
  for (;cout>0;cout--)
   {
    RC6=!RC6;
    delay(delay_time);
   }   RC6=0;
  INTE=1; }
/******************************************************************************/
/*********************************急促的声音***********************************/
/******************************************************************************/
unsigned char soud_one_fre0(unsigned int time,unsigned int delay_time)
{
  for (;time>0;time--)
   {
    if(recieved==1) return 0;
    soud_one_fre (1000,10);
    delay(delay_time);
   } }
/******************************************************************************/
/*********************************救护的声音***********************************/
/******************************************************************************/
unsigned char soud_tow_fre0(unsigned int time)//
{
  for (;time>0;time--)
   {
    if(recieved==1) return 0;
    soud_one_fre(900,10);        soud_one_fre(800,30);
   }  }
/******************************************************************************//*********

***************************低-高音***********************************/
/******************************************************************************/
unsigned char soud_many_fre0(unsigned int time,unsigned int cout)
{
  for (;time>0;time--)
   {
    unsigned int delay_time;
    for(delay_time=50;delay_time>10;delay_time--)
     {
      if(recieved==1) return 0;            soud_one_fre(cout,delay_time);
     }
   }  }
/******************************************************************************/
/************************************低-高音1**********************************/
/******************************************************************************/
unsigned char soud_many_fre2(unsigned int time,unsigned int cout)
{
  for (;time>0;time--)
   {
    unsigned int delay_time;
    for(delay_time=30;delay_time>20;delay_time--)
     {
      if(recieved==1) return 0;
      soud_one_fre(cout,delay_time);
     }
   }  }
/******************************************************************************/
/**********************************高—低音************************************/
/******************************************************************************/
unsigned char soud_many_fre1(unsigned int time,unsigned int cout)
{  for (;time>0;time--)
   {
    unsigned int delay_time;
    for (delay_time=10;delay_time<50;delay_time++)
     {
      if(recieved==1) return 0;
      soud_one_fre(cout,delay_time);
     }
   }  }
/******************************************************************************/
/**********************************高—低音1***********************************/
/******************************************************************************/
unsigned char soud_many_fre3(unsigned int time,unsigned int cout)
{
  for (;time>0;time--)
   {
    unsigned int delay_time;
    for(delay_time=20;delay_time<30;delay_time++)
     {
      if(recieved==1) return 0;
      soud_one_fre(cout,delay_time);
     }
   }  }
/******************************************************************************/
/**********************************汽车报警声**********************************/
/******************************************************************************/
unsigned char soud_low_high_low(unsigned int cout)
{
  for (;cout>0;cout--)
   {
    if(recieved==1) return 0;
    soud_many_fre0(1,10);
    soud_many_fre2(1,10);
   }  }
/******************************************************************************/
unsigned char remote_check(void)//遥控器按键检测
{
  if(data)//
   {
    if(remote_button_status)        {
       return 0;
      }
    else
      {                remote_button_status=1;
       return data;//遥控器数据有效
      }
   }
  else
     {         remote_button_status=0;
      return 0;
     }  }
/******************************************************************************/
void check_remote_command(void)
{
  if(TIMER15S5>10)
   {
    first_click_status=0;//
   }
  switch (remote_check())
   {
    case 0x01:
     {            RC0=!RC0;     //
      soud_one_fre0(1,6000);
      soud_tow_fre0(5);
      delay(10000);
        soud_many_fre0(5,40);
      delay(10000);
      soud_many_fre2(10,100);
      delay(10000);        soud_many_fre1(5,40);
      delay(10000);
      soud_many_fre3(10,150);
      delay(10000);
      soud_low_high_low(5);
      delay(10000);
      soud_one_fre0(2,10000);            break;
     }
    case 0x02:RC1=!RC1;break;
    case 0x04:RC2=!RC2;break;
    case 0x08:
     {
      if(first_click_status==1)
       {
        RC3=!RC3;
        first_click_status=0;//          break;
       }
      else
       {
        first_click_status=1;
        TIMER15S5=0;           break;
       }
     }
   default:break;
   }
  }
/******************************************************************************/
void control_pro(void)
{
  check_remote_command();
}

以上代码下载:

网友A(2017-12-02):
我下载看到的程序说明:433和315无线模块的软件编解码遥控程序
1:单片机软件解码PT2240
2:选用PIC16F877A作为软件解码芯片
3:单片机时钟频率选用外部4MHZ晶振
4:选用外部中断脚作为编码信号脚输入脚
5:可解PT2240芯片(8脚的学习型编码芯片 编码地址位:2的20次方 重复几率100万分之一)
6:功能有:遥控器学习(DEMO上的S9作为学习按纽) 清除记忆(长按DEMO上的S9即可清除遥控器

地址的记忆)
7:学习遥控器数量可以设定(可根据EEPROM的大小 随便设定)
8:输出功能(有三路是 单击遥控器双稳,可以通过PORTC上的LED可以看到结果.还有一路是 双击遥控器双稳)
9:可选用315MHZ/433MHZ的超再生/超外差接收模块

网友B(2017-02-04):
多谢,正想要这个。。。

网友C:
很好很好,正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D:
这个真需要,呵呵

网友E(2017-03-30):
实用,好资料!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F(2017-06-24):
谢谢,正想研究一下这方面。

网友G:
好东西,正想要的!!!!!

网友H(2017-08-08):
需要需要....

网友I:
怎么样可以下载啊

网友J:
这是个好资料 先下载再收藏

网友K: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感谢楼主分享,闲置的两个模块可以用了

网友L(2017-09-16):
有没有模块直接接单片机的资料啊  就是不用编解码芯片那种

网友M:
很好很好,确实不错

网友N(2017-10-16):
给个电路图就好了,我有315无线模块,正想用。

网友O:
黑币不够啊

网友O:
这个很想要

网友P:
很好,正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Q:
正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R(2017-11-17):
谁给下程序谢谢,791736464@qq.com

网友S:
多谢,正想要这个

网友T(2018-01-03):
有这个模块一直不会玩

网友U(2018-06-16):
试试看看 这个好用吧

网友V:
赞一个,希望能派上用场

网友W(2018-09-17):
程序只有解码没有编码

网友X(2018-11-01):
下不了啊。多多学习!!!!!!

网友Y:
看一下吧,学习

网友Z:
刚好,要用来研究一下,谢谢了

网友AA(2019-03-09):
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X:
希望资料有用,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AB:
看看能否使用。。。

网友AC(2019-07-17):
学习了,不错的资源

网友AD(2019-11-05):
下个看看能用的上不

网友AE(2019-12-21):
只有解码 没有编码

网友AF(2020-03-17):
学习有用的东西

网友AG:
是一个word文件,没有电路图?单片机怎样接,有朋友试成功了吗?

网友AH(2021-06-12):
static bit learn @ ((unsigned)(&rec_status)*8+(1));//学习标志位   楼主,这是位定义?怎么理解这个语法,能帮忙解释下,谢了

网友AI(2021-12-22):
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感谢,感谢!

网友AJ(2022-02-10):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AK(2023-05-17):
带编码程序吗?

网友AL(2023-07-12):
看看,PICC忘了,再复习一下

网友AM(2023-10-25):
若用76~108MHz,和433 315比,是不是传输效果更好呢?速率不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