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4个元件打造NTC10K温度计

楼主:
1.最近发现坛里对热敏电阻测温系统呼声很高,刚好我手里有个NTC10K的热敏电阻,于是乎我就打算做个热敏电阻温度计。
2.我首先了解了NTC热敏电阻的特性,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通过厂商提供的温度和电阻对应的关系表就可以知道阻值对应的温度,要想测温度就要测出热敏电阻的阻值,知道了原理就好办多了。

3.闭上眼开始思考测量电阻的方法,不可能直接拿万用表测吧,首先想到初中物理学到的R=U/I(电阻的阻值等于加在它两端的电压除以流过它的电流)。只要在热敏电阻上加上电,测出电压和电流就行了。

4.测量电压可以用ADC测量,可是电流怎么测量呢?于是想到串联电路电流相等,把一个已知阻值的精密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根据I=U/R测到已知电阻上分得的电压就可以知道电路中的电流了。

5.系统原理:NTC 10k热敏电阻和10k精密电阻串联接入VCC—GND,利用单片机内部的ADC模块测出NTC电阻上分的电压ADC_V以及系统的供电电压POWER_V,从而得到10k精密电阻上的电压R_V=(POWER_V-ADC_V),根据电阻串联电流相等可以知道NTC电阻中的电流I=R_V/10K,,再根据U=I*R可得到热敏电阻的阻值NTC_R=ADC_V/I,通过查表找出此阻值对应的温度。此系统由于使用了STC单片机内部的电压基准为参考,所以测温精度不受系统电压VCC的影响。

6.为了简化NTC10k测温系统的硬件制作难度,我尽量优化设计,只需NTC热敏电阻+10k精密电阻+STC单片机+数码管公4个元件。单片机依然采用STC15W408ASS,温度显示只有两位所以数码管采用3位共阴数码管(把数码管旋转180度颠倒过来使用,前两位显示温度第三位显示“”符号),10k电阻尽量选择精密一点的。
下图为测得的室温21度

下图为数码管正放时的显示,实际使用时要旋转180度放
(这样就可以显示温度符号℃)

下图为原理图截图(源文件见附件PADS layout)

下图为买热敏电阻时卖家提供的阻值与温度对应关系表

请评分支持一下谢谢
/********************************************/
//2016.10.24日编写完成
//作者:刘海龙 (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参考的STC官网程序)
//硬件:STC15W408AS+3位共阴数码管+1个10K的电阻(最好选用精密电阻)+NTC10K热敏电阻
//晶振选12M或11.0952M
/*原理:NTC 10k热敏电阻和10k精密电阻串联接入VCC—GND,利用单片机内部的ADC
模块测出NTC电阻上分的电压ADC_V以及系统的供电电压POWER_V,从而得到10k精密电阻上
的电压R_V=(POWER_V-ADC_V),根据电阻串联电流相等可以知道NTC电阻中的电流I=R_V/10K,
,再根据U=I*R可得到热敏电阻的阻值NTC_R=ADC_V/I,通过查表找出此阻值对应的温度。*/
#include <STC15W.h>//STC15W408AS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int NTC_R;//定义热敏电阻阻值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定义温度存储变量
unsigned int code Ttable[106][2]={//温度与电阻阻值对应关系表格
0,3274,//0度对应阻值32.74k
1,3111,//1度对应阻值31.11k
2,2957,//2度对应阻值29.57k
3,2812,//
4,2674,//
5,2545,
6,2422,
7,2306,
8,2196,
9,2092,
10,1993,
11,1900,
12,1811,
13,1728,
14,1648,
15,1573,
16,1501,
17,1433,
18,1369,
19,1308,
20,1250,
21,1194,
22,1142,
23,1092,
24,1045,
25,1000,//25度对应阻值10k
26,957,//26度对应阻值9.57k
27,916,
28,877,
29,840,
30,805,
31,771,
32,739,
33,709,
34,679,
35,652,
36,625,
37,600,
38,576,
39,553,
40,531,
41,510,
42,490,
43,471,
44,453,
45,435,
46,418,
47,402,
48,387,
49,372,
50,358,
51,345,
52,332,
53,320,
54,308,
55,297,
56,286,
57,276,
58,266,
59,256,
60,247,
61,238,
62,230,
63,222,
64,214,
65,207,
66,199,
67,193,
68,186,
69,180,
70,174,
71,168,
72,162,
73,157,
74,        152,
75,        147,
76,        142,
77,        137,
78,        133,
79,        128,
80,        124,
81,        120,
82,        116,
83,        113,
84,        109,
85,        106,
86,        102,//86度对应阻值1.02k
87,        99,//87度对应阻值0.99k
88,        96,
89,        93,
90,        90,
91,        88,
92,        85,
93,        82,
94,        80,
95,        78,
96,        75,
97,        73,
98,        71,
99,        69,
100,67,
101,65,
102,63,
103,61,
104,59,
105,58//105度对应阻值0.58k

};
#include<4LED_YIN.H>//数码管驱动显示程序
#include <BandGap.H>//包含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
void T_dis(){//温度处理函数采集到的阻值与二维数组的阻值进行比较,从而获得相对应的温度值。
         unsigned char i;
         for(i=105;i<106;i--)  {
                if(NTC_R >= Ttable[i][1] && NTC_R < Ttable[i-1][1]){
                   temperature=(Ttable[i][0]+1);
                   break;
                }
        }
}
/********************************/
void main (void)
{        Delay20ms();//待系统稳定
    InitADC();//初始化ADC
    P1M1=0X80;//P1.7高阻输入
        init();//IO口设置初始化
    while (1)
    {
        ShowResult(7);//测量NTC热敏电阻上的电压并根据电压计算出阻值
                T_dis();//测量到的阻值进行查表对比找到阻值对应的温度值
                disp();        //数码管显示温度值
    }
}

NTC10K温度计源程序 原理图.rar

网友A(2016-10-26):
很好的一个学习例程。

网友B:
回帖奖励 +3 黑币

用四位数码管测温范围会更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四位数码管测温范围会更宽

此制作仅为抛砖引玉,坛友可以加入更好的创意进去。

网友D:
回帖奖励 +3 黑币

请问按照你的原理,因为你的单片机里已经包含了AD转换模块,若必须分离出来那么这样行吗?NTC 10k热敏电阻和10k精密电阻串联,然后将它接入A/D转换器,例如ADC0804然后通过DB1~DB2将数字信号送入单片机,而这个数就是NTC的分压值,之后由再计算那个NTC的电阻,再查表求温度,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按照你的原理,因为你的单片机里已经包含了AD转换模块,若必须分离出来那么这样行吗?NTC 10k热敏电阻 ...

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那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呀,我只会写简单的,这个我不太会,还有今天课间问了老师这个电路,老师说按原理可以实现,要我仿真看看,他说加到AD的电路的电压前面灵敏度会不够,可能要加一个电压放大器,这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E:
可以直接用EXCEL 做个温度表  5v  =1024   2.5v=512 然后查表来做温度变换 这样来更快。
/*************************************************************
*        NTC=3950   10K
*        取样电阻   R=10K
*
*************************************************************/
const unsigned char temp_table[ ]=
{
   //60
     60,63,65,67,70,72,75,78,80,83,                 //0-9
     85,88,91,94,97,100,102,105,108,111,         //10-19
     114,117,120,122,125,128,131,134,136,139,    //20-29
     142,145,147,150,152,155,157,160,162,165,    //30-39
     167,170,172,174,176,178,180,183,185,186,    //40-49
     188,190,192,194,196,197,199,201,202,204,    //50-59
     205,207,208,209,211,212,213,214,216,217,    //60-69
     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    //70-79
     227,228,229,230,231,231,232,233,233,234,    //80-89
     234,235,236,237,237,238,238,239,239,240,240     //90-99
};

//===================================================
//   NTC  AD 采样
//
//
//===================================================
void  ntc_ad(void)
{
  uchar i,j;
  DISI();
  AISR=0x08;                                    //P53 IS AD INPUT
  ADCON=0x0B;                                        //VREFS=VDD,CKR1/CKR0=00,ADPD=1,ADIS1/ADIS0=P53
  ADRUN=1;
  for(count=0;count<9;count++)
   {
     while(ADRUN)                        //WAIT ADC END
            {
                 WDTC();
                }
          ad_val[count]=ADDATA;
          ADRUN=1;
   }

//========================冒泡======================================
    count=9;
         for(i=0;i<count;i++)
          {
           for(j=0;j<(count-i);j++)
            {
            if (ad_val[j]>ad_val[j+1])
              {
                        temp=ad_val[j+1];
                        ad_val[j+1]=ad_val[j];
                        ad_val[j]=temp;
               }
             }
           }
           if(ad_val[4]<=60)
            {
               tt_new=0;
               return;
            }
           if(ad_val[4]>=240)
            {
               tt_new=99;
               return;
            }

           tt_2=temp_table[tt_new+1];
       tt_1=temp_table[tt_new-1];
       if((ad_val[4]<=tt_1)||(ad_val[4]>=tt_2))
        {
          count1++;
          if(count1>5)
            {
              count1=0;
              tt_new=0;
                  do
                {
                  if(temp_table[tt_new]>=ad_val[4])
                   {
                     break;
                   }
                  tt_new++;
                }while(tt_new<100);
            }
        }
      else
        {
            count1=0;
        }
    ENI();
}

我用的是义隆的芯片  AD 是8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呀,我只会写简单的,这个我不太会,还有今天课间问了老师这个电路,老师说按原理可 ...

根据这个程序的思路自己改改

网友F:
这个要看看。0度一下不显?

网友G:
非常实用!感谢分享学习中!

网友H(2016-12-05):
真的值得学习,,,!!

网友I:
回帖奖励 +3 黑币

不错 不错 不错的

网友J:
真的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K:
负温如何显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负温如何显示呢?

数码管换成4位的,程序改改。

网友L:
回帖奖励 +3 黑币

回帖有钱

网友M(2017-02-07):
回帖奖励 +3 黑币

请问读取一次温度值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请问读取一次温度值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读取一次1秒内

网友N:
6666666666666  等一下试一下

网友O:
程序这个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P:
回帖奖励 +3 黑币

这个貌似需要AD/DA转换吧,单片机自带功能吗?

网友Q:
不错的制作,存这么多数据有些耗内存

网友C(2017-03-09):
引用 网友P:
这个貌似需要AD/DA转换吧,单片机自带功能吗?

这块单片机自带ADC

网友R:
真心是好文章!

网友S:
为毛我的做出来显示乱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S:
为毛我的做出来显示乱码

把数码管倒过来看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把数码管倒过来看

不是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有引脚短路了。。。

网友T(2017-04-09):
回帖奖励 +3 黑币

用EXCEL做个公式来计算,应该好些

网友U: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V(2017-05-09):
搞得不错 ,学习一下 正好用到。

网友W:
引用 网友S:
为毛我的做出来显示乱码

大佬能不能把上面那个程序发给我,我下载不了,邮箱591757523@qq.com,多谢了

网友X:
我用此程序原码,修改部份程序后做了个简洁温度计,发张实物图,我用stc15w404As弄的。再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X:
把照片发漏了,补上。

网友Y(2017-07-29):
这个不错,可以参考一下,以前用的都是DS18B20.

网友Z(2017-09-12):
好论坛,好人啊!

网友AA:
很好的资料,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AB:
是我需要的.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C(2017-10-12):
非常感谢 最近也在做这个 支持lz

网友AD:
不错啊,准备做一个试试

网友AE:
非常不错,正在找这样的文章,可是不知道ADC怎么用!

网友AA:
非常的感谢你的分享,其他主题也很受用

网友AF(2017-12-08):
楼主老师做的很细,这是绝世好贴!神贴呀!
我之前用过N多的NTC电阻,10K和20K的,用它加运放来制做温控风扇.我怎么就没想到用单片机的ADC通过查表来实现呢?

网友AG(2018-02-19):
挺好的 下载借鉴一下

网友AH:
谢谢分享刚好有这些东西可以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AH:
学习值得借鉴

网友AI:
这样也能工作?单片机不用晶振,不用复位?

网友AG(2018-04-02):
好像重复下载也一样收黑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这样也能工作?单片机不用晶振,不用复位?

STC15W408AS单片机自带内部高精准晶振,内部自带复位电路‘

网友AJ(2018-05-06):
很好的一个学习例程

网友AK:
这个很好作者给了开源支持,正好适合我们初学者

网友AL:
感谢分享,让初学者少走弯路。

网友AM:
感谢分享;
家里的机械调节电烤箱温度控制不准确,准备diy个NTC的测温及温度设置,学习了。

网友AN:
DIY4位数码管加按键可控预定温度,加热温度到预定温度停止输出

网友AO:
下来玩玩哦,好!

网友AP(2018-06-05):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制作和上传辛苦了

网友AQ:
点赞一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Q:
感谢楼主分享,看能否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AR(2018-07-11):
在实际做电路时,建议在热敏电阻两端加上104,防止干扰,这样做对单片机好。

网友AS:
学习!值得借鉴

网友AT(2018-08-14):
先下载 表示感谢  正好前几天做了一个18b20的测温  不过价格太贵了,所以想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AU:
很好的资料,非常感谢楼主!准备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R:
在实际做电路时,建议在热敏电阻两端加上104,防止干扰,这样做对单片机好。

加47PF左右的电容最好,STC官方建议的

网友AV: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W(2018-09-13):
楼主这个测温思路有点新颖!!!

网友AX(2018-11-03):
为什么下载了打开不了

网友AY:
多谢LZ了!最近正在做NTC热敏,不过比起查表法还是更想试试看用B值的公式

网友AZ:
挺好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BA:
好资料,顶一下,让楼主更有信心分享。

网友BB:
很不错,很简单,正是需要借鉴的,谢谢分享

网友BC(2018-12-28):
谁有IO口测NTC温度值的思路或者例程呀;我看到有人用HT48R10A-1直接测NTC的温度,没有AD采样

网友BD:
void T_dis(){//温度处理函数采集到的阻值与二维数组的阻值进行比较,从而获得相对应的温度值。
         unsigned char i;
         for(i=105;i<106;i--)  {...

会不会不出来呀?

网友BE:
我也做过类项目,通过电压、电流关系、计算出电阻值,然后再用公式计算得到温度:

限流电阻100K

//***********************************************
//设计人:洋洋
//日期:2017.05.22
//版本:V1.1
//函数功能:求电阻值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电阻值,单位为KΩ
//备    注:
//************************************************

float ResCalculate(void)
{
        float Value_Res = 0.0;//电阻值,单位为KΩ
        float Average_Code = 0;
        Average_Code = (float)Get_Adc(5);                //获取AD值
        Value_Res = 100000 * Average_Code / (4095.0-Average_Code);                //换算电阻值,限流电阻100000欧姆
        return Value_Res;
}

//设计人:洋洋
//日期:2017.05.22
//版本:V1.1

//函数功能:求NTC热敏电阻的温度值
//入口参数:电阻值,单位为KΩ
//出口参数:摄氏度
//备    注:

//NTC热敏电阻温度计算公式:
//Rt = R *EXP(B*(1/T1-1/T2))
//这里T1和T2指的是K度即开尔文温度,K度=273.15(绝对温度)+摄氏度;其中T2=(273.15+25)
//Rt: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阻值;
//R:是热敏电阻在T2常温下的标称阻值;
//B:值是热敏电阻的重要参数;
//EXP是e的n次方;
//求:T1 =1/(ln(Rt/R)/B+1/T2)
//程序:
//
const float Rp =10000.0;                        //10K
const float T2 = (273.15+25.0);        //T2
const float Bx = 3950.0;                        //B
const float Ka = 273.15;

float Get_Temp(float Value_Res)        //温度计算公式
{
        float Rt;
        float temp;
        Rt = Value_Res;
        //like this R=5000, T2=273.15+25,B=3470, RT=5000*EXP(3470*(1/T1-1/(273.15+25)),
        temp = Rt/Rp;
        temp = log(temp);        //ln(Rt/Rp)
        temp /= Bx;                        //ln(Rt/Rp)/B
        temp += (1/T2);
        temp = 1/(temp);        //开尔文温度
        temp -= Ka;                        //摄氏度
        return temp;
}
//END

网友BF(2019-01-27):
多谢分享,家里的热水器控制器坏了,想用这思路仿一个,但要加上保存的设定的温度值,每次开机都要加热到设定值,这电路还可加上24C02吗?

网友BG: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用EXCEL 做个温度表  5v  =1024   2.5v=512 然后查表来做温度变换 这样来更快。
/*************** ...

赞成!这样更简单。

网友BH:
这个程序怎么改成用io口控制led来指示温度?(就是用led灯串显示温度,用io口控制)

网友BH:
引用 网友BH:
这个程序怎么改成用io口控制led来指示温度?(就是用led灯串显示温度,用io口控制)

没人给讲两句吗?

网友C(2019-02-26):
引用 网友BF:
多谢分享,家里的热水器控制器坏了,想用这思路仿一个,但要加上保存的设定的温度值,每次开机都要加热到设 ...

此款单片机内部自带EEPROM,你可以自己改程序,不需要另外加eeprom芯片

网友BF:
谢谢分享,有时间仿一个再问楼主解惑。

网友AZ:
谢谢楼主,解决了一个我想不明白的问题。

网友BI(2019-05-06):
还有一个方法,以10个温度点为一线段,写一个斜率公式,然后用程序判断。

网友BJ:
很好!如果能够提高精度,可能更实用一些,体温的测量需要0.1℃的精度,这样,2位数码管可能无法显示出小数部分了

网友BK:
好技术,准备仿造一个

网友BL:
我也做一个来用下,测试下。

网友BM(2019-07-04):
赞,我也要努力学习,以后也可以像你一样,发一些这种学习贴! 再赞一个!

网友BN:
引用 网友S:
为毛我的做出来显示乱码

有软件滤波吗

网友BO:
有点意思,创意满满

网友BP:
正在学习这个,感谢楼主

网友BQ:
温度测量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BR(2019-10-06):
很好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BS:
用四位数码管测温范围会更宽

网友BS:
非常精炼,看着舒服,感谢

网友BT(2019-11-29):
若若的问一句,如果得到的电阻阻值在两个数之间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BU:
请问我做了一个温度显示00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C(2019-12-30):
引用 网友BU:
请问我做了一个温度显示00是怎么一回事?

检查下电路特别是ntc和10k电阻的接法

网友BV(2020-02-27):
会单片机就是好

网友BW:
temperature=(Ttable[i][0]+1);这个加一应该不用吧,我改了一下,用两个10k的电阻,转过来也是26转过去也是26不加1就是25

网友BX(2020-04-17):
下来试下

网友BY:
NTC10K  电阻用上面的表吗.准确吗

网友BZ:
值得学学

网友CA:
个人觉得可以用B值来做运算,不用敲那么多代码做数组。

网友CB(2020-09-19):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用EXCEL 做个温度表  5v  =1024   2.5v=512 然后查表来做温度变换 这样来更快。
/*************** ...

你还没有明白楼主的巧妙之处?用5V,有标准的5V吗?较准了没有,单片机内间隙电压是校准过的,这个作法就是不供电电压是4.7-5.3V都不会影响测试结果,你的5.05与5.0都相差几了;

网友CC:
一直想做个简单的项目练一下,这个正好合适。楼主威武!

网友CD(2021-05-30):
这个很好,想下载可惜没分

网友CE(2021-08-06):
楼主真是太有才了,很好的教学贴!

网友CF:
有否用冰水混合的测过0度相差多少?

网友CG:
你用1.7口做AD 那你小数点如何搞?

网友CG:
你用P1.7口做AD 你小时点怎么弄呢

网友CH(2021-09-09):
简洁明了,容易仿制。

网友CI:
不错,非常精炼,

网友CI:
看起来是不错的。

网友CH:
赞,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CJ(2022-01-13):
思路很好,赞一个~~~

网友CK:
不知道这么久了,还有没有积分

网友CL(2025-12-31):
不能测负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