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位机程序问题

楼主:
请问这个文件用那个软件打开?

网友A(2016-10-26):
直接双击ModuleTest.exe可执行程序就行。其它的是工程内协助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双击ModuleTest.exe可执行程序就行。其它的是工程内协助文件

我想修改这个上位机界面,怎么办?

网友A:
没有源码,你如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