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芯片级维修

楼主(2016-10-26):
安邦信30KW变频器启动,电机发出"咚咚"声,转子不转。属变频输出不正常,经检查为~W相输出正常,U相.V相无上臂电压输出。首先诊断故障范围。此机有三块驱动板,

在确定输出模块正常的情况下,互换驱动板,故障依旧。说明故障在驱动板前级电路,

主板DSP发出的六路驱动信号经一根排线到电源板上IC六路反向器74HC14,再经IC六路电平转换器MC14504B(TTL>COMS),输出的驱动信号同时进入上臂驱动A316的1脚和下臂驱动A316的2脚,作上下臂互锁。用示波器检测4504输出的二路信号波形没变化。图2中表笔所指的IC。装上新的4504波形如图3

试机,一切OK

其它的一些细节略。小结:示波器是芯片级维修的必要工具,能帮助快速找到故障点。

楼主:
右边的五根线,三根调速电位器线,二根启动开关线。中间的二根是代替保险丝的二个串联灯泡,限流保护
-----------------------------------

    Mr.Right @陶工工控维修呃,原来另有玄机啊,是接控制

试机的线貌似有点小,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