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3891|回2|收藏
楼主 ID:140489 只看他

楼主(2016-10-26):
这个只是读取出时间,其它功能没有写出来,用了四位共阴数码管显示。
小数点闪烁  第3位数码管倒置显示小数点与第二位数码管一起显示“:”,1秒闪烁一次

仿真用了4个一位的数码管和一个四位的数码管,如果用一个四位的数码管,可以修改程序把第三位的

小数点去掉

附件里面有源代码与仿真文件:
(下载次数: 89, 2016-10-26 16:57 上传)

下载积分: 黑币 -5

代码:

//这个只是读取出时间,其它功能没有写出来,用了四位共阴数码管显示。
// 小数点闪烁  第3位数码管倒置显示小数点
//  与第二位数码管一起显示“:”,1秒闪烁一次

//仿真用了4个一位的数码管和一个四位的数码管
/**********************************
*                DS1302简单时间显示                  *
*                        数码管显示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 P2                                                                          //位选
#define D P0                                                                        //段选
sbit dio=P1^1;                                                                          //数据口
sbit sclk=P1^0;                                                                         //控制数据时钟
sbit RST=P1^2;                                                                          //使能端、复位端
/************按键引脚定义***********/
sbit s1=P3^0;                                                                        //按键 加
sbit s2=P3^1;                                                                        //按键 减
sbit s3=P3^2;                                                                        //按键 选择
char knum=0,snum,fnum;

/***********写时分秒地址************/
#define write_shi  0x84
#define write_fen  0x82
#define write_miao 0x80
/***********读时分秒地址************/
#define read_shi  0x85
#define read_fen  0x83
#define read_miao 0x81

char shi,fen,miao;                                                                 //读出数据存储变量
//uchar 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
//uchar dd[]={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带小数点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uchar code d[]={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共阴不带小数点

uchar code dd[]={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共阴带小数点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delay(200);大约延时200ms.
{                                                                                                //delay(500);大约延时500ms.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dat)                 //写函数  qx
{
        uchar i,temp;
        temp=add;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temp=dat;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RST=0;
        sclk=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读函数                qx
{
        uchar dat,dat1,i,temp;
        temp=add;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dio)
                    dat|=0x80;
                if(i<7)
                        dat>>=1;
                sclk=1;
        }
        dat1=dat/16;
        dat=dat%16;
        dat=dat1*10+dat;
        RST=0;
        sclk=0;
        return dat;
}

void init_1302()                                                        //初始化函数 设置时间
{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write_1302(write_miao,0x56);
        write_1302(write_fen,0x49);
        write_1302(write_shi,0x14);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不能进行读写操作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fen,uchar miao)                          //显示函数
{
        if(knum==0)
        {
                snum=30;
                fnum=30;
        }
        if(knum==1)
        {
                fnum++;
                snum=30;
        }
        if(knum==2)
        {
                snum++;
                fnum=30;
        }

        if(snum>=30)
        {
                P2=0x01;                                                                        //位选
                P0=d[shi/10];                                                        //段选
                delay(5);
                P0=0X00;
                                                                                //位选
                                                                        //消隐
                if(miao%2==0)                                                        //小数点闪烁
                {
                        P2=0x02;
                        P0=dd[shi%10];
                        delay(5);
                        P0=0X00;
                                                                                //消隐
                }
                else
                {
                    P2=0x02;
                        P0=d[shi%10];
                        delay(5);
                        P0=0X00;
                                                                                                //消?
                }
            if(snum==60)
                        snum=0;
        }
        if(fnum>=30)
        {

                if(miao%2==0)                                                        //小数点闪烁  第3位数码管倒置显示小数点
                                                                                                 //与第二位数码管一起显示“:”,1秒闪烁一次
                {
                P2=0x04;
                P0=dd[fen/10];
                delay(5);
                P0=0X00;
                }                                                                //消隐

           else
           {
                   P2=0x04;
                P0=d[fen/10];
                delay(5);
                P0=0X00;

           }
                P2=0x08;
                P0=d[fen%10];
                delay(5);
                P0=0X00;
                                                                                        //消隐
                if(fnum==60)
                        fnum=0;
        }
}
void read_sf()
{
        shi=read_1302(read_shi);
        fen=read_1302(read_fen);
        miao=read_1302(read_miao);
        display(shi,fen,miao);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s3==0)                                                                   //选择按键按下
        {
                delay(10);
                if(s3==0)
                {
                        while(!s3)
                                display(shi,fen,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knum++;
                        if(knum==1)                                                  //分闪烁
                        {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
                                 write_1302(write_miao,0x80);
                        }
                        if(knum==3)                                                   //时钟启动
                        {
                                knum=0;
                                write_1302(write_miao,0x00);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
                        }
                }
        }
        if(knum==1)                                                                //分钟调节
        {
                if(s1==0)                                                        //加
                {
                        delay(10);
                        if(s1==0)
                        {
                                while(!s1)
                                        display(shi,fen,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0x60)
                                        fen=0x00;
                                write_1302(write_fen,fen);        //写入1302
                                read_sf();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
                if(s2==0)
                {
                        delay(10);
                        if(s2==0)
                        {
                                while(!s2)
                                        display(shi,fen,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1)
                                        fen=0x59;
                                write_1302(write_fen,fen);
                                read_sf();
                        }
                }
        }
        if(knum==2)
        {
                if(s1==0)
                {
                        delay(10);
                        if(s1==0)
                        {
                                while(!s1)
                                        display(shi,fen,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shi++;
                                shi=shi/10*16+shi%10;                //转为16进制
                                if(shi==0x24)
                                        shi=0x00;
                                write_1302(write_shi,shi);
                                read_sf();
                        }
                }
                if(s2==0)
                {
                        delay(10);
                        if(s2==0)
                        {
                                while(!s2)
                                          display(shi,fen,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shi--;
                                shi=shi/10*16+shi%10;                //转为16进制
                                if(shi==-1)
                                        shi=0x23;
                                write_1302(write_shi,shi);
                                read_sf();
                        }
                }
        }
}
void main()
{
        init_1302();
        while(1)
        {
                read_sf();
                keyscan();

                display(shi,fen,miao);
        }
}

沙发 ID:140489

网友:
怎么把那个售价5黑币去掉
板凳 ID:60515 只看他

网友(2016-12-28):
为什么在实物图上不能正常显示??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