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PWM波程序问题

楼主:
前日看到一篇很好的代码。有好代码就要拿出来与坛友分享嘛
程序可以利用51单片机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PWM波程序。作者写的很详细,程序写的很漂亮!!!但我还是有地方不明白
现在咱们大家来探讨探讨吧!!!

我有三个问题,恳求网友不吝赐教。
1.  频率计算函数,当频率变化,计算出定时器0初值;
2.  脉宽计算函数,脉宽变化时,计算出定时器1初值;
3.  关定时器1,一定要这一步,因为定时器1的定时短于定时器0;

<div>//------------------------------------------------------------------------------------
//程序功能简介:本程序产生15HZ~~~50KHZ的方波,并且实现频率和脉宽的独立调制,即可
//在改变频率的同时不改变脉宽,再改变脉宽的同时不改变频率;同时设置
//两个调节步长------在KEY键按下时,粗调,没有按下时,细调;
//程序思路: 本程序用到两个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1,其中定时器0工作在定时方式下,
//决定方波的频率;定时器1,同样工作在定时方式下,用于设定脉宽;
//------------------------------------------------------------------------------------ </div><div>
</div><div>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div><div>
</div><div>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LL  65536                              //定时器工作方式1时,最大基数长度 65536;
#define  F_osc 12000000                       //晶振频率12M;</div><div>
</div><div> sbit KEY_F_UP=P0^2;                       //频率上调按钮;
sbit KEY_F_DOWN=P0^3;                  //频率下调按钮;
sbit KEY_W_UP=P0^4;                     //脉宽上调按钮;
sbit KEY_W_DOWN=P0^5;                //脉宽下调按钮;
sbit KEY=P0^6;                               //粗细调节按钮-----按下为粗调,否则为细调;
sbit OUTPUT=P1^0;                         //波形输出;</div><div>
</div><div> uchar TIMER0_H,TIMER0_L,TIMER1_H,TIMER1_L;         //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初值设置;
uchar PERCENT=50;                                                    //初始占空比;
uchar FLAG_F=0,FLAG_W=0;                                      //频率调节标志和脉宽调制标志;
uint  FREQ=50000;                                                     //初始频率;
float temp;                                                                 //临时全局变量,用于数据传递;</div><div>
</div><div>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用于按键去抖;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用于定时器的初始化;
void calculate_F();          //<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 red;">频率计算函数,当频率变化,计算出定时器0初值;</font>
void calculate_W();         //<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 red;">脉宽计算函数,脉宽变化时,计算出定时器1初值;</font>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timer0();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定时器1中断函数;</div><div>
</div><div>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div><div>
</div><div>    while(t--)             //每个脉冲为1us
     {
      for(i=0;i<100;i++)
       for(j=0;j<100;j++);
     }
  }</div><div>
</div><div> void calculate_F()
{
   <font color="red"> temp = ALL - F_osc/12.0/FREQ;</font></div><div>
</div><div>    TIMER0_H = (uint)temp/256;
    TIMER0_L = (uint)temp%256;
}</div><div>
</div><div> void calculate_W()
{
    float TEMP;</div><div>
</div><div>    <font color="red">TEMP = (1 - PERCENT/100.0)*ALL + temp*PERCENT/100.0;</font></div><div>
</div><div>    TIMER1_H = (uint)TEMP/256;
    TIMER1_L = (uint)TEMP%256;
  }</div><div>
</div><div>  void key_scan()
  {
    delay(4);</div><div>
</div><div>    if(!KEY_F_UP)     //频率上调键按下;
    {
      FLAG_F=1;    //置标志位;</div><div>
</div><div>      if(!KEY)
        FREQ+=10;</div><div>
</div><div>      else
        FREQ++;</div><div>
</div><div>      if(FREQ>50000)
        FREQ=1;
    }</div><div>
</div><div>    else if(!KEY_F_DOWN)   //频率下调键按下;
    {
      FLAG_F=1;    //置标志位;</div><div>
</div><div>      if(!KEY)
        FREQ-=10;</div><div>
</div><div>      else
        FREQ--;</div><div>
</div><div>      if(FREQ<1)
        FREQ=50000;
     }</div><div>
</div><div>     else if(!KEY_W_UP)    //脉宽上调键按下;
     {
       FLAG_W=1;    //置标志位;</div><div>
</div><div>       if(!KEY)
         PERCENT+=5;</div><div>
</div><div>       else
         PERCENT++;</div><div>
</div><div>       if(PERCENT>49)
         PERCENT=1;
      }</div><div>
</div><div>     else if(!KEY_W_DOWN)   //脉宽下调键按下;
     {
       FLAG_W=1;    //置标志位;</div><div>
</div><div>       if(!KEY)
         PERCENT-=5;</div><div>
</div><div>       else
         PERCENT--;</div><div>
</div><div>       if(PERCENT<1)
         PERCENT=49;
      } </div><div>
</div><div>      else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决定频率
   {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TR1=1;           //开定时器1;
     OUTPUT=1;
   }</div><div>
</div><div>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决定脉宽
   {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TR1=0;         <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 red;"> //关定时器1,一定要这一步,因为定时器1的定时短于定时器0;</font>
     OUTPUT=0;
   }</div><div>
</div><div>   void init()
   {
     TMOD=0x11;      //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工作在方式1,16位计数器;
     calculate_F();  //初始为1KHZ,占空比为50%;
     calculate_W();</div><div>
</div><div>     TH0=TIMER0_H;
     TL0=TIMER0_L;</div><div>
</div><div>     TH1=TIMER1_H;
     TL1=TIMER1_L;</div><div>
</div><div>     ET0=1;
     ET1=1;</div><div>
</div><div>     EA=1;</div><div>
</div><div>     TR0=1;
     TR1=1;

   }</div><div>
</div><div> main()
{
    init();</div><div>
</div><div>    while(1)
    {
       key_scan();
       if(FLAG_F)     //改变频率时要注意要进行脉宽的重新设置;
       {
         calculate_F();
         calculate_W();
         FLAG_F=0;
       }</div><div>
</div><div>       if(FLAG_W)     // 脉宽改变,频率不改变;
       {
         calculate_W();
         FLAG_W=0;
       }
     }
}
</div>

网友A(2016-10-26):
不知为什么显示的这么乱呢?

网友B:
请重新上传吧。想看看!

网友C(2017-05-05):
//------------------------------------------------------------------------------------
//程序功能简介:本程序产生15HZ~~~50KHZ的方波,并且实现频率和脉宽的独立调制,即可
//在改变频率的同时不改变脉宽,再改变脉宽的同时不改变频率;同时设置
//两个调节步长------在KEY键按下时,粗调,没有按下时,细调;
//程序思路: 本程序用到两个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1,其中定时器0工作在定时方式下,
//决定方波的频率;定时器1,同样工作在定时方式下,用于设定脉宽;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LL  65536             //定时器工作方式1时,最大基数长度 65536;
#define  F_osc 12000000         //晶振频率12M;

sbit KEY_F_UP=P0^2;             //频率上调按钮;
sbit KEY_F_DOWN=P0^3;           //频率下调按钮;
sbit KEY_W_UP=P0^4;             //脉宽上调按钮;
sbit KEY_W_DOWN=P0^5;           //脉宽下调按钮;
sbit KEY=P0^6;                  //粗细调节按钮-----按下为粗调,否则为细调;
sbit OUTPUT=P1^0;               //波形输出;

uchar TIMER0_H,TIMER0_L,TIMER1_H,TIMER1_L;//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初值设置;
uchar PERCENT=50;               //初始占空比;
uchar FLAG_F=0,FLAG_W=0;//频率调节标志和脉宽调制标志;
uint  FREQ=50000;               //初始频率;
float temp;                     //临时全局变量,用于数据传递;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用于按键去抖;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用于定时器的初始化;
void calculate_F();
//频率计算函数,当频率变化,计算出定时器0初值;
void calculate_W();
//脉宽计算函数,脉宽变化时,计算出定时器1初值;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timer0();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while(t--)             //每个脉冲为1us
     {
      for(i=0;i<100;i++)
       for(j=0;j<100;j++);
     }
  }
void calculate_F()
{
    TIMER0_H = (uint)temp/256;
    TIMER0_L = (uint)temp%256;
}
void calculate_W()
{
    float TEMP;
    TEMP = (1 - PERCENT/100.0)*ALL + temp*PERCENT/100.0;
    TIMER1_H = (uint)TEMP/256;
    TIMER1_L = (uint)TEMP%256;
  }
  void key_scan()
  {
    delay(4);
    if(!KEY_F_UP)     //频率上调键按下;
    {
      FLAG_F=1;    //置标志位;
      if(!KEY)
        FREQ+=10;
      else
        FREQ++;
      if(FREQ>50000)
        FREQ=1;
    }
    else if(!KEY_F_DOWN)   //频率下调键按下;
    {
      FLAG_F=1;    //置标志位;
      if(!KEY)
        FREQ-=10;
      else
        FREQ--;
      if(FREQ<1)
        FREQ=50000;
     }
     else if(!KEY_W_UP)    //脉宽上调键按下;
     {
       FLAG_W=1;    //置标志位;
       if(!KEY)
         PERCENT+=5;
       else
         PERCENT++;
       if(PERCENT>49)
         PERCENT=1;
      }
     else if(!KEY_W_DOWN)   //脉宽下调键按下;
     {
       FLAG_W=1;    //置标志位;
       if(!KEY)
         PERCENT-=5;
       else
         PERCENT--;
       if(PERCENT<1)
         PERCENT=49;
      }
      els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决定频率
   {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TR1=1;           //开定时器1;
     OUTPUT=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决定脉宽
   {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TR1=0; //关定时器1,一定要这一步,因为定时器1的定时短于定时器0;
     OUTPUT=0;
   }
   void init()
   {
     TMOD=0x11;      //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工作在方式1,16位计数器;
     calculate_F();  //初始为1KHZ,占空比为50%;
     calculate_W();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ET0=1;
     ET1=1;
     EA=1;
     TR0=1;
     TR1=1;

   }
main()
{
    init();
    while(1)
    {
       key_scan();
       if(FLAG_F)     //改变频率时要注意要进行脉宽的重新设置;
       {
         calculate_F();
         calculate_W();
         FLAG_F=0;
       }
       if(FLAG_W)     // 脉宽改变,频率不改变;
       {
         calculate_W();
         FLAG_W=0;
       }
     }
}

网友D:
有proteus 仿真图吗

网友E(2018-04-14):
我试了一下,没办法实现频率的改变

网友E:
对比截图中两个函数,我自己测试了,频率无法改变,可能跟程序中根据频率计算计时器初始值的函数没写好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对比截图中两个函数,我自己测试了,频率无法改变,可能跟程序中根据频率计算计时器初始值的函数没写好有关 ...

若想实现频率改变,调频代码应这样修改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2018-09-01):
引用 网友E:
若想实现频率改变,调频代码应这样修改

试了你这个也不行啊~

网友H(2019-01-19):
引用 网友E:
对比截图中两个函数,我自己测试了,频率无法改变,可能跟程序中根据频率计算计时器初始值的函数没写好有关 ...

把 P0^6 脚接地,频率可以实现增加,但是占空比和频率都无法减

网友I(2021-09-06):
有大侠解决了频率改变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