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2016液晶屏显示不正常

楼主:
为什么一接上电就这种情况?但我侧着看其实已经显示数字和文字在里面了,但正面看就是一些方块

网友A(2016-10-27):
可以发个图片过来吗?或者说得具体点。

网友B:
你说的太模糊了,说具体点

网友B:
你参考一下

管脚定义和初始化函数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LCD1602_E=P2^7;        //lcd1602使能端,高脉冲有效
sbit LCD1602_RW=P2^5;   //lcd1602数据(H)、命令(L)选择端
sbit LCD1602_RS=P2^6;   //lcd1602读(L)写(H)选择端

网友C:
方向弄反了,旋转90度

网友D:
应该是对比度调节不当出现的问题,尝试调节对比度电位器或电阻阻值让液晶屏上能显示清晰的内容即可

网友E: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LCD1602显示屏简介
引脚功能    …
内部寄存器    …
控制指令    …
操作时序    …
电路设计    …
程序设计    …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F:
说明初始化不正常,加一下2K的上拉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