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汇编编写1602 显示名字 学号 并能移动闪烁灯功能

楼主(2016-10-27):
   本人也是新手  你们把东西下载就能用 简单易懂

网友A:
RS  BIT P3.5             ;定义RS为P2.0
RW  BIT P3.6             ;定义RW为P2.1
E   BIT P3.7              ;定义E为P2.2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70H,#06H
MOV 71H,#0C0H
MOV 72H,#80H
MOV 75H,#06H
LCALL LCDINIT
   MAIN:        MOV 68H,#03H
                MOV 55H,#01H
                MOV 61H,#00H
                MOV A,#01H      ;清屏
                MOV R1,#00H
        LCALL BUSY
        LCALL WRTC

        LCALL MINGXIAN

        MOV R3, #0C0H
        MOV SP,#40H
        MOV 57H,#00H
MAIN1:

    CHU:MOV A,  P1
        CJNE A,#0FFH,SB
        LJMP CHU
        SB: MOV 34H, A
          MOV DPTR ,#KEYTAB
          MOV R4,#0FFH

      LP:INC R4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CJNE A ,34H,LP
         KDL:MOV A,P1
             CJNE A,#0FFH,KDL
            INC R4
           MOV 35H,R4
           MOV A,35H
           MOV DPTR,#KEYTAB1
     ADCA:MOV R1,#00H
          MOV A,R1
        MOVC A,@A+DPTR
         INC DPTR
         DJNZ R4,ADCA

           MOV 35H,A

                MOV A,R3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A,35H
        CJNE A,#41H,XHSR
        LJMP STOP
   XHSR:SETB RS
         CLR  RW
         CLR  E
         MOV  P2,A

         SETB E

         CLR E

         CLR E
         INC R3
          PUSH ACC
          INC 57H
        LJMP MAIN1
    STOP:SJMP ZZA
ZZA:
    MOV A,70H
    CJNE A,75H,JKL
    LCALL LCDINIT
    JKL:
    MOV R3,#80H
      MOV 66H,68H
    MOV 61H,#0FH

MAIN2:

        MOV A,P1
        CJNE A,#0E7H,QWER
         ASD:MOV A,P1
         CJNE A,#0FFH,ASD
        LCALL ASDF

QWER:        MOV A,72H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R2,#0FH
       LCALL XUANZHE

        LCALL DELAY
        LCALL WRTD
          MOV A,66H
          CJNE A,#01H,OP9
          SJMP OP8
         OP9:
         LCALL XUEHAO
         MOV 67H,68H
         ;********设置程序*******;
        OP8:
        MOV A,P1
        CJNE A,#0EBH,TYU1
        RTY:
        MOV A,P1
        CJNE A,#0FFH,RTY
         LCALL BNM

         MOV 55H,R4

       TYU1:
       MOV A,P1
       CJNE A,#77H,TYU3
        RTY5:MOV A,P1
        CJNE A,#0FFH,RTY5
        LCALL BNM
        MOV 68H,R4

       TYU3:MOV R6,55H
        TYU:        LCALL DELAY

                 DJNZ R6,TYU

         INC R3

          DEC 61H

         ;********数字**********
          DJNZ 66H,RFV
         LCALL SHANSUO
         MOV 66H,#01H
         DJNZ 67H,RFV
          MOV 66H,68H

          RFV:CJNE R3,#0A1H,MAIN2

       LJMP ZZA

;***************初始化*****************
LCDINIT:
        LCALL  DELAY     ;延时15ms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MOV  A,#38H      ;显示模式设置(8位数据线,16*2 5*7点阵)
        LCALL WRTC
        LCALL DELAY      ;延时5ms

        MOV  A,#38H
        LCALL WRTC
        LCALL DELAY      ;延时5ms

        MOV  A,#38H
        LCALL WRTC
        LCALL DELAY      ;延时5ms

        MOV  A,#38H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A,#08H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A,#01H      ;清屏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A,70H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A,#0CH      ;示开关控制,显示开,无光标,不闪烁。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A,#40H ;写CGRAM地址.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A ,75H
        CJNE A,#06H,IOO
        MOV 75H,#04H
        SJMP IOOP
        IOO:MOV 75H,#06H
        IOOP:RET

;***************写命令子程序*****************
WRTC:
      CLR RS
      CLR RW
      CLR E
      MOV P2,A

          SETB E

      CLR E
      RET
;*****************写数据子程序***************
WRTD:    MOV R1,61H
AGAIN:   MOV A,R1
         MOVC A,@A+DPTR
         SETB RS
         CLR  RW
         CLR  E
         MOV  P2,A

         SETB E

         CLR E

         INC  R1
         MOV  A,R1
         MOV  B,R2 ; 数据写完没有.
         CJNE A,B,AGAIN
         RET

;*****************判忙子程序******************
BUSY:
        MOV 50H,A
        CLR  RS
        SETB RW
TT0:    SETB E
        MOV A,P2
        CLR E
        ANL A,#80H
        JNZ TT0
       MOV A,50H
        RET

  ;***************************************************
SHANSUO:

                MOV A,71H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R2,#0FH
        MOV  DPTR,#TAB

        LCALL DELAY
        MOV R1,#00H
        MOV A,R1
        MOVC A,@A+DPTR
         SETB RS
         CLR  RW
         CLR  E
         MOV  P2,A

         SETB E

         CLR E

         INC  R1
         MOV  A,R1
         MOV  B,R2 ; 数据写完没有.
         CJNE A,B,AGAIN
         RET
         ;*************************************************
ASDF:
        MOV A,P1
         CJNE A,#0FFH,ASDF1
          SJMP ASDF
          ASDF1:
              CJNE A,#0D7H,ZX

                MOV 70H,#04H
                MOV 71H,#0CFH
                MOV 72H,#8FH
                SJMP ZX1
                ZX:
                MOV 70H,#06H
                MOV 71H,#0C0H
                MOV 72H,#80H

                ZX1:LJMP ZZA

;********************************************
BNM:     MOV A ,P1
         CJNE A,#0FFH,BNM1
         SJMP BNM
          BNM1:
          MOV 34H, A
          MOV DPTR ,#KEYTAB
          MOV R4,#0FFH

      LP5:INC R4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CJNE A ,34H,LP5
         KDL1:MOV A,P1
             CJNE A,#0FFH,KDL1
             INC R4
             RET
    ;*************************************************
  MINGXIAN:
          MOV A,#80H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R2,#0DH
        MOV  DPTR,#TAB4
        LCALL DELAY
       FGHJ: MOV A,R1
         MOVC A,@A+DPTR
         SETB RS
         CLR  RW
         CLR  E
         MOV  P2,A

         SETB E

         CLR E

         INC  R1
         MOV  A,R1
         MOV  B,R2 ; 数据写完没有.
         CJNE A,B,FGHJ

        RET
  ;*********延时******* *************************
DELAY:  MOV R5,#10
D1: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5,D1
       RET
  ;*********************************
  XUEHAO:
        MOV A,71H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ALL BUSY
        LCALL WRTC
        MOV 59H,57H
        MOV R1,#41H
        LCALL QAZ
          OP5:
          MOV A,@R1

         SETB RS
         CLR  RW
         CLR  E
         MOV  P2,A

         SETB E

         CLR E
         MOV A,70H
         CJNE A,#04H,WSX
         DEC R1
         SJMP WSX1
         WSX:INC R1

         WSX1:DJNZ 59H,OP5
         RET
;*********************************************************
   XUANZHE:
       MOV A,70H
       CJNE A,#04H,CVB
       MOV DPTR,#TAB6
       SJMP VB
       CVB:MOV DPTR,#TAB5
       VB:RET
;***********************************************************
     KEYTAB:
            DB 7EH,0BEH,0DEH,0EEH
            DB 7DH,0BDH,0DDH,0EDH
            DB 7BH,0BBH,0DBH,0EBH
            DB 77H,0B7H,0D7H,0E7H
      KEYTAB1:
      DB 30H,31H,32H,33H
      DB 34H,35H,36H,37H
      DB 38H,39H,41H,42H
      DB 43H,44,45H ,46H
  TAB6:
      DB "  GNIP GNEHC IL                    "
TAB5:    DB "  LI CHENG PING "
TAB:     DB "                "

TAB4:    DB "LI CHENG PING"
;*********************************** *****************

QAZ:
     MOV A,70H
    CJNE A,#04H,QAZ1
      MOV A,57H
      ADD A,#40H
      MOV R1,A
    QAZ1:RET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