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PWM波频率与占空可调的好代码

楼主(2016-10-27):
前日看到一篇很好的代码。有好代码就要拿出来与坛友分享嘛
程序可以利用51单片机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PWM波程序。作者写的很详细,程序写的很漂亮!!!但我还是有地方不明白
现在咱们大家来探讨探讨吧!!!

我有三个问题,恳求网友不吝赐教。
1.  频率计算函数,当频率变化,计算出定时器0初值;
2.  脉宽计算函数,脉宽变化时,计算出定时器1初值;
3.  关定时器1,一定要这一步,因为定时器1的定时短于定时器0;

//------------------------------------------------------------------------------------
//程序功能简介:本程序产生15HZ~~~50KHZ的方波,并且实现频率和脉宽的独立调制,即可
//在改变频率的同时不改变脉宽,再改变脉宽的同时不改变频率;同时设置
//两个调节步长------在KEY键按下时,粗调,没有按下时,细调;
//程序思路: 本程序用到两个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1,其中定时器0工作在定时方式下,
//决定方波的频率;定时器1,同样工作在定时方式下,用于设定脉宽;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LL  65536     //定时器工作方式1时,最大基数长度 65536;
#define  F_osc 12000000    //晶振频率12M;

sbit KEY_F_UP=P0^2;     //频率上调按钮;
sbit KEY_F_DOWN=P0^3;   //频率下调按钮;
sbit KEY_W_UP=P0^4;     //脉宽上调按钮;
sbit KEY_W_DOWN=P0^5;   //脉宽下调按钮;
sbit KEY=P0^6;          //粗细调节按钮-----按下为粗调,否则为细调;
sbit OUTPUT=P1^0;       //波形输出;

uchar TIMER0_H,TIMER0_L,TIMER1_H,TIMER1_L;       //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初值设置;
uchar PERCENT=50;                                                 //初始占空比;
uchar FLAG_F=0,FLAG_W=0;                                    //频率调节标志和脉宽调制标志;
uint  FREQ=50000;                                                   //初始频率;
float temp;                                                              //临时全局变量,用于数据传递;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用于按键去抖;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用于定时器的初始化;
void calculate_F();                                                   //频率计算函数,当频率变化,计算出定时器0初值;
void calculate_W();                                                  //脉宽计算函数,脉宽变化时,计算出定时器1初值;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timer0();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while(t--)             //每个脉冲为1us
     {
      for(i=0;i<100;i++)
       for(j=0;j<100;j++);
     }
  }

void calculate_F()
{
    temp = ALL - F_osc/12.0/FREQ;
    TIMER0_H = (uint)temp/256;
    TIMER0_L = (uint)temp%256;
}

void calculate_W()
{
    float TEMP;
    TEMP = (1 - PERCENT/100.0)*ALL + temp*PERCENT/100.0;
    TIMER1_H = (uint)TEMP/256;
    TIMER1_L = (uint)TEMP%256;
  }

  void key_scan()
  {
    delay(4);

    if(!KEY_F_UP)     //频率上调键按下;
    {
      FLAG_F=1;    //置标志位;

      if(!KEY)
        FREQ+=10;

      else
        FREQ++;

      if(FREQ>50000)
        FREQ=1;
    }

    else if(!KEY_F_DOWN)   //频率下调键按下;
    {
      FLAG_F=1;    //置标志位;

      if(!KEY)
        FREQ-=10;

      else
        FREQ--;

      if(FREQ<1)
        FREQ=50000;
     }

     else if(!KEY_W_UP)    //脉宽上调键按下;
     {
       FLAG_W=1;    //置标志位;

       if(!KEY)
         PERCENT+=5;

       else
         PERCENT++;

       if(PERCENT>49)
         PERCENT=1;
      }

     else if(!KEY_W_DOWN)   //脉宽下调键按下;
     {
       FLAG_W=1;    //置标志位;

       if(!KEY)
         PERCENT-=5;

       else
         PERCENT--;

       if(PERCENT<1)
          PERCENT=49;
      }

      els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决定频率
   {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TR1=1;           //开定时器1;
     OUTPUT=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决定脉宽
   {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TR1=0;          //关定时器1,一定要这一步,因为定时器1的定时短于定时器0;
     OUTPUT=0;
   }

   void init()
   {
     TMOD=0x11;      //定时器0和定时器1都工作在方式1,16位计数器;
     calculate_F();  //初始为1KHZ,占空比为50%;
     calculate_W();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TH1=TIMER1_H;
     TL1=TIMER1_L;
     ET0=1;
     ET1=1;
     EA=1;
     TR0=1;
     TR1=1;
   }

main()
{
    init();

    while(1)
    {
       key_scan();

       if(FLAG_F)     //改变频率时要注意要进行脉宽的重新设置;
       {
         calculate_F();
         calculate_W();
         FLAG_F=0;
       }

       if(FLAG_W)     // 脉宽改变,频率不改变;
       {
         calculate_W();
         FLAG_W=0;
       }

     }
}

网友A:
楼主验证过这个程序吗?

网友B:
好像版主发过 时间和频率可调的例程

网友C(2017-06-03):
编译通不过,

网友D:
不知道这样做应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