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51串口怎么才能发送十进制变量到串口助手啊!!!

楼主(2016-10-27):
新手求救!51串口怎么才能发送十进制变量到串口助手以字符方式显示啊!!!

if(powerflag==1)
                {
                        powerflag=0;
                        D1=initpower[0];           // initpower[0]存放的为十六进制数,但是变化的  如:D1=0X01;
                        D2=initpower[1];           // initpower[1]存放的为十六进制数,但是变化的  如:D2=0X02;
                        D3=initpower[2];                // initpower[2]存放的为十六进制数,但是变化的 如:D3=0X03;

                        Wh=D1/10*sixfive+D1%10*sixfour+D2/10*sixthree+D2%10*sixtwo+D3/10*sixone+D3%10*sixzero;
                        //把D1,D2,D3转化为一个是十进制数 (A3 02 01)
                        //转化后为Wh= 0*16^5 + 1*16^4 + 0*16^3 + 2*16^2 + 0*16^1 + 3*16^0  = 66051 ;

                        Whtmp=Wh/1000;                 //将Wh缩小1000倍,  Whtmp = 6.6051
                        WhtmpH=(int)Whtmp;          //WhtmpH存放Whtmp 整数部分 WhtmpH= 6 ;
                        WhtmpL=(Whtmp-WhtmpH)*100;          //WhtmpL存放Whtmp 小数部分 WhtmpH= 6051 ;

                        //怎样才能输出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到串口助手以字符方式显示????

                        UART_One_Printf("WhtmpH");           //输出整数整数部分到串口助手????
                        Uart_One_Send(WhtmpH);

                  /*   /////////////////
                        //串口1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UART_One_Printf(uchar *p)
                        {
                                while(* p!='\0')
                                Uart_One_Send(*p++);
                        }

                         //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函数
                         void Uart_One_Send(uchar k)
                        {
                                ES=0;
                                TI=0;
                                SBUF=k;
                                while(!TI);
                                TI=0;
                                ES=1;
                        }
                        */        /////////////

楼主:
怎样才能输出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到串口助手以字符方式显示????

网友A:
可以做为一个数据一起发送 小数点另外加上去

网友B:
小数点另加?

网友C:
   缺少ASCII转换吧?比如你的意图是发到对方,能显示一个“0”,直接发“0”是不行的,应当发送0x30。具体可以查询国际标准信息交换编码表(ASCII)。

网友D:
实验16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虚拟串行通信说明

添加虚拟串口

下载“串口调试助手”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验1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