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

楼主(2016-10-28):
用app与esp8266通信 在给电时有响应亮蓝灯,用手机连上ESP8266的WiFi却无响应 发指令也无响应 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 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样说的太笼统 估计很多人不明白最好贴图和源代码

网友B:
esp8266 的iot固件接收的指令和手机app发送的指令不匹配

网友B:
你用这一个试一下

app和iot固件

网友C(2017-05-23):
首先你要确定 接线正确
串口测试 先出现乱码 然后出现 ready 才算成功 上面都没有就是有问题
一般情况是波特率没有一致  端口 软件 sdk代码 烧录选择 必须一样 一般都是115200

网友D(2017-10-11):
用51单片机如何写esp8266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