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8):
宋老师的源码 觉得写的非常好

本目录下提供的是《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教材中所有例程与作业习题的源代码。
请将整个目录复制到电脑硬盘上使用,如直接在光盘路径下打开工程可能会导致软件报错。
运行目录下的Clean.bat可以清理程序编译过程中产生的中间文件和临时文件。

lesson2 (第2章):
    点亮一个LED示例,所在章节2.4

lesson3 (第3章):
    LED闪烁示例,所在章节3.5

lesson4 (第4章):
    4_1:用P0口控制LED的示例,所在章节4.8
    4_2:用P0口控制实现流水灯效果,所在章节4.8
    4_t4:作业题4,逐次右移的流水灯效果,所在章节4.9
    4_t5:作业题5,左右往复移动的流水灯效果,所在章节4.9

lesson5 (第5章):
    5_1:基于定时器查询模式的LED闪烁,所在章节5.2.3
    5_2:静态点亮数码管的某几段,所在章节5.3.2
    5_3:数码管静态显示一位字符,所在章节5.3.3
    5_t3:作业题3,定时器查询模式实现左右移动的流水灯,所在章节5.4
    5_t5:作业题5,变更lesson5_3的正计数为倒计数,所在章节5.4

lesson6 (第6章):
    6_1:数码管动态显示原理示例(if...else if...语句示例),所在章节6.4
    6_2:数码管动态显示原理示例(switch...case...语句示例),所在章节6.4
    6_3:基于中断带消隐的数码管动态显示示例,所在章节6.5
    6_t4:作业题4,在lesson6_3多位数字显示的基础上不显示高位的0,所在章节6.6
    6_t5:作业题5,变更lesson6_3的正计数为倒计数,所在章节6.6

lesson7 (第7章):
    7_1:基于数码管计时程序的静态变量演示,所在章节7.2
    7_2:点亮LED点阵上的一个点,所在章节7.3
    7_3:点亮LED点阵上的一行,所在章节7.3
    7_4:点亮LED点阵上的全部点,所在章节7.3
    7_5:LED点阵显示静态图形,所在章节7.4
    7_6:LED点阵显示纵向移动的动画,所在章节7.5.1
    7_6_h:LED点阵显示横向移动的动画(掉转板子方向的取巧方式),所在章节7.5.2
    7_7:LED点阵显示横向移动的动画,所在章节7.5.2
    7_t3:作业题3,lesson7_6的向上移动改为向下移动,所在章节7.6
    7_t4:作业题4,lesson7_7的向左移动改为向右移动,所在章节7.6
    7_t5:作业题5,基于LED点阵的9~0倒计数,所在章节7.6
    7_t6:作业题6,独立LED、数码管、点阵LED同时全亮,所在章节7.6

lesson8 (第8章):
    8_1:基于数码管计时程序的函数调用演示,所在章节8.2
    8_2:按键基本原理演示例程,所在章节8.4.3
    8_3:独立按键扫描原理演示例程,所在章节8.4.3
    8_4:独立按键消抖原理演示例程,所在章节8.4.4
    8_5:独立按键扫描并消抖的演示例程,所在章节8.4.4
    8_6:矩阵按键扫描并消抖的演示例程,所在章节8.4.5
    8_7:基于矩阵按键和数码管实现的简易加法计算器,所在章节8.5
    8_t4:作业题4,变更lesson8_5的递增计数为递减计数,所在章节8.6
    8_t5:作业题5,在lesson8_7基础上实现简易加减计算器,所在章节8.6

lesson9 (第9章):
    9_1:步进电机驱动的基础示例,所在章节9.3.3
    9_2:步进电机转动任意角度的示例,所在章节9.3.4
    9_3:实用的步进电机驱动示例,所在章节9.3.5
    9_4:按键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示例,所在章节9.3.6
    9_5:蜂鸣器驱动的基础示例,所在章节9.4
    9_6:蜂鸣器演奏简单乐谱——“两只老虎”,所在章节9.4

lesson10 (第10章):
    10_1:基于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秒表,所在章节10.1
    10_2:基于PWM方式控制LED的亮度,所在章节10.2
    10_3:基于PWM方式控制LED实现呼吸灯效果,所在章节10.2
    10_4:交通信号灯示例,所在章节10.3
    10_5:长短按键/连续按键功能实现示例,所在章节10.5
    10_t3:作业题3,数码管计时与流水灯同时运行的示例,所在章节10.6

lesson11 (第11章):
    11_1:普通IO口模拟实现串口通信的示例,所在章节11.4
    11_2:单片机硬件UART查询方式实现串口通信的示例,所在章节11.5.3
    11_3:单片机硬件UART中断方式实现串口通信的示例,所在章节11.5.3
    11_4:UART串口通信及控制数码管显示的示例,所在章节11.6
    11_t5:作业题5,UART串口控制流水灯流动和停止,所在章节11.7
    11_t6:作业题6,UART串口控制蜂鸣器的开关,所在章节11.7

lesson12 (第12章):
    12_1:指针作为函数参数的示例,所在章节12.1
    12_2:指向变量的指针与变量关系的示例,所在章节12.2
    12_3:指针、字符串、字符数组、ASCII码演示示例,所在章节12.3
    12_4:1602液晶基本操作演示示例,所在章节12.4

lesson13 (第13章):
    13_1:1602液晶显示两行字符串,并实现整屏的重复左移,所在章节13.2
    13_2:多c文件示例,1602液晶显示两行字符串,并实现整屏的重复左移,所在章节13.3
    13_3:整型数为操作数的简易+-*/计算器,所在章节13.4
    13_4:基于帧模式的实用串口程序示例,所在章节13.5
    13_t2:作业题2,1602液晶显示两行字符串,并实现整屏的重复右移,所在章节13.6

lesson14 (第14章):
    14_1:寻址I2C总线上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地址,将应答状态显示到液晶上,所在章节14.2
    14_2:用单字节读写模式访问EEPROM,每次+1后写回,所在章节14.3.1
    14_3:用多字节读写模式访问EEPROM,依次+1,+2,+3...后写回,所在章节14.3.2
    14_4:用连续读与分页写模式访问EEPROM,依次+1,+2,+3...后写回,所在章节14.3.3
    14_5:读取EEPROM中的数据显示到液晶,并可通过UART修改EEPROM中的数据,所在章节14.4
    14_t3:作业题3,以lesson10_4为基础实现可通过UART设定时间的交通灯示例,所在章节14.5
    14_t4:作业题4,基于液晶、按键、EEPROM的密码锁示例,所在章节14.5

lesson15 (第15章):
    15_1:用单次读写模式访问DS1302,并将日期时间显示在液晶上,所在章节15.3.4
    15_2:用突发读写模式访问DS1302,并将日期时间显示在液晶上,所在章节15.3.5
    15_3:DS1302实现简易电子钟,通过按键校时,所在章节15.5

lesson16 (第16章):
    16_1:接收NEC协议的红外编码并将用户码和键码显示到数码管上,所在章节16.3
    16_2:控制DS18B20测量温度并将温度值显示到液晶上,所在章节16.4
    16_t2:作业题2,用遥控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所在章节16.5
    16_t4:作业题4,带温度显示的电子钟,所在章节16.5

lesson17 (第17章):
    17_1:将模拟输入通道0、1、3的电压值显示到液晶上,所在章节17.4
    17_2:由按键控制DA输出可调电压值,所在章节17.6
    17_3:由按键控制DA输出可变化的波形,所在章节17.7
    17_t3:作业题3,可调频率的信号发生器,所在章节17.8

lesson18 (第18章):
    18_1:RS485基本示例,接收任意数据帧并添加回车换行后送回,所在章节18.1
    18_2:基于RS485的Modbus通信示例,支持寄存器读写操作,所在章节18.3
    18_t3:作业题3,基于Modbus协议实现电子钟校时,所在章节18.4

lesson19 (第19章):
    19_1:多功能电子钟例程,所在章节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