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可以用cc2540通信吗

楼主(2016-10-28):
我想做一个心率仪,单片机是89c51单片机,可以用cc2540通信吗?CC2540是单片机吗?怎么使用和89C51构成完整的通信系统?蓝牙模块都有哪些名称?

网友A:
1.cc2540这个蓝牙芯片是需要二次开发的,当然你也可以通过x淘购买套件和固件,当做一个串口或者IIC转蓝牙的装置使用。
2.你的89C51的性能太低,和CC2540通过串口或者IIC连接,做一下简单的事情,
3.你要通过cc2540的固件信息或者他们之间的通讯协议,完成CC2540的驱动程序。

楼主:
用89c51做心率仪可行吗?需不需要用更高级的单片机?有哪些单片机性能比较高而且编程简单呢?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57358-1.html
你在这里回复,我会悬赏你5个黑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c2540这个蓝牙芯片是需要二次开发的,当然你也可以通过x淘购买套件和固件,当做一个串口或者IIC转蓝牙的 ...

http://www.51hei.com/bbs/dpj-57358-1.html
你在这里回复,我会悬赏你5个黑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