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单片机的ADC个数为?

楼主(2016-10-28):
stm32f103vet6单片机的ADC个数为
stm32复用端口初始化步骤一般是
stm32的IO口最大能承受电压为
使能GPIOA和ADC时钟用什么函数

网友A:
ADC好像是两路十几个通道
复用的时候一般是时钟使能、管脚关联
有点io大部分能承受3.3V,一部分最大是5V  你可以在管脚输入端加一个3.3V稳压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