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控制舵机0-180度自由调节

楼主(2016-10-29):
按键控制舵机0-180度自由调节

网友A:
不错的方法
/************************************************************
        芯    片:STC12C5A60S2
        晶    振:11.0592MHz
        功能描述:两个按键控制 舵机从0-180°变化?
        在多功能试验板正确实现

        遇到问题: 如果使用平常方法给TH0 TL0 赋值 ,那样定时误差比较大。。

        平常方法: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而如果使用这种方法:
           TH0=-num/256; //高电平时间
           TL0=-num%256;
                误差就比较小。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ycle   4000  //定义周期  180度
#define Cycle1  500  //定义周期   0度
#define juzhong 1500  //定义周期 归中
uint PWM_Value[8];

uchar order=0; //中断步长

sbit key1=P3^7;
sbit key2=P4^6;

//PWM的输出端口
sbit PWM_OUT0=P1^3;
sbit PWM_OUT1=P0^1;
sbit PWM_OUT2=P0^2;
sbit PWM_OUT3=P0^3;

void Init_Timer0()         //定时器0 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 = 1;//打开总中断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器0

    PT0=1;  //定时器0 设置为最高优先中断
    PX0=0; // 外部中断0 设置最低中断
}
//延时
void delay(void)
{
  uint i=250;
  while(i--);

}

//按键检测
void keyscan()
{
    if(key1==0)                 //高电平加
        {

        if(PWM_Value[0]<Cycle)
           PWM_Value[0]+=2;
        if(PWM_Value[1]<Cycle)
           PWM_Value[1]+=2;
        if(PWM_Value[2]<Cycle)
           PWM_Value[2]+=2;
        if(PWM_Value[3]<Cycle)
           PWM_Value[3]+=2;

    }
    if(key2==0)           //高电平减
    {
        if(PWM_Value[0]>Cycle1)
           PWM_Value[0]-=2;
        if(PWM_Value[1]>Cycle1)
           PWM_Value[1]-=2;
        if(PWM_Value[2]>Cycle1)
           PWM_Value[2]-=2;
        if(PWM_Value[3]>Cycle1)
           PWM_Value[3]-=2;
    }

    delay();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WM_Value[0]=juzhong;//舵机归中
    PWM_Value[1]=juzhong;
    PWM_Value[2]=juzhong;
    PWM_Value[3]=juzhong;
    Init_Timer0();
        P4SW=0X70;
    while(1)
    {
        keyscan();
    }
}
//定时器0 中断子函数
//这里输出几路波形 就应该为 20MS/N =X 那么X 就是N路平分时间
//在用N-高电平时间  就为该路低电平时间咯。 就这么简单。。。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witch(order)
    {
        case 1:PWM_OUT0=1;
               TH0=-PWM_Value[0]/256;     //第一路输出高电平时长
               TL0=-PWM_Value[0]%256;
               break;
        case 2:PWM_OUT0=0;
               TH0=-(5000-PWM_Value[0])/256;   //第一路 输出低电平时长
               TL0=-(5000-PWM_Value[0])%256;
               break;
        case 3:PWM_OUT1=1;
               TH0=-PWM_Value[1]/256;
               TL0=-PWM_Value[1]%256;
               break;
        case 4:PWM_OUT1=0;
               TH0=-(5000-PWM_Value[1])/256;
               TL0=-(5000-PWM_Value[1])%256;
               break;
        case 5:PWM_OUT2=1;
               TH0=-PWM_Value[2]/256;
               TL0=-PWM_Value[2]%256;
               break;
        case 6:PWM_OUT2=0;
               TH0=-(5000-PWM_Value[2])/256;
               TL0=-(5000-PWM_Value[2])%256;
               break;
        case 7:PWM_OUT3=1;
               TH0=-PWM_Value[3]/256;
               TL0=-PWM_Value[3]%256;
               break;
        case 8:PWM_OUT3=0;
               TH0=-(5000-PWM_Value[3])/256;
               TL0=-(5000-PWM_Value[3])%256;

       order=0;
       break;

       default: order=0;
    }
    order++;
}

楼主:
谢谢!相互学习进步

网友B:
谢谢!相互学习进步,我正要写

网友C(2017-02-12):
漏洞百出,差评!!!!!

网友D(2017-04-28):
前辈,我也想做个通过远程控制的WIFI带摄像头的小车…………。前后左右、摄像头上下左右(老的说法叫八通道)。驱动最好是无级变速的(是不是叫PWM),能实现吗?

网友D:
前辈,我也想做个带摄像头的小车。前后左右,摄像头上下左右(八通道),驱动最好是无级变速的(是不是叫PMW),有点基础,能不能指点下,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