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采用USB供电,L298N使用电池供电,启动后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30):
要做一个小车,单片机芯片用的是STC89C52,小车的电机驱动模块用的是L298N,采用2节3.7的18650供电,但是单片机写入程序以后小车不会正常的动作,电机不会转,偶尔能听到电机部位有嗡嗡的声音,很小,求助大神解答。

网友A:
你说的太模糊了,处理办法;
1.检查你的L298N的电路是否正确。
2.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单片机波形是否有输出,
3.也可以用万用表的电流档传戒到电路中,看是否有电流。
4.你说有时候有嗡嗡声,说明你的电路是有反应的,调一下频率试试,

网友B(2017-01-04):
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