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检测温度,自己编了一个程序,编译时有错,不知道如何改,求各位大神的指导

楼主(2016-10-30):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emp_oper=P3^0;
sbit temp_up=P3^1;
sbit temp_down=P3^2;
sbit temp_sure=P3^3;
sbit beep=P2^5;
sbit DQ=P1^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char buf[4];
void delayms(uint xms)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

   void delay(uint t)
{
  for (;t>0;t--);
}

void display()
{
   uchar i,j;
   j=0x07;
   for(i=0;i<4;i++)
    {P0=table[buf];
         P2=j;
         j=j>>1;
  }
}
void key()
{
uchar flag_key,temp;
flag_key=0        ;
temp=0        ;
if(temp_oper==0)
  {
   delayms(10);
   if(temp_oper==0)
   flag_key=1;
   }
while(flag_key)
{
  if(temp_up==0)
  {
   delayms(10);
   if(temp_up==0)
    temp++;
  }
   if(temp_down==0)
  {
   delayms(10);
   if(temp_down==0)
    temp--;
  }
   if(temp_sure==0)
  {
   delayms(10);
   if(temp_sure==0)
    flag_key=0;
  }
}
}

void BEEP(uchar temp,temprature)
{
   if(temprature>=temp)
   {beep=1;
        while(1);
        }
  else
    beep=0;
}

  void ds18b20rst()
  {
   uchar x=0;
    DQ=1;
        delay(4)//从高拉倒低
    DQ=0;
    delay(50);           //550 us
    DQ=1;
    delay(6);
        }            //66 us
  void ds18b20wr(uchar wdata)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wdata&0x01;
        delay(5);
        DQ=1;
        wdata>>=1;
        }
  }

  uchar ds18b20rd()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5);
   }
  return(dat);
}

  read_temp()
{
uchar a,b,symbol,temprature;
ds18b20rst();
ds18b20wr(0xcc);
ds18b20wr(0x44);
ds18b20rst();
ds18b20wr(0xcc);
ds18b20wr(0xbe);
a=ds18b20rd();
b=ds18b20rd();
temprature=b;
temprature<<=8;
temprature=temprature|a;
if(temprature<0x0fff)
  symbol=0;
else
{
  temprature=~temprature+1;
  symbol=1;
  }
  temprature=temprature*(0.625);
  return(temprature);
}
void main()
{
uchar temp,temprature;
uchar buf[4];
  buf[0]=temp%10;
  buf[1]=temp/10;
  buf[2]=temprature%10;
  buf[3]=temprature/10;
P0=0 ;
P2=0 ;
read_temp();
ds18b20wr(0xcc);
ds18b20wr(0x44);
  while(1)
{
key();
read_temp();
display();
  BEEP();
  }
}
显示设计1.C(8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Q'
不知如何改正,求帮忙

网友A:
void delayms(uint xms)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

网友A:
一大堆问题:你所有的函数声明也给我放前面,另外这个单总线的东西,对时间要求严格。必须注意你的时序正确

网友B:
提示显示的是
void ds18b20rst()
  {
   uchar x=0;
    DQ=1;
        delay(4)//这句后面少了个分号

网友B:
里面的P0=table[buf];是不是应该写成P0=table[buf[i]];

void display()
{
   uchar i,j;
   j=0x07;
   for(i=0;i<4;i++)
    {
        P0=table[buf];
         P2=j;
         j=j>>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