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NRF24L01的遥控车制作

楼主(2016-10-30):
关键点:在于nrf24l01的通讯上面,我之前用的是分区的程序做的但效果不怎么好,后来选用的是不分区的程序然后通讯十分稳点
下面是视频地址 遥控演示.mp4 210220备:
http://pan.baidu.com/s/1bo0iDIn

完整程序: NRF24L01测试程序【不区分收发 头文件版

以下是部分代码预览:
#include "mcu.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LED1_ON                                P3|=(1<<0)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1_OFF                        P3&=~(1<<0)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1                (P2&(1<<0))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define                LED2_ON                                P3|=(1<<1)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2_OFF                        P3&=~(1<<1)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2                (P2&(1<<1))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define                LED3_ON                                P3|=(1<<2)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3_OFF                        P3&=~(1<<2)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3                (P2&(1<<2))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define                LED4_ON                                P3|=(1<<3)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4_OFF                        P3&=~(1<<3)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4                (P2&(1<<3))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sbit ENA=P3^4;
sbit ENB=P3^5;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个 ms
{
    unsigned char a,b;
        while(ms--)
        {
            for(b=64;b>0;b--)           // 仅作为粗略延时 中断繁忙时差距很大
                for(a=45;a>0;a--);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int while_times = 0;
        init_NRF24L01();
        delayms(300);
//    ENA=1;
//        ENB=1;

        while(1)
        {
          ENA=1;
          ENB=1;
                //===== 发送模式 =====
                nrf_TxMod();

                        if(k1 == 0)                //按键按下,
                        {
                          TxBuf[0] = 1;                //把1存入TxBuf[0]中,然后发送出去;接收程序判断RxBuf[0]的值,等于1的话点亮LED
                                                                                        //【注:RxBuf数组和TxBuf数组中的元素是对应的】
                        }
                        else if(k2==0)
                        {
                                TxBuf[0] = 2;
                        }
                        else if(k3==0)
                        {
                         TxBuf[0]=3;

                        }
                        else if(k4==0)
                        {
                          TxBuf[0]=4;

                        }
                        else
                        {
                         TxBuf[0]=0;

                        }

                nrf_trans(TxBuf);                        //将待发送的数据写入NRF24L01
                while_times = 30;                //检测是否发送成功 循环检测?次  【可更改,让接收循环次数大于发送循环次数效果较好】
                while(while_times--  ) //发送超时,或者发送成功,跳出循环 进入接收模式
                {
                        get_nrf_sta();                        //获取状态标志
                        if(TX_DS == 1)                        //发送成功,跳出循环
                                break;
                }
                //===== 接收模式 =====
                nrf_RxMod();
                while_times = 120;                //检测是否接收成功 循环检测?次 【可更改,让接收循环次数大于发送循环次数效果较好】
                while(while_times--)         //接收超时或者接收成功,跳出循环 进入发送模式
                {
                        get_nrf_sta();                        //获取状态标志
                        if(RX_DR == 1)                        //接收成功
                        {
                                nrf_read(RxBuf);        //接收成功后,将NRF24L01接收到的数据读到单片机的RxBuf数组中。
                                break;                                                //跳出循环
                        }
                }
                if(RX_DR == 1)                                //是因为接收到数据,而不是因为超时才跳出循环
                {
                        if(RxBuf[0] == 1)
                        {
                                LED2_OFF;
                                LED4_OFF;
                                LED1_ON;
                                LED3_ON;
                         }
                        if(RxBuf[0] == 2)
                        {
                            LED1_OFF ;
                                LED3_OFF;
                            LED2_ON;
                                LED4_ON;
                         }
                           if(RxBuf[0] == 3)
                        {
                                LED1_ON;
                                LED2_OFF;
                                LED4_ON;
                                LED3_OFF;
                         }
                        if(RxBuf[0] == 4)
                        {
                            LED3_ON ;
                                LED2_ON;
                                LED1_OFF;
                                LED4_OFF;
                        }
                        else if(RxBuf[0] == 0)
                        {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
                }
        }
}

楼主:
PCB 原理图都有,等我完善了再分享

网友A(2018-05-31):
感觉不错,找了好久质料了

网友B:
赞一个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8-11-22):
可否分享电路图?

网友D:
会写程序就是好

网友E(2020-10-06):
#define                LED1_ON                                P3|=(1<<0)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1_OFF                        P3&=~(1<<0)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1                (P2&(1<<0))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define                LED2_ON                                P3|=(1<<1)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2_OFF                        P3&=~(1<<1)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2                (P2&(1<<1))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define                LED3_ON                                P3|=(1<<2)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3_OFF                        P3&=~(1<<2)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3                (P2&(1<<2))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define                LED4_ON                                P3|=(1<<3)                                //P36置一,LED亮,这种置一方法类似于STM32,推荐使用
#define                LED4_OFF                        P3&=~(1<<3)                        //P36置零,LED灭
#define          k4                (P2&(1<<3))                                //P20为按键 ==0为按下,!=0 为弹起
这种宏定义和 51 sibt 位选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2021-02-20):
我还能求一份原理图和pcb文件吗?谢谢

网友G:
求一份原理图

网友H(2021-05-14):
请问要实现比例控制前进和后退的油门速度,采用摇杆变阻器,用一路ADC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