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监测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

楼主(2016-10-30):
陶工建议:技术需要交流,你才有进步;技术又代表过去,只有不断的学习,掌握更新的知识,你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今天修的机是换模块FP75R12KT3.驱动正常后装上新模块,用刀将PCB板的模块逆变电源输入端(正反面)切断,有的变频器装有保险丝,那就简单多了。取维修双电源组成三点式(+12V.0V.–12V)为模块逆变供电,+12V接到逆变电源输入端,–12V接到逆变地,0V暂不用。启动变频器用万用表交流50V电压档测UVW的电压值为16V

将电源升高到66V,UVW电压为46V

用四踪示波器三个通道接到UVW和0V端三组矩形波清晰可见

如果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示波器波形不变,显示频率会变化

分亨给大家,别忘了赞我噢!!

网友A(2019-04-29):
楼主用的是4踪示波器,地线接负极端,用3个探头分别夹在UVW端。实验用的是低压电源(外接),不用高压探头也可以。

网友B:
楼主老师,请教一下,测变频器输出波形,用普通的示波器探针就行吗?需要高压探针吗?
我看你的探针直接接到输出端子上了,那么接地夹怎么处理?悬空还是接到某个位置。
麻烦您给指点一下,我是小白,跪求回复。

楼主(2016-10-30):
示波器的牌子是普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