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取下逆变模块的上电检测全过程

楼主(2016-10-30):
这台德玛D6B-11T4-1A变频器11KW一体化模块7MBR50UA120-50损坏~输出端子U与直流母线端子DC–短路。拆下模块,用维修电源500V接到变频器直流环节输入端DC+和DC–,上电PU操作面板显示AE.dcL直流母线欠压故障。

检查后原因为~取下模块后,模块10脚驱动下臂地与模块23脚整流输出地DC–不通,变频电压检测IC-TL082I的参考电压Vref接到模块信号地端,与DC–不通,用一根细线短接二个地。上电后此故障没有了,却出现了一个新的故障代码

E.rHo内部温度检测热敏电阻开路。检查后原因为~未装模块造成模块8.9脚的5K欧热敏电阻没有接入电路引起的故障,用一只5K欧电阻接入电路,故障依旧。查为模块9脚旁边的一个贴片器件L2不见了~估计拆模块烙铁温度传到这个小元件引起的脱落,用一只0欧姆的贴片电阻装上。上电故障代码消失,显示转速设定值

1000转/分。有的机器还装有输出电流检测装置,如A7840/HCPL7840,IC的输入端电源取自U.V相上臂的驱动电源,经78L05稳压后接入7840的1.4端。文章"自己为自己设置的疑难故障"已有说明,脱开模块会报"过流OC"故障。此机使用电流互感器,不用此电路。接下来测模块7路驱动的静态负压,结果为0V。查为正常情况,此机无负压形成电路,断电后用电阻法测驱动输出,发现V相上臂栅极G与源极S短路,拆下驱动小板~此机装有7块驱动小板,不拆小板不好测量,估计驱动IC-A4504损坏。查为4504没坏,是栅极G与源极S之间的一只小贴片电容短路。取下电容,测量线路阻值正常。上电试运行,一按面板启动RUN按钮,报警

E.FoP变频器逆变模块保护故障代码,这个代码也是关键故障~IGBT管压降检测异常。因不接模块,这个报警是必然的,离成功不远了,一般的机器都是下三臂管压降检测,用三根细线将U.V.W与DC–短接,故障依旧。检查发现上三臂也有管压降检测电路,那么如何屏蔽呢?上三管的漏极D接到直流母线DC+,源极接到U.V.W端,大家思考一下,故事还没讲完,想了解,且看下篇文章更详细的解释!!
----------------------

上文讲到如何屏蔽上三臂的管压降检测电路。找到三组驱动电源的地(自定义)分别与信号U.V.W端相连~模块已取下,这三端与输出的U.V.W不通。再找模块逆变输入端21脚,经三组反向连接的二极管到驱动电路作管压降检测,将这三个点分别与信号U.V.W短接。上电启动,变频没有报警且有转速增加显示

接下来测驱动电压,六组均在7.5V左右(用数字表),基本正常。将新模块装上,去掉所连的线,同时将模块21脚逆变电源输入端与电路用刀切断(正反面),用低电压24V为逆变功率管供电,用表测输出电压和用示波器测三相波形

文章《用示波器监测变频器三相输出波形》已有介绍,不再细说。小结~取下模块后的上电检测步骤很多,要思路清晰,只有多做多练才能掌握要点。写下来与大家分亨,如果你觉得好,别忘了赞我噢!希望也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楼主:
问:可是,三个源极接DC正,解除上三臂管压降检测?
答:模块取下后,上臂的源极与下臂的漏极不通,源极接DC+在这台机上可以实现。如果采用7840作电流检测,上臂源与下臂漏必须连通,不能这样做,DC+经二极管后的点短接到源极

变频器波型用数字示波器测试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