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个二极管-修复ABB变频器 故障ACS350启动后面板显示50Hz 电机不转

楼主(2016-10-30):
故障~ACS350启动后面板显示50Hz,但电机不转。用表测输阻电压0V,用参数0109监示输出电压358V。此机为0.75KW的小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检查~不装主板,驱动光耦无供电电压0V,装上主板,下臂驱动光耦MC34151双反向器供电14V,上臂驱动光耦TLP701A供电8V,说明上臂光耦供电异常。查驱动供电来自电源振荡芯片UC2844的自供电反馈电压绕组,电压20V,采用自举电路,以一路电源为六路驱动光耦供电。查电路故障大至确定为主板坏或电源板有断裂现象。维修~用18V维修电源为六路的驱动光耦供电,电流为30MA,同时启动变频器输出正常,取一快恢复二极管FR207串接在20V与驱动供电端,试机~一切OK!!

楼主:
问:大师,三菱E740-2.2启动有频率没输出是怎么了?
答:三菱小机拆不开,我有几台无法维修

网友A:
刚好也碰到这个问题,试一下你的方法看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