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变频器修得有些提心吊胆 换FSBB20智能模块几分钟后又坏了,报警OC

楼主(2016-10-30):
平湖上方生活科技送来一台变频器,说刚从嘉兴专业变频器修理部带回,毛病模块坏,因修理部无此模块,不能及时修复,故带回平湖维修,方便又便宜,开价二百元。从网上购回FSBB20智能模块,装上试机一切顺利,但拿到厂里电工装上试机,三分钟后又坏了,报警OC,厂里负责人让我去查查线路和电机,结果也查不到什么不好,电机是3.15KW,三角形联接,220V供电,但变频是2.2KW,电工说原来就是这样用的。难道维修还有疏漏,从新购买模块,仔细检查,此机没有历史故障报警记录,也没有电子整流器设定电机保护整定电流。驱动电路采用一路隔离电源为六路驱动供电,在不装模块时三组上臂的驱动电源电压只有2到3V,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下臂的下拉信号电流,装上模块后驱动电压上升为15V,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模块要注意。将修好的变频器拿到厂里亲自按装测试,先用摇表测电机正常,用万用表测电机三组线圈阻值正常,因没有三相220V电源,将电机改接成星形联接380V供电,动态试机用钳形表测电机电流2到3A正常,将电机接成三角形,用变频器试机45Hz,电流4A正常,问电工平时变频器工作在多少频率,电工说最小12Hz左右,最高也就30多Hz,因为是水泵,压力大小根据工人需要调节。凭经验变频器U/F曲线可能设定不合理,调出曲线设定为2,属最低的曲线,电压提升太小,电流反而填大,公式P=IUcos&,将曲线设定为3,重新启动变频器用钳形表测量,从10Hz往上慢慢加速,有几个频率段电流有波动0.3A左右,此机有好多跳跃频率段供设置,但用在水泵也无关紧要,老实说这种杂牌旧机还不一定调的好!到此该结束了,以后碰到类似的变频器和工作状况要小心面对,别为变频器保修,该机已正常试用十天,希望别再坏了,已经亏了,目的是拉住客户!工作了一天,累了,写下来与大家分亨!

圣安VF80

网友A:
网友:垃圾变频器 ,变频器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