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6-10-30):
"明纬"开关电源售价较高,货真价实,损坏后一般不会报费,需要维修。常见故障~电源-保险丝坏,限流热敏电阻坏,限流电阻坏,上下臂开关管坏,振荡电容坏。输出-肖特基二极管坏,稳压检测IC坏,光耦坏。维修分三方面~自激,它激和稳压。修完后要带载试验,空载与带载都稳定在一个电压值为正确。维修很复杂,要小心,思路要广!

网友A(2017-02-16):
这个电源还是比较好秀的

网友B(2017-04-01):
双面板的电源比单面板的电源要难修

网友C(2018-03-09):
明纬电源质量就是好

网友D(2018-04-28):
多介绍下各个元件的测量值是多少呢

网友E(2018-06-18):
明纬电源,确实不错。

网友F:
开关电源以前我修的也很多

网友G:
优秀电源还是值得维修的

网友H(2018-10-25):
  就没有维修过程吗

网友I(2018-12-02):
明的水货太多

网友J:
介绍的故障点详细,有待进一步完善

网友K:
开关管炸了,哪里可以换

网友L(2019-03-05):
只说不练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开关管炸了,哪里可以换

管子炸了就换,还用说嘛?换过后,把关键几个位置的元件检查一遍,确认没有问题了,主电源串灯泡后上电试试。没问题再装外壳。

网友N:
高手啊 我就迷糊了

网友O:
感谢分享,这个电源还是比较好秀的。

网友P(2019-04-07):
明纬电源质量还可以,很多电源厂商都抄他的板。

网友M:
引用 网友P:
明纬电源质量还可以,很多电源厂商都抄他的板。

看市面上绝大多数都是抄明伟的板

网友Q:
感觉用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