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HC-06蓝牙模块的AT操作模式

楼主(2016-10-30):
目前有一个HC-06蓝牙从机模块,插到了单片机上,正确接线,但是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无法进入AT操作,敢问各位大神怎么通过单片机调试串口呢?蓝牙模块说明书只是说了指令,但是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难道只用通过USB转ttl进行从机的AT操作吗?

网友A(2017-05-12):
在未配对之前就是at模式,此时串口通信就可以传命令了

网友B:
如果hc-06插到单片机上,是RXD接RXD,TXD接TXD。串口助手调试的话默认波特率9600。然后再发送AT指令即可。第一次发AT(注意这里不要加回车),可以收到OK。

网友C:
先确认配线,然后是串口软件的设置,能不能找到端口,然后AT一般有握手测试用的指令,你试试

网友D:
将单片机串口通讯的波特率设置为HC-06蓝牙 相同的波特率。

网友E:
首先,在电脑上调试成功修改好波特率,设置名字密码,其次在单片机程序中定义串口初始化,波特率,工作方式等,发送字符来实现什么功能。单片机和hc-06蓝牙的波特率必须对应,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F:
1.给蓝牙上电
         给HC-06上电之后,HC-06的指示灯会不停地闪烁,这个时候就标志着进入AT模式了

2.有线串口连接
         这时,可以选择有线串口连接的方式,将单片机和电脑连接起来,假设使用的是51开发板

3.蓝牙引脚连接
         配置的时候,HC-06的Rx和Tx 接到 51单片机的 Rx和 Tx,一般是P3.0,和P3.1
正常工作时,HC-06的Rx和Tx 接到 51单片机的 Tx和 Rx

4.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找到有线串口线对应的端口,将波特率设置为与HC-06波特率一致(默认为9600),8位数据位,1位结束位,无奇偶校验,然后打开串口

5.输入指令
         首先输入AT(无空格回车),然后串口助手会返回OK,修改波特率时输入AT+BAUDx(x为波特率编号),串口助手会返回OKnnnn(nnnn是你设置的波特率)。注意,在这之后若还做其他命令操作,必须先断开连接,修改串口助手的波特率为刚刚设置的波特率,然后再打开串口继续操作。

6.蓝牙配对
一般HC-06模块的默认名称就是hc-06,默认配对密码是1234

转自Cedric_h

网友G(2019-03-13):
引用 网友H:

牛逼,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I(2019-04-13):
请问那个怎么进入AT模式直接连上单片机就进入AT了吗,为啥我的连上电一直快闪,感觉没有进入AT模式只有发送没有ok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那个怎么进入AT模式直接连上单片机就进入AT了吗,为啥我的连上电一直快闪,感觉没有进入AT模式只有发送 ...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K:
HC06蓝牙模块文档

网友L:
通过USB转TTL配置即可  第一次有可能需要按下模块的按键

网友M(2020-05-16):
上电按KEY,输入AT(无空格回车)非常变态,非常重要!!!!!!!!!!!!!!!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配线,然后是串口软件的设置,能不能找到端口,然后AT一般有握手测试用的指令,你试试

请问找不到端口该怎么办呢

网友O(2021-08-26):
引用 网友M:
上电按KEY,输入AT(无空格回车)非常变态,非常重要!!!!!!!!!!!!!!!

问的是HC06,只有hc-05才有按键,06没有按键。

网友P:
直接使用USB转TTL模块进行配置即可,有的模块在配置的时候需要接5根线

网友Q:
用USB转TTL模块,不过建议最好用CP2102这款USB转TTL模块,以前我用340USB转TTL模块怎么都不行,后来买了一个USB转TTL模块用CP2102的就可以了

网友P:
根据蓝牙模块的数据手册,同时利用USB转TTL链接蓝牙模块到电脑上位机,利用上位机发送指令配置蓝牙模块信息

网友O(2022-02-23):
引用 网友A:
在未配对之前就是at模式,此时串口通信就可以传命令了

正解!我寻找好久都没找到答案,直到我自己试出来,才发现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