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路低频方波脉冲输出,可调脉宽 带仿真和源程序

楼主(2016-10-30):
历时一周,做的四路低频方波脉冲输出,可调脉宽。
附件包括c程序以及Proteus仿真
原创,多多指教,谢谢

下面是proteus仿真原理图:

按键加5%脉宽,通道一改为10%脉宽

按键加5%脉宽,通道一改为10%脉宽

通道一5%脉宽

通道一5%脉宽

51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VEL00=P1^0;//LEVEL,P1.2引脚上的电平值
sbit LEVEL01=P1^1;//LEVEL,P1.2引脚上的电平值
sbit LEVEL02=P1^2;//LEVEL,P1.2引脚上的电平值
sbit LEVEL03=P1^3;//LEVEL,P1.2引脚上的电平值
sbit P14=P1^4;//LEVEL,P1.2引脚上的电平值
sbit P15=P1^5;//LEVEL,P1.2引脚上的电平值
uchar highcount00,highcount01,highcount02,highcount03;        //记录高电平定时次数
const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0~9*/
uint x,y,z,m;
uint n0,n1;
uint count;
void delay()
{
  uint i,j;
  for(i=0;i<256;i++);
    for(j=0;j<256;j++);
}
void stop(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TR0=!TR0;
if(TR0==1)
{x=x+10;y=y+10;z=z+10;m=m+10;count=count+5;
if(count==95){x=0;y=0;z=0;m=0;count=0;}}
}
void sto(void) interrupt 2 using 3
{
if(TR0==1)
{x=x-10;y=y-10;z=z-10;m=m-10;count=count-5;
if(count<=0){x=0;y=0;z=0;m=0;count=0;}}
}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 = 0xD8;
        TL0 = 0xF0;   //重置计数初值
        highcount00++;           //溢出次数加1
        if(highcount00== x)
                LEVEL00 = 0;
        if(highcount00== 200)
        {
                LEVEL00 = 1;
                highcount00 = 0;
        }
        highcount01++;           //溢出次数加1
        if(highcount01== y)
                LEVEL01 = 0;
        if(highcount01== 200)
        {
                LEVEL01 = 1;
                highcount01 = 0;
        }
                highcount02++;           //溢出次数加1
        if(highcount02== z)
                LEVEL02 = 0;
        if(highcount02== 200)
        {
                LEVEL02 = 1;
                highcount02 = 0;
        }
                highcount03++;           //溢出次数加1
        if(highcount03== m)
                LEVEL03 = 0;
        if(highcount03== 200)
        {
                LEVEL03 = 1;
                highcount03 = 0;
        }

}

void main(void)
{

x=10;y=20;z=30;m=40;
count=5;
IT0=1;
IT1=1;
EX1=1;
EX0=1;
        highcount00 = 0;          //记录高电平定时次数
        highcount01 = 0;
        highcount02 = 0;
        highcount03 = 0;
        TMOD = 0x01;  //设定T/C0工作在定时器方式1
        LEVEL00 = 1;        //初始电平为高
        LEVEL01 = 1;        //初始电平为高
        LEVEL02 = 1;        //初始电平为高
        LEVEL03 = 1;        //初始电平为高
        TH0 = 0xD8;
        TL0 = 0xF0;         //装载计数初值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C0中断
    TR0 = 1;         //启动T/C0
        while(1)
        {n0=count/10;
        n1=count%10;
    P2=tab[n0];
    P14=1;
    delay();
    P14=0;
    P2=tab[n1];
    P15=1;
    delay();
    P15=0;
}

}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网友A: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单片机输出祝四路可调频率的方波呢,
看来51是无法实现4路频率可调的方波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