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用数字舵机好还是模拟舵机好?

楼主(2016-10-31):
请问,机器人用数字舵机好还是模拟舵机好?成品的机器人,比如网上价格几千元的机器人用的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谢谢!

网友A:
那得看机器人的功能,机器人用数字的好。

网友B:
模拟反应慢,数字速度快

网友C:
这个东西要看你所需要实现的功能      网上也有不一样的

楼主:
可以跳舞、自动避障

网友D:
分情况吧,感觉数字的控制精准点,模拟的好像有比较大扭矩的,但是每个角度控制会有差别

网友E:
还是应该看看你需要什么功能

楼主:
可以跳舞、自动避障,就这两工功能

网友F(2017-01-04):
数字的动作精准价格高,模拟的差很多但价格便宜

网友G:
那得看机器人的功能,机器人用数字的好

网友H:
模拟舵机好

网友I:
你要飞控肯定数字,机器人,要求不高的就模拟,你要抓东西,切豆腐什么的,那就要数字的

网友J:
数字舵机好,数字的

网友K(2019-06-14):
数字舵机怎么控制  可不可以给一个  控制单个数字舵机的程序

网友L:
谁来解答下??学习学习!~

网友L:
还是用数字的比较好,模拟的太慢不说,稳定性也差。

网友M:
看情况, 要是自己做做玩玩,那么尽量买模拟或便宜的数字舵机
要是 批量生产, 都是便宜货, 该用什么都要核算成本的
当然数字舵机很好, 精度高. 但是有些地方用着也是浪费

网友N:
数字快模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