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6位计数器

楼主(2016-10-31):
这是计算机小程序
;********************************************************************************
;             1602液晶6位计数器:本程序调试通过                                  *
;      硬件: 插上1602液晶                                                                                        *

;********************************************************************************

        RS EQU P2.6           //液晶屏读操作定义
        RW EQU P2.5           //液晶屏写操作定义
        E EQU P2.7
        org 00h
        a_bit equ 30h                 ;个位数存放处
        b_bit equ 31h                 ;十位数存放处
        c_bit equ 32h                 ;百位数存放处
        d_bit equ 33h                 ;千位数存放处
        e_bit equ 34h                 ;万位数存放处
        f_bit equ 35h                 ;十万位数存放处
        mov        a,#30h          ;30H的ASCIC码为0
        mov        a_bit,a
        mov        b_bit,a
        mov        c_bit,a
        mov        d_bit,a
        mov        e_bit,a
        mov        f_bit,a
        org        0030h
        MOV P0,#00000001B        ;清屏
        ACALL ENABLE
        MOV P0,#00111000B        ;显示功能
        ACALL ENABLE
        MOV P0,#00001100B        ;显示开关控制
        ACALL ENABLE
        MOV P0,#06H                ;输入模式
        ACALL ENABLE
        MOV p0,#80H                ;第一行的开始位置
        cALL ENABLE
        MOV P0,#00000001B        ;清屏
        ACALL ENABLE
        MOV DPTR,#TABLE1        ;显示PASS WORD
        CALL WRITE1                ;到TABLE1取码?
stlop:  acall display            ;显示
        inc a_bit                     ;加1
        mov        a,a_bit
        cjne        a,#3AH,stlop        ;如果A的值到3AH那么继续否则重新
        mov        a_bit,#30h      ;显示数送30H(就是显示0)
        inc b_bit
        mov        a,b_bit
        cjne        a,#3AH,stlop
        mov        b_bit,#30h
        inc c_bit
        mov        a,c_bit
        cjne        a,#3AH,stlop
        mov        c_bit,#30h
        inc d_bit
        mov        a,d_bit
        cjne        a,#3AH,stlop
        mov        d_bit,#30h
        inc e_bit
        mov        a,e_bit
        cjne        a,#3AH,stlop
        mov        e_bit,#30h
        inc f_bit
        mov        a,f_bit
        cjne        a,#3AH,stlop
        mov        f_bit,#30h
        ajmp        stlop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MOV P0,#0C9H
        ACALL ENABLE
        MOV A,A_BIT
        ACALL WRILTE2
        MOV P0,#0C8H                ;显示的位置
        ACALL ENABLE
             MOV A,B_BIT              ;显示10位数
        ACALL WRILTE2            ;显示
        MOV P0,#0C7H                ;数据存贮器地址
        ACALL ENABLE
        MOV A,C_BIT
        ACALL WRILTE2
        MOV P0,#0C6H                ;数据存贮器地址
        ACALL ENABLE
        MOV A,D_BIT
        ACALL WRILTE2
        MOV P0,#0C5H                ;数据存贮器地址
        ACALL ENABLE
        MOV A,E_BIT
        ACALL WRILTE2
        MOV P0,#0C4H                ;数据存贮器地址
        ACALL ENABLE
          MOV A,F_BIT
        ACALL WRILTE2
                                ;1MS延时(按12MHZ算)
;====================================================
D1MS:        MOV R7,#2
              DJNZ R7,$
              RET
WRILTE2:MOV p0,A  ;显示
        SETB RS
        CLR RW
        CLR E
        CALL DELAY
        CALL DELAY3
        SETB E
        RET
WRITE1: MOV R1,#00H                   ;显示table中的值
        A1: MOV A,R1                ;到table取码
        MOVC A,@A+DPTR
        call  WRILTE2           ;显示到lcd
        INC R1
        CJNE A,#00H,A1          ;是否到00h
        RET
ENABLE: CLR RS                         ;送命令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MOV P0,#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0.7,DELAY                ;判断忙标志
        RET
DELAY3:                         ; 延时程序
        MOV  R7,#255
        D1:MOV R6,#25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table1: db"   Counter      ",0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