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显示 仿真及源码

楼主:
lcd1602显示,只能显示正温度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Cry1602.c"
#define out  P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et_DQ P3|=0x80;
#define clr_DQ P3&=~0x80;
uchar i=0,t=0,j;
uchar count[2]=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tmp_reset(void)       //send tmp_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clr_DQ;
  for(i=103;i>0;i--);
  set_DQ;
for(i=4;i>0;i--);
}

bit tmp_read1bit(void)
{
   uint i;
   bit dat;
   clr_DQ;i++;
   set_DQ;i++;i++;
   dat=P3&0x80;
   for(i=8;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_readbyte(void)   //read a byte date   读1字节函数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_read1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mp_writebyte(uchar dat)   //write a byte to ds18b20  向18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clr_DQ;
      i++;i++;
      set_DQ;
      for(i=8;i>0;i--);
    }
    else
    {
      clr_DQ;       //write 0
      for(i=8;i>0;i--);
      set_DQ;
      i++;i++;
    }

  }
}
uint get_tmp()               //get the temperature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float tt;
  uchar a,b;
  uint temp;

  tmp_reset();
  delay(1);
  tmp_writebyte(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写跳过读ROM指令
  tmp_writebyte(0x44);

  tmp_reset();
  delay(1);
  tmp_writebyte(0xcc);
  tmp_writebyte(0xbe);
  a=tmp_readbyte();   //读低8位
  b=tmp_readbyte();   //读高8位
  temp=b;
  temp<<=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tt=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是12位,分辨率是0.0625
  temp=(tt*10+0.5)/10;  //乘10表示小数点后只取1位,加0.5是四折五入
  return temp;
}

void timer_init();

void main()
{
        timer_init();
        LcdReset();
        DispStr(0x80,0,"welcom!");
        while(1)
        {
                temp=get_tmp();
                for(j=0;j<2;j++)
                {
                        count[1-j]=temp%10+0x30;
                        temp/=10;
                }
        DispStr(0x85,1,count);
        }
}
void timer_init()
{
EA=1;
        ET1=1;
        TR1=1;
        TMOD=0x10;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

网友A(2016-11-14):
很不错,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