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启动报过流故障的维修 上电初始化正常 多功能输出继电器吸合 复位不了

楼主(2016-10-31):
今天在修东元变频器,有一台启动报"过流"。写下来与大家分亨!变频器空载,上电初始化正常,一启动立即报过流,多功能输出继电器"哒"的一声吸合。复位不了。网上的朋友一谈到过流就是霍尔坏了,其实不然,霍尔坏了很容易检测的,也可以将变频器设在电流监视模式,查看输出电流。故障分析–变频输出U.V.W不接负载,电流没有构成回路,电流检测系统没有变量电流信号,不应存在故障。重点应放在驱动电路和模块电路。断电,1.检测模块主电路无明显短路,2.检测PC923.929无明显损坏。上电,1.检测6路驱动输入电源27V正常,2.检测6路驱动输出电压,发现V相上臂栅源GS电压–1.8V,其它几组–9V,说明V相上臂IGBT栅源结以及与之相联的电路有问题,栅极接到923的6脚,静态6.7脚导通,栅极电位被拉低,而源极接到稳压二极管的负极,负栅压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二极管的稳压值,3.取下二极管检测正常,4.检测923的6.7脚导通良好,5.用小刀割断PCB板V相上臂IGBT的栅极铜箔引线,测稳压二极管二端–9V电压,联上铜箔断处,又变成–1.8V,6.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栅(黑笔–)源(红笔+)结电压降为1.5V,7.判断模块坏,换新一切正常!小结:1启动过流查驱动与模块,2加速过流查加速时间和负载,修改u/f曲线,3恒速过流减小负载,变频老化性能下降,4减速过流负载慣性太大,电能回馈到变频器无处释放,延长减速时间。5停车过电流查制动量和时间!完了,如果你觉得好,别忘了赞我!

楼主:
问:没做任何措施带着模块测驱动不危险吗?一般要断开p,外接直流电,或先焊下模块吧?
-----------------------------------
答:
    主人@世事颠颠倒倒 你的提问很好。答疑:没有这个必要,一体化模块不好拆,万用表的表笔静电不会对在线中的模块构成损伤,只有当栅极G悬空时,漏D源S之间加高电压才会对模块中的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造成伤害,因为栅极结电容储存的电量足以使IGBT导通,性质为过电流损坏。

楼主:
陶工说的很有道理,驱动光偶的驱动电流为,A级,内阻很小,可以将万用表的干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