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15KW变频器维修全过程 保险丝断路 U相输出模块SKM75GB128DE的3脚与1脚(上臂)通

楼主(2016-10-31):
清理后检测发现保险丝RGS44-150A断路,U相输出模块SKM75GB128DE的3脚与1脚(上臂)通,其它无明显故障症状,取下保险丝和U相模块,用维修电源给变频器上电,自检完成,充电继电器吸合,显示正常,用指针式万用表测6路驱动输出电压GS(栅源)–8.5v正常,启动变频器检测GS电压发现U相上臂没变–8.5v,说明U相上臂驱动电路有问题,查找结果为上臂驱动IC–PC923损坏,如果不善长用表检测的初学者,我教你个简单的好方法~变频启动后用红外线温度检测器对923的表面测量,几秒钟你会发现故障923的温度比正常923的温度高5度以上。换923后发现驱动电压变为2v,而其它5路为2.8v,说明驱动能力差,像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供电不足,检测为24v,而其它5组为27v多一点,将驱动供电电源的电容47uf/50v换100uf/50v后一切正常。接下来是加载试验,用3只25w/220v的灯泡串联代替保险丝接入电路(限流~保护模块),启动变频,检测输出UVW电压跟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换一种方式,用万用表检测UVW对PN的直流电压,应为交流值的一半。试机十几分钟正常后关掉变频器,将保险丝接入电路,带电机试机一切正常!如果你觉得好,别忘了赞我噢??

楼主:
问:多一点这样得分享,学习学习!   灯泡负载太小,有时轻载可以,重载不行,或电机抖动。一般不用测带载能力吗?
-----------------------------------
答:
    大变频使用小电机,只要监视变频电流就行

楼主:
问:44.6测的是什么?
-----------------------------------
答:
    44是保险丝的规格代码,6应读G,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的栅极!记住噢!

    44.6是光耦Pc923表面的温度。损坏的923比正常的923温度高

楼主:
问:可以上电不运行的时候,直接测试一下,P和UVW之间电压以及N和UVW之间电压【交流档和直流档都测试一下】
-----------------------------------
答:
    久菱变频器不上电作静态检测对机器的伤害少。维修风险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