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数控割台我不会修~只有向"上海法格"技术部求助

楼主(2016-10-31):
数控单元主体CNC上电,显示外部故障。伺服驱动器~松下MSDA043A1A上电,伺服电机马上转动,转了一会又会停止后反向转动。估计操作员操作不对–工作加工编程参数不正确或伺服电机位置检测环信号有误。

楼主:
检测编码器 线序没有错或者是缺相吧

楼主:
这个驱动器没报警就不关伺服的问题有问题伺服驱动器就会报警

网友A:
1先检查程序   2检查各接线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