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启保停梯形图

楼主(2016-10-31):
嘉兴技师学院 技师考试实操plc试题

楼主:
x1应该是闭点吧
----------------------------------------
    电工接线常把停止控钮接成常闭,如果X1是常闭,停止按钮接常开,原理相同

网友A:
这个图只有启动和保持功能,无停止功能。要把X1改成常闭触点才可以!

网友B(2017-06-18):
引用 网友C:

其实 这是 硬件接线最安全的 起保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