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ec11旋转编码器 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10-31):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0~9的值
int tmp = 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B  = P1^0;//接编码器A端
sbit AA  = P1^1;//接编码器B端
void delayms(uchar count)
{
        uchar i,j;
        for(i = 0; i < count; i++)
                for(j = 0; j < 120; j++);
}
/**********************************
  5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延时5ms
{
        uchar a, b;
        for(b = 19; b > 0; b--)
                for(a = 130; a > 0; a--);
}
void main()
{
        while(1)
        {          if(tmp<1){tmp=1;}
                  if(tmp>8){tmp=9;}
                GPIO_DIG=~DIG_CODE[tmp];

                if(AA == 0)//开始检测是否旋转了开关
                {
                        delayms(10);//消除抖动
                        if(AA == 0) //确实是旋转了,进行正反转判断
                        {
                                if(BB == 0)//正转,进行正转处理
                                {
                                        tmp++;//为了使LED正向递增
                                }
                                if(BB == 1)//反转,进行反转处理
                                {
                                        tmp--;//为了使LED反向递减
                                }
                        }
                        while(AA == 0)//等待开关A端复位(断开),防止出现乱加减的现象
                        {
                                delayms(20);//延时等待
                        }
                }

        }
}

网友A(2018-01-03):
我用到我的编码器上,怎么正转和反转一样,都是反转的结果呢

网友B(2018-04-01):
旋转编码器怎么接到单片机上?您这个程序数码管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C(2018-10-23):
楼主,这程序计数问题知道怎么弄?

网友D(2019-08-27):
测试可以用  谢谢

网友E(2020-08-18):
先收藏,等我买这个EC11编码器回来实验

网友F(2021-10-21):
如何不使用delay...51单片机使用延时做旋转编码器原理展示还可以。。。
实用开发中如果用延时,就太消耗单片机资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何不使用delay...51单片机使用延时做旋转编码器原理展示还可以。。。
实用开发中如果用延时,就太消耗单 ...

核心算法: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Trg(triger) 代表的是触发,Cont(continue)代表的是连续按下。

#define KEY_BEEP 0x01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BEEP) // 如果按下的是KEY_BEEP
      {
         Beep();            // 执行蜂鸣器处理函数
    }
}

网友H:
程序写的很好,思路比较好,A接通的瞬间,如果B没有接通,说明A是超前的; 如果B接通了,则说明B超前的, 以此判断旋转方向,是简单有效的

网友I:
用状态机,定时器定时实现判断才是高效的

网友J(2022-12-17):
引用 网友I:
用状态机,定时器定时实现判断才是高效的

大佬,用定期怎么写的,你有参考程序可以发下么

网友K(2023-06-25):
学习ec11旋转编码器,很不错

网友L(2024-11-06):
学习了 买个编码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