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按键按下一次作为一次输入

楼主:
我用的是扫描法检测按键  但是按下一次就会扫描很多次  如何更改函数使得按下抬起一次作为一次的输入

char keyScan(void)
{
    char key = 0;
    char row,col;
//    char key_now ;
//    char key_past;

    P9DIR = 0XF0;
    P9REN = 0X0F;
    P9OUT = 0X0F;
    if((P9IN & 0X0f) != 0X0f)   //判断是否有有键按下(检测输入是否全部为高),若有 往下执行
    {
        delays();
        if((P9IN&0x0f)!=0x0f)     //再次判断列中是否是干扰信号,不是则向下执行
        {
            row = P9IN&0x0f;

            P9DIR = 0X0F;
            P9REN = 0XF0;
            P9OUT = 0XF0;
            col = P9IN&0xf0;
//            if((key_past==0)&&(key_now==1))
            {   key = row|col;
//                key_past = key_now;
//                key_now = 0;
            }
        }
    }
    return key;
}

网友A(2016-11-01):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按键按能否锁定可分为有锁按键和无锁按键。有锁按键是按下即能锁定闭合状态,只有再次按一下才能解除闭合状态,回归断开状态。无锁按键不能锁定闭合状态,除非按住键不予释放,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脑键盘上的按键。

单片机应用系统中,根据按键闭合和释放状态,有多种不同的键控方式,可编写不同的程序予以实现。本例要求按以下4种不同方式分别键控VD0~ VD3

① 无锁按键:S0按下,VD0亮;S0释放,VD0暗;

② 无锁按键(前沿有效):S1按下,VD1亮;S1释放,VD1延时2s后暗。

③ 无锁按键(后沿有效):S2按下,VD2不亮;S2释放,VD2亮,并延时2s后暗。

模拟有锁按键:S3按第一次,VD3亮,并继续保持;按第二次,VD3才暗。

实例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你发的东西不错 但是我的电脑打不开这些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东西不错 但是我的电脑打不开这些文件

在proteus中打开,可仿真演示,有实效。但程序在书中,要自己去看。

网友C:
加入while((P9IN & 0X0f) != 0X0f);到执行按键程序之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入while((P9IN & 0X0f) != 0X0f);到执行按键程序之后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D(2021-07-22):
引用 网友C:
加入while((P9IN & 0X0f) != 0X0f);到执行按键程序之后

为什么呢

网友E:
等待放开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