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驱动LCD1602液晶屏

楼主(2016-11-01):
由于上次诺基亚5110的液晶屏接触不良,所以没办法用在我要做的自平衡小车上面.我主要是想用液晶屏显示PID参数,用两个按键设置PID,方便平衡小车的调试.
我手中只剩下LCD1602这款液晶屏了,虽然一直很嫌弃它(驱动IO多,显示字符少)但也没办法.
本文使用四线驱动LCD1602的方法,主要是八线驱动太占用IO口.关于四线驱动,网上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我也是参考网上的程序写的.但在编写LCD1602驱动程序时,还是经历了很多困难,时序问题就不提了.网上的很多程序都是没有判断忙标志位的,直接通过延时来实现.这样,延时时间多少合适成为一个问题,我改了好多次延时,但发现延时时间都比较长,写入一次数据的时间很长.这样的液晶屏用着很闹心,刷新一次时间那么,我的程序还有很多对时间要求比较苛刻的任务要执行呢,这样的速度可不行.
关于四线驱动如何去判断忙标志位,我也不懂,只好去网上搜,很少有这方面的例程,但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照着写,总算解决了.

上图是单片机与LCD1602的接线图,DB0~DB7为8条并行数据线.VL是调节液晶屏的对比度的,外接一个电位器到地,如果显示不清晰,可以通过此电位器调节值最佳对比度.BLK,BLA接液晶背光.
除了8个数据线,和显示控制有关的还有RS,RW,E三个端口,上图是他们对应的功能.

通过向LCD1602写入命令和数据来控制显示.读状态是为了判断LCD1602此时是否处于忙的状态,如果忙,就只能等待不忙的时候再进行写操作.通过读状态时序,读到一个八位数据,最高位是忙标志位,此位为1说明此时忙,为了表示空闲.
大概没什么要讲的了,LCD1602的一些设置指令比较重要,手上也没找到详细的配置说明.

下图是LCD1602驱动芯片的显存,向对应的显存地址写入数据,就可以控制显示字符.由于LCD1602自带了一个ASCII码字库,所以一些常用的字符都可以直接显示,不需要自己去用软件生成字库了.

四线驱动时,写入的是0x28,八线驱动是写入的是0x38,如上图.

四线驱动的写命令写数据时序可以参考下面的例程.
本例程,使用STM8L的PB口驱动LCD1602,正好用完PB口的八个IO.高四位是数据接口,写入一字节数据时,先写高四位,再写第四位.

/*硬件连接*/

//    PB0     -->      RS

//    PB1     -->      RW

//    PB2     -->      E

//    PB3     -->      A(背光正极)

//    PB4     -->      D4

//    PB5     -->      D5

//    PB6     -->      D6

//    PB7     -->      D7

//    PD6     -->      按键+

//    PD7     -->      按键-

#define   RS_H       PB_ODR_ODR0=1

#define   RS_L       PB_ODR_ODR0=0

#define   RW_H       PB_ODR_ODR1=1

#define   RW_L       PB_ODR_ODR1=0

#define   EN_H       PB_ODR_ODR2=1

#define   EN_L       PB_ODR_ODR2=0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LCD1602四线驱动控制,检测忙标志位    第一行显示一串字符,第二行显示一个可以用按键改变大小的三位数字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stdint.h"

const uint8_t Num_to_Char[10]="0123456789";

/******************************************************************************************************

*  名    称:void delay_100us(uint8_t x_us)

*  功    能:延时100u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elay_100us(uint16_t x_us)

{

  uint8_t j;

  while(x_us--)

  {

    for(j=0;j<33;j++);//2*40个指令周期

  }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2*40+2*x_ms=80us+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 **********************************

//*  功  能   :LCD1602端口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对LCD1602用的IO端口进行初始化

//*  范  例   :无

//******************************************************************************************************/

void LCD1602_GPIO_Init(void)

{

  PB_DDR =0xFF;//PB设置为输出

  PB_CR1 =0xFF;//PB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2 =0xFF;//PB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B_ODR =0x00;//PB输出高电平

  PB_ODR |=0x08;

}

///******************************************************************************************************

//* 功    能        :LCD1602忙检测,若不忙则退出,忙则等待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 编写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 作    者  :茗风

//******************************************************************************************************/

void LCD1602_Busy_Check(void)

{

  PB_CR1 &=0x7F;//浮空输入

  PB_CR2 &=0x7F;//无中断能力

  PB_DDR &=0x7F;

  PB_ODR |=0x80;

  RS_L;

  RW_H;

  EN_H;

  while(PB_IDR&0x80);

  PB_DDR |=0x80;//PB设置为输出

  PB_CR1 |=0x80;//PB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2 |=0x80;//PB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EN_L;

}

///******************************************************************************************************

//* 功    能        :LCD1602写命令函数

//* 入口参数        :d 写入的一字节命令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 编写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 作    者  :茗风

//******************************************************************************************************/

void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uint8_t d)

{

  LCD1602_Busy_Check();

  RW_L;//写

  RS_L;//命令

  PB_ODR &=0x0F;//清高四位

  PB_ODR |=(d&0xF0);

  EN_H;//

  asm("nop");//200ns延时

  EN_L;

  asm("nop");//200ns延时

  d<<=4;        //低四位移到到高四位

  PB_ODR &=0x0F;//清高四位

  PB_ODR |=(d&0xF0);

  EN_H;

  asm("nop");//200ns延时

  EN_L;

  asm("nop");//200ns延时

}

///******************************************************************************************************

//* 功    能        :LCD1602写数据函数

//* 入口参数        :d 写入的一字节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 编写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 作    者  :茗风

//******************************************************************************************************/

void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char d)

{

  LCD1602_Busy_Check();

  RS_H;//数据

  RW_L;//写

  PB_ODR &=0x0F;//清高四位

  PB_ODR |=(d&0xF0);

  EN_H;

  asm("nop");

  EN_L;

//  asm("nop");

//  delay_100us(1500);

  d<<=4;        //低四位移到到高四位

  PB_ODR &=0x0F;//清高四位

  PB_ODR |=(d&0xF0);

  EN_H;

  asm("nop");

  EN_L;

  asm("nop");

//  delay_100us(1500);

}

///******************************************************************************************************

//* 功    能        :LCD1602一串字符函数

//* 入口参数        :x  x轴坐标,取值范围(0~15)

//*             y  y轴坐标,取值范围(0~1),一共两行

//*             *s 一串字符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 编写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 作    者  :茗风

//******************************************************************************************************/

uint8_t LCD1602_Display_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

{

    if(y==1)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0xC0+x);//设置写入字符开始坐标

    }

    else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0x80+x);//设置写入字符开始坐标

    }

    while(*s != '\0')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s++);

    }

    return 0;

}

///******************************************************************************************************

//* 功    能        :LCD1602显示两位数字

//* 入口参数        :x  x轴坐标,取值范围(0~15)

//*             y  y轴坐标,取值范围(0~1),一共两行

//*             *s 一串字符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 编写日期  :2016年10月22日

//* 作    者  :茗风

//******************************************************************************************************/

void LCD1602_Display_Numbe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umber)

{

  if(y==1)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0xC0+x);//设置写入字符开始坐标

  }

  else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0x80+x);//设置写入字符开始坐标

  }

  if(number<10)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Num_to_Char[number%10]);

  }

  else if(number<100)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Num_to_Char[number/10]);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Num_to_Char[number%10]);

  }

  else

  {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Num_to_Char[number/100]);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Num_to_Char[number%100/10]);

     LCD1602_Write_One_Byte_Data(Num_to_Char[number%10]);

  }

}

///******************************************************************************************************

//* 功    能        :LCD1602初始化配置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 编写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 作    者  :茗风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GPIO_Init();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0x28);//四线驱动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0x01);//清屏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0x06);//这个是上面指令码是 000001NS的设

  LCD1602_Write_One_Byte_Cmd(0x0C);//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 功    能        :按键GPIO初始化配置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 编写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 作    者    :茗风

//******************************************************************************************************/

void GPIO_Config(void)

{

  //PE7 LED控制引脚

  PE_DDR_DDR7 =1;//输出

  PE_CR1_C17 =1;//推挽输出

  PE_CR2_C27 =1;//输出速率10M

  //配置阀门到位检测引脚PD6,PD7

  PD_DDR_DDR6 =0;

  PD_CR1_C16 =1;//带上拉电阻输入

  PD_CR2_C26 =1;//使能外部中断

  PD_DDR_DDR7 =0;

  PD_CR1_C17 =1;//带上拉电阻输入

  PD_CR2_C27 =1;//使能外部中断

  EXTI_CR3_PDIS =2;//PD口上升沿中断

/*00: Falling edge and low level

  01: Rising edge only

  10: Falling edge only

  11: Rising and falling edge*/

  EXTI_CONF_PDHIS =1;//PD[7:4] are used for EXTID interrupt generation

//设置中断

//CPU_CCR |=MASK_CPU_CCR_I1+MASK_CPU_CCR_I0;//启用硬件优先级,禁用软件优先级

}

uint8_t num=30;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play_String(0,0,"nannan wo ai ni!");

  LCD1602_Display_String(0,1,"NUM:");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LCD1602_Display_Number(4,1,num);

    PE_ODR ^=0x80;

    asm("wfi");

    //delay_100us(10000);

  }

}

#pragma vector=EXTID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EXTID_ISR(void)

{

  delay_100us(100);//10ms延时,暂时这么做

  if(PD_IDR_IDR6==0)//加

  {

    if(num>256)

      num=255;

    else

      num++;

  }

  else if(PD_IDR_IDR7==0)//减

  {

    if(num==0)

      num=0;

    else

      num--;

  }

  EXTI_SR2_PDF =1;//They are cleared by writing a ‘1’ by softw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