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点温度控制程序和仿真

楼主(2016-11-01):
51单片机做的一个ds18b20多点温度控制程序源码和proteus仿真
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码打包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采用12MHz晶振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sbit DQ =P3^0;//B20选择
sbit button1=P1^0;//定义通信端口
sbit button2=P1^1;//显示选择按钮
sbit button3=P1^2;//位选端
sbit button4=P1^3;//加1
unsigned char ROM[8];//ROM位 最前面是lsb
unsigned char FoundROM[3][8];//ROM代码表
unsigned char lastDiscrep=0; //上次差值
unsigned char doneFlag=0;         //完成标志
unsigned int numROMs;                 //DS18B20个数
unsigned char dowcrc;                 //crc校验值
unsigned char DS_key=0;
uchar code LED[]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123456789
uchar code LED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00};//0-9的带小数点的段选码
uchar code tab[]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P2选通数组
int temperature[2][11]={0x00,0x00,0x00,0x06,0x05,0x04,0x03,0x02,0x01,0x0a,0x00,
                                                //十分 个        十        高温                   低温
                                                 0x00,0x00,0x00,0x05,0x05,0x04,0x02,0x02,0x01,0x0a,0x00
                                                }; //温度缓存数组
uchar data con=0x00,conk1=0x00;conk2=0x00,cont0=0x00,cont1=0x00;
//crc校验表
uchar code dscrc_table[]={0, 94,188,226, 97, 63,221,131,194,156,126, 32,163,253, 31, 65,
                           157,195, 33,127,252,162, 64, 30, 95, 1,227,189, 62, 96,130,220,
                           35,125,159,193, 66, 28,254,160,225,191, 93, 3,128,222, 60, 98,
                           190,224, 2, 92,223,129, 99, 61,124, 34,192,158, 29, 67,161,255,
                           70, 24,250,164, 39,121,155,197,132,218, 56,102,229,187, 89, 7,
                           219,133,103, 57,186,228, 6, 88, 25, 71,165,251,120, 38,196,154,
                           101, 59,217,135, 4, 90,184,230,167,249, 27, 69,198,152,122, 36,
                           248,166, 68, 26,153,199, 37,123, 58,100,134,216, 91, 5,231,185,
                           140,210, 48,110,237,179, 81, 15, 78, 16,242,172, 47,113,147,205,
                           17, 79,173,243,112, 46,204,146,211,141,111, 49,178,236, 14, 80,
                           175,241, 19, 77,206,144,114, 44,109, 51,209,143, 12, 82,176,238,
                           50,108,142,208, 83, 13,239,177,240,174, 76, 18,145,207, 45,115,
                           202,148,118, 40,171,245, 23, 73, 8, 86,180,234,105, 55,213,139,
                           87, 9,235,181, 54,104,138,212,149,203, 41,119,244,170, 72, 22,
                           233,183, 85, 11,136,214, 52,106, 43,117,151,201, 74, 20,246,168,
                           116, 42,200,150, 21, 75,169,247,182,232, 10, 84,215,137,107, 53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_One_bit(void);
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void);
void Write_One_bit(char bitval);
void Write_On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ow_crc(unsigned char x);
//void Read_Rom_Code(void);
unsigned char Next(void);
unsigned char First(void);
void Find_Devices(void);
unsigned char Send_Match_Rom(unsigned char DS_number);
void Read_Temperature(unsigned char number);
void Key_scan(void);
void DS_Key_scan(void);
void Show_Temp(void);
void Compare(voi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9us延迟,调用此程序4us
{
        while(i--);
}
//初始化函数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5);
        presence=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5);
        return(presence);
}
//读一个位
unsigned char Read_One_bit(void)
{
        uchar i;
        DQ=0;
        DQ=1;
        for(i=0;i<3;i++); //延迟15微妙
        return(DQ);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0;i<8;i++)
        {
            if(Read_One_bit())
                dat|=0x01<<i;
                delay(9);
        }
        return(dat);
}
//写一个位
void Write_One_bit(char bitval)
{
        DQ=0;
        if(bitval==1)
        DQ=1;
        delay(5);
        DQ=1;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for (i=0; i<8; i++)
        {
                   temp=dat>>i;
                   temp&=0x01;
                   Write_One_bit(temp);
           }
        delay(9);
}
//crc校验函数
unsigned char ow_crc(unsigned char x)
{
    dowcrc=dscrc_table[dowcrc^x];
        return dowcrc;
}
/*
//读取单总线上的单个DS18B20的ROM,对于多个器件采用搜索ROM
void Read_Rom_Code(void)
{
         int n;

        if(!Init_DS18B20())
        {
        delay(20);
         Write_One_byte(0x33);
         for(n=0;n<8;n++)
         {
                 ROM[n]=Read_One_byte();
         }
        }
}
*/
//搜索单总线上的下一个器件,如果没有则返回假
unsigned char Next(void)
{
        unsigned char m=1;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char k=1;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discrepMaker=0;                //搜索定位到一个B20的标志位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nxt;
        int flag;
        nxt=FALSE;
        dowcrc=0;
        flag=Init_DS18B20();
        if(flag||doneFlag) //无器件,返回假值
        {
                 lastDiscrep=0;
                 return FALSE;
        }
        Write_One_byte(0xf0);
         do
        {
            x=0;
            if(Read_One_bit()==1) x=2;                                        //10 都为1
              delay(10);                                                                //01 都为0
            if(Read_One_bit()==1) x|=1;                                        //00 存在两个以上,第一位不相等
            delay(10);                                                                //11 没有器件
            if(x==3) break;
              else
                {
                     if(x>0) g=x>>1;                                                  //x=1或x=2
                     else
                        {                                                                          //x=0
                                   if(m<lastDiscrep) g=((ROM[n]&k)>0);
                                   else g=(m==lastDiscrep);
                                   if(g==0) discrepMaker=m;
                     }
                if(g==1) ROM[n]|=k;                //写1
                else ROM[n]&=~k;                        //写0
                Write_One_bit(g);
                        delay(10);
                m++;
                k=k<<1;                                   //k循环右移1位,
                if(k==0)
                {
                         ow_crc(ROM[n]);
                         n++;k++;
                }
        }
   }while(n<8);
    if(m<65||dowcrc) lastDiscrep=0;        //搜索未成功
    else
        {                                                        //搜索成功,置各个标志位,返回还有其他器件,
            lastDiscrep=discrepMaker;
                doneFlag=(lastDiscrep==0);        //完成置1
                nxt=TRUE;
     }
        return(nxt);
}
//复位当前ROM搜索状态并调用Next函数搜索单总线的第一个器件
unsigned char First(void)
{
        lastDiscrep=0;
        doneFlag=FALSE;
        return Next();
}
//复位单总线以确定是否存在任何器件,如果存在将其唤醒,然后调用First函数跟踪冲突位
//并返回Next函数,Next函数完成鉴别单总线上的每个器件唯一ROM代码的大部分工作
void Find_Devices(void)
{
        unsigned char m;
        if(!Init_DS18B20())
        {
            if(First())
                {
                    numROMs=0;
                          do{
                            for(m=0;m<8;m++)
                                {
                                    FoundROM[numROMs][m]=ROM[m];
                        }
                          numROMs++;
                                 }while(Next()&&(numROMs<4));                                   //两个B20
                }
        }
  }
//匹配单个DS18B20
unsigned char Send_Match_Rom(unsigned char DS_number)
{
        unsigned char i;
        if(Init_DS18B20())
        return FALSE;
//        delay(20);
        Write_One_byte(0x55);
        for(i=0;i<8;i++)
        {
            Write_One_byte(FoundROM[DS_number][i]);
        }
        return TRUE;
}
//读取温度
void Read_Temperature(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fu;
        float m;
        unsigned char temp_lsb=0;
        unsigned char temp_msb=0;
        unsigned int temp_value=0;
        int show,n;
        Init_DS18B20();     //初始化函数DS18B20
        Send_Match_Rom(number);//匹配ROM
//        Write_One_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Send_Match_Rom(number);//匹配ROM
//        Write_One_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_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emp_lsb=Read_One_byte();        //温度lsb
        temp_msb=Read_One_byte();        //温度msb
        temp_value=temp_msb;
        temp_value<<=8;                                 //左移8位
        temp_value=temp_value|temp_lsb;
        fu=temp_msb;
        fu=fu&0x08;
        if(fu!=0)                        //判断正负
           {temp_value=~temp_value+1;}
        m=temp_value*0.0625;                 //将十进制m向左移动4个小数点
        show=m;
        temperature[number][2]=show/10;//十位
    temperature[number][1]=show%10;//个位
        n=((m-show)*100+0.5);
        temperature[number][0]=n/10;//十分位
        }
//按钮扫描
void DS_Key_scan(void)
{
        EA=0;
        if(conk2==0)
        {
                if(button2==0) //按键1
                {
                     delay(1000);  //延迟9毫秒,消抖延迟
                        while(button2==0);
        //                TR1=0;ET1=0;TH1=0x3c;TL1=0xB0;
        //                TR1=1;ET1=1;
                         con=con+3;
                         if(con==9)
                         con=0;
                }
           }

        if(con!=0)         //按键2
        {
                if(con==3||con==6)
                {
                           if(button3==0)
                        {
                                delay(1000);  //消抖延迟
                                  while(button3==0);
                                  if(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0x0a)
                        {
                                    temperature[DS_key][10]=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
                                    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temperature[DS_key][9];
                                    temperature[DS_key][9]=temperature[DS_key][10];
                         }

                                TR0=1;ET0=1;
                //                TR1=0;ET1=0;TH1=0x3c;TL1=0xB0;
            //                TR1=1;ET1=1;
                                conk1++;
                                conk2++;
                                if(conk1==3)
                                   conk1=0;
                                if(conk2==4)
                                  {
                                    conk2=0;
                                         con=0;
                                    TR0=0;ET0=0;
                                        conk1=0;
                                   }
                        }
                 }
         }

        if(con!=0&&conk2!=0)                         //按键3
         {
                   if(con==3||con==6)
           {
                     if(button4==0)
                     {
                               delay(1000);                //消抖延迟
                                  while(button4==0);
                                   if(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10)
                                   {
                                   temperature[DS_key][10]=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
                                   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temperature[DS_key][9];
                                   temperature[DS_key][9]=temperature[DS_key][10];
                                   }
                  //        TR1=0;ET1=0;TH1=0x3c;TL1=0xB0;
              //        TR1=1;ET1=1;
                               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
                               if(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10)
                               {
                                           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0;
                                }
                               temperature[DS_key][9]=0x0a;
                        }
                 }
        }
        EA=1;
}
//DS18B20选择
void Key_scan(void)
{
        if(button1==0) //按键4
                   {
                        delay(1000);  //延迟9毫秒,消抖延迟
                        while(button1==0);

                                DS_key++;
                                if(DS_key==2)
                                DS_key=0;
                }
                DS_Key_scan();

}
//定时器0中断0.4秒
void time_int0(void) interrupt 1
{
        EA=0;TR0=0;TH0=0x3c;TL0=0xB0;TR0=1;
           cont0++;
           if(cont0==6)
        {
                cont0=0x00;
                temperature[DS_key][10]=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
                temperature[DS_key][con+conk1]=temperature[DS_key][9];
                temperature[DS_key][9]=temperature[DS_key][10];
        }
        ET0=1;
}
//定时器1中断
/*void time_int1(void) interrupt 3
{
        EA=0,TR1=0;TH1=0x3c;TL1=0xB0;TR1=1;
    cont1++;
           if(cont1==100)          //延迟5秒,5秒后恢复到显示18B20值
           {
                if(temperature[con+conk1]==0x0a)
                {
                        temperature[10]=temperature[con+conk1];
                        temperature[con+conk1]=temperature[9];
                        temperature[9]=temperature[10];
                }

            cont1=0x00;
                con=0;
                conk1=0;
                conk2=0;
                TR1=0;ET1=0;
                TR0=0;ET0=0;
         }

          ET1=1;
}
*/

//输出显示函数
void Show_Temp(void)
{
        int i,j,m,n;
        for(i=0;i<3;i++)
        {
                if(DS_key==0)
                {
                        j=con+i;
                        n=i;
                 }
                 else
                 {
                         j=i;
                        n=con+i;
                 }
                m=i+3;
                P2=tab[i];
                if(i==1)
                        P0=LED1[temperature[0][j]];

                else
                        P0=LED[temperature[0][j]];
                delay(150);

                P2=tab[m];
                if(m==4)
                        P0=LED1[temperature[1][n]];
                else
                        P0=LED[temperature[1][n]];

                delay(150);
        }
                P2=tab[7];
                P0=LED[DS_key+1];
                delay(150);
                  P2=0xff;
}

//比较函数
void Compare(void)
{
         unsigned int test1,high1,low1;
        unsigned int test2,high2,low2;
         test1=temperature[0][2]*100+temperature[0][1]*10+temperature[0][0];
        high1=temperature[0][5]*100+temperature[0][4]*10+temperature[0][3];
        low1=temperature[0][8]*100+temperature[0][7]*10+temperature[0][6];
        test2=temperature[1][2]*100+temperature[1][1]*10+temperature[1][0];
        high2=temperature[1][5]*100+temperature[1][4]*10+temperature[1][3];
        low2=temperature[1][8]*100+temperature[1][7]*10+temperature[1][6];
        P1_4=1;
        P1_5=1;
        P1_6=1;
        P1_7=1;

        if(test1>high1)
        {
                P1_7=0;
         }
         if(test2>high2)
        {
                P1_5=0;
         }

        if(test1<low1)
        {
                P1_6=0;
        }
         if(test2<low2)
        {
                P1_4=0;
        }
}

void main()
{
        //int num=0;
        TH0=0x3C;TL0=0xB0;                //50毫秒延迟
        TH1=0x3C;TL1=0xB0;                //50毫秒延迟
        TMOD=0x11;ET0=0;TR0=0;ET1=0;TR1=0;
        EA=0;
        Init_DS18B20();
//        Read_Rom_Code();
//        First();
        Find_Devices();
        while(1)
           {
                  Show_Temp();
                Read_Temperature(0);
//                delay(20);
                Show_Temp();
                Read_Temperature(1);
                Key_scan();
//                DS_Key_scan(0);
            Compare();

        }
}

网友A(2017-04-18):
这个是不是无线的呢

网友B(2017-11-03):
温度传感器接在同一个口会不会使程序复杂?

网友C(2017-12-21):
最近想做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好做,改变一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