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数据显示屏

楼主(2016-11-01):
/**************************************************************************************
* 名    称:
* 功    能:
* 参    数:
* 返 回 值: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send_command(unsigned int Cmd)
{
  CS=0;
  RS=0;
  num_out=Cmd;  RW=0;RW=1;
  CS=1;
}
/**************************************************************************************
* 名    称:
* 功    能:
* 参    数:
* 返 回 值: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RS=1;
  CS=0;  num_out=Data;  RW=0;RW=1;  CS=1;
}
/**************************************************************************************
* 名    称:
* 功    能:
* 参    数:
* 返 回 值: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send_data(uint num)
{
  RS=1;
  CS=0;  num_out=(num>>8);  RW=0;RW=1;  CS=1;
  CS=0;  num_out=num;  RW=0;RW=1;  CS=1;
}

/**************************************************************************************
* 名    称:
* 功    能:
* 参    数:
* 返 回 值: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int Cmd,unsigned int num)
{
  CS=0;
  Rd=1;
  RS=0;
  num_out=Cmd;   RW=0;RW=1;
  RS=1;
  num_out=num;  RW=0;RW=1;
  CS=1;
}

/**************************************************************************************
* 名    称:
* 功    能:
* 参    数:
* 返 回 值: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lcd_init(void)
{
        CS=1;        RW=1;         Rd=1;        RS=1;
        RST=0;         DelayNS( 1000 );RST=1;
        send_command(0x11);         DelayNS( 1500 );
                                                        // sleep out/power on(SLPOUT)
        send_command(0x20);                // display inversion off
        send_command(0x38);                // ID mode off (IDMOFF)
        send_command(0x13);                // Normal display mode on (Partial mode off)
                                                        // color mode Interface pixel format  (COLMOD)
        write_com(0x3A,0x05);        // 16-bit/pixel , 1-times data transfer
        write_com(0xC0,0x00);        // power control 1      (PWCTR1) , GVDD voltage set 4.65
        write_com(0xC1,0x05);DelayNS( 1500 );
                                                        // VCOMH voltage set 4.10V
        write_com(0xC5,0xc7);        //;c0h   VCOMH voltage set 4.175V
        write_com(0xC6,0x07);DelayNS( 1500 );
                                                        //;07       ;VCOMAC voltage set 4.8V ;
                                                        // Gamma voltage adjustalbe level
                                                        //Gamma + Polarity correction characteristics set
        send_command(0xE0);

        send_byte(0x21);
        send_byte(0x11);
        send_byte(0x21);
        send_byte(0x22);
        send_byte(0x22);
        send_byte(0x33);
        send_byte(0x03);

        write_com(0x36,0x10);        // MY=1; MX=0; MV=0; ML=0; RGB=0
        send_command(0x37);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00);                // display on
        send_command(0x29);
}
/**************************************************************************************
* 名    称:
* 功    能:
* 参    数:
* 返 回 值: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LCD_SetArea( uchar x0, uchar y0, uchar x1, uchar y1 )
{
        send_command(0x2A);
        send_byte(0x00);
        send_byte(x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x1);

        send_command(0x2B);
        send_byte(0x00);
        send_byte(y0);
        send_byte(0x00);
        send_byte(y1);
}
/**************************************************************************************
* 名    称:
* 功    能:
* 参    数:
* 返 回 值: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Set_ramaddr(uchar x,uchar y)
{
        send_command(0x2A);
        send_byte(0x00);
        send_byte(x);
        send_byte(0x00);
        send_byte(x);

        send_command(0x2B);
        send_byte(0x00);
        send_byte(y);
        send_byte(0x00);
        send_byte(y);
}
/**************************************************************************************
* 名    称: DispOneColor
* 功    能: 全屏显示某种颜色
* 参    数: Color   : 颜色值
* 返 回 值: 无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DispOneColor(uint Color)
{
    uchar i,j;
    LCD_SetArea(0,0,kuan-1,gao);
    send_command(0x2C);
    for(j=0;j<kuan;j++)
        for(i=0;i<gao;i++)
            send_data(Color);
}
/**************************************************************************************
* 名    称: DispClear
* 功    能: 清除显示屏的显示内容
* 参    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DispClear(void)
{
    DispOneColor(BLACK);
}
/**************************************************************************************
* 名    称: DrawSingleAscii
* 功    能: 在指定的位置单个字符
* 参    数: x           : x坐标
*                       y         : y坐标
*               LineColor : 字符的颜色
*           FillColor   : 字符背景颜色
* 返 回 值: 无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DrawSingleAscii(uint x, uint y, uchar *pAscii, uint LineColor,uint FillColor, uchar Mod)
{
    uchar i, j;
    uchar str;
    uint OffSet;

    OffSet = (*pAscii - 32)*16;
    for (i=0;i<16;i++)
    {
        str = *(AsciiLib + OffSet + i);
        for (j=0;j<8;j++)
        {
            Set_ramaddr(x+j,y+i);
                send_command(0x2C);
                        if ( str & (0x80>>j) )     //0x80>>j
            {
                send_data((uint)(LineColor&0xffff));
            }
            else
            {
                if (NORMAL == Mod)
                    send_data((uint)(FillColor&0xffff));
                else
                {
                    Set_ramaddr(x+j+1,y+i);
                    send_command(0x2C);
                }
            }
        }
    }
}
/**************************************************************************************
* 名    称: DrawSingleHz
* 功    能: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汉字
* 参    数: x           : x坐标
*                       y       : y坐标
*               LineColor : 汉字的颜色
*           FillColor   : 汉字背景颜色
* 返 回 值: 无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DrawSingleHz(uint x, uint y, uchar *pHz, uint LineColor,uint FillColor, uchar Mod)
{
uint j=0,i=0,k=0;
uint str,len;
//---------------------------统计是否在字库中出现
len=sizeof(HzLib)/sizeof(HzLib[0]);
for(j=0;j<sizeof(HzLib)/sizeof(HzLib[0]);j++)
    if((uchar)HzLib[j].Index[0]==pHz[0]&&(uchar)HzLib[j].Index[1]==pHz[1])break;
//--------------------------
    if(j<len)
    {
                for (i=0;i<HZ_column;i++)
        {
            str = (uchar)HzLib[j].Msk[i*2]<<8|(uchar)HzLib[j].Msk[i*2+1];

            for (k=0;k<HZ_column;k++)
            {
                Set_ramaddr(x+k,y+i);
                    send_command(0x2C);
                                if ( str & (0x8000>>k) )     //0x8000>>k
                {
                                        send_data((uint)(LineColor&0xffff));
                }
                else
                {
                    if (NORMAL == Mod)
                        send_data((uint)(FillColor&0xffff));
                    else
                    {
                        Set_ramaddr(x+k+1,y+i);
                        send_command(0x2C);
                    }
                }
            }
        }
    }
}

/**************************************************************************************
* 名    称: DrawString
* 功    能: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多个字符
* 参    数: x           : x坐标
*                       y         : y坐标
*               LineColor : 字符的颜色
*           FillColor   : 字符背景颜色
* 返 回 值: 无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DrawString(uint x, uint y, uchar *pStr, uint LineColor,uint FillColor, uchar Mod)
{

    while(1)
    {
        if (*pStr == 0)
        {
            return;
        }

        if (*pStr > 0x80)           //汉字
        {
            DrawSingleHz(x, y, pStr, LineColor, FillColor, Mod);
            x += HZ_column;
            pStr += 2;
        }
        else                        //英文字符
        {
            DrawSingleAscii(x, y, pStr, LineColor, FillColor, Mod);
            x += 8;
            pStr += 1;
        }
    }
}
/**************************************************************************************
* 名    称:
* 功    能:
* 参    数:
* 返 回 值: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DispNum(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short num)
{
    unsigned char str[5];

    str[0] = num/1000+0x30;
    str[1] = (num%1000)/100+0x30;
    str[2] = (num%1000)%100/10+0x30;
    str[3] = (num%1000)%100%10+0x30;
    str[4] = '\0';

    DrawString(x, y, str, RED, YELLOW, NORMAL);
}
/**************************************************************************************
* 名    称: DispSmallPic
* 功    能: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一张65K色的图片
* 参    数: str     : 图片数组名
* 返 回 值: 无
*
* 修改历史:
*   版本    日期     作者
*   ----------------------------------------------------
*   1.0
**************************************************************************************/
void DispSmallPic(uint x, uint y, uint w, uint h, const uchar *str)
{
    uint i,j,temp;
        LCD_SetArea(x,y,x+w-1,y+h-1);
        send_command(0x2C);
        for(i=0;i<w*h;i++)
        {   //send_data(*(unsigned short *)(&str[(j*w+i)*2]));       //高位在前
            temp=str[(j*w+i)*2+1]<<8;     //低位在前
            temp|=str[(j*w+i)*2];
            send_data(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