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桥和温敏电阻设计一个前置电路,说明温度和放大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6-11-01):
用热敏电阻,普通电阻和滑动变阻器搭建一个电桥,经过一个运算放大器,使其电压放大十倍,后续电路转换都不需要了,温度变换时调节当前温度使其达到电桥平衡,然后温度升高或降低打破电桥平衡,此时测出放大10倍后的电压,电路图和电阻阻值的选取

网友A:
不是已经给你了吗?你再要,说明你对我给你的电路没完全理解。注意:变换电路用一个运算放大器,还是2个运算放大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说你不理解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给你了吗?你再要,说明你对我给你的电路没完全理解。注意:变换电路用一个运算放大器,还是2个运 ...

是的啊,你那个电路我没理解,然后细节方面我看不懂,老师直接自己丢个具体课题,然后就用不着了

网友A:
你没有理解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电桥?为什么要用2个运放?为什么要将0~100度(假设)温度信号变换为0~5v电压信号,而不是放大10倍?等等,需要的是模电数电基础知识和项目经验,搞毕业设计,要去翻阅这方面的技术资料,而不是从本网站得到一个现成的答案,仅仅是一个程序,建议你去学习并搞懂。

网友A:
不过,前面刘海龙给的实例性价比很高,对于简易测温装置,有使用价值,你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理解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电桥?为什么要用2个运放?为什么要将0~100度(假设)温度信号变换为0~ ...

不是毕业设计,只是选修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理解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用电桥?为什么要用2个运放?为什么要将0~100度(假设)温度信号变换为0~ ...

我现在要分析的就是你说的,做分析报告,可是具体为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搞,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B:
做事要明确目的:否则就一头雾水。

网友B:
由于单片机只能认识数字,所以测量模拟量时必须变成数字才能让单片机识别,就才有AD。

网友B:
由于单片机上的AD只能识别0-5V(有其它范围的电压不影响本说明),所以对于一切模拟量的测量,都必须变成0-5V以内的电压,以供AD转换。

网友B:
测量温度,而温度的变化能引起电阻阻值变化,所以就变成测量电阻,测量的温度有范围(如0-60度),所以测量的电阻有范围限制。

网友B:
如果温度0-60度:对应电阻0到5K变化,好办,通上1mA的电流,就变成0-5V,就OK了。采到5V(10位AD=1023)说60度,采到0V说0度。

网友B:
如果温度0-60度:对应电阻2.5K-5K变化呢,也通上1mA的电流,就变成2.5-5V。采到5V(10位AD=1023)说60度,采到2.5V(AD=512)说0度。

网友B:
采到2.5V以下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电路的缺陷了!浪费了一半的资源,10位AD只用了9位,高位永远1(512-1023,2.5-5V)。

网友B:
实际的温敏电阻,比以上举例更啰嗦!
不必纠结于用不用桥,用不用放大器,解决的要点是:
1、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如:-20至+80度。
2、对应的电阻阻值范围是多少?如:98.26K至1.24K。

网友B:
3、现在应该纠结于:如何将98.26K至1.24K电阻变化转换成0-5V之间的电压变化。而且-20,+80度对应的电压,最好一个是0,一个是5V,这样最佳!

网友B:
如果-20度对应3V,+80度对应4V,那么0-3V,4-5V就用不上,测量的精度就小了5倍,这个设计就很差了。

网友B:
举一简单思维能想到的方案:
设想:给温敏电阻通一个51.53uA的电流[5V/(98.26K-1.24K)],则:-20,+80度对应的电压是:5063.9mV,63.9mV!虽然上限超过5V了!但是电路设计方案有了:

网友B:
   做一个51.53uA恒流源,通给温敏电阻得到5063.9mV-63.9mV,
   做一个63.9mV恒压源。
   用一个运放将上述两个电压相减[5063.9mV-63.9mV]-[63.9mV],就达成了: 将-20,+80度转换成5-0V的目的了。

网友B:
所以:你在看他人的电路时,一定要了解电路设计的宗旨。
1、必定先将电阻变化转成电压变化。
2、必定将一定范围内的电阻变化(即测量的温度范围)转成AD能识别的电压(有2.5V、3.3V、5V多种),并最大限度地利用AD电压范围(最高最低温度,对应AD的两个端电压。如0/5V)。

网友B:
电阻变化转成电压变化,不会那么巧,恰好0-5V,所以常常用放大器先将信号调节至适当的大小。
由于电阻下限值不可能为0,而电压的下限值却是0,所以要在信号中合成一个电压,去消除下限电阻固定剩余电压,使之为0。方法很多,常用电桥,运放做加减。

网友B:
说白一点:就是用“差放”解决问题。
“差”用于解决固定值不为0的问题:归位于0V;
“放”用于解决信号大小问题:达到5V。
这里的差放不要理解成简单的差动放大器,而是一个设计的整体。

网友B:
方法有多种,各有巧妙不同,但最终目的一样。例举是朴素的,巧妙不足,利于理解。

网友B:
不知道以上一说会不会给楼主看电路有所帮助?
提示一点:明确目的再看电路雾水就少多了,不会一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20度对应3V,+80度对应4V,那么0-3V,4-5V就用不上,测量的精度就小了5倍,这个设计就很差了。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应该没必要考虑这么多吧!!
直接电阻和热敏电阻分压,然后根据电阻和基准电压可以大概的得到热敏电阻的大小,此时测的热敏电阻是线性的;再根据y=kx+b就可以测量得到精准的热敏电阻的阻值,最后一步,电阻-温度转换
这样的话就硬件方面考虑的东西就非常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举一简单思维能想到的方案:
设想:给温敏电阻通一个51.53mA的电流[5V/(98.26K-1.24K)],则:-20,+80度对 ...

这里计算[5V/(98.26K-1.24K)]电流大小应该是0.05ma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应该没必要考虑这么多吧!!
直接电阻和热敏电阻分压,然后根据电阻和基准电压可以大 ...

不对。虽然软件能部分代替硬件,但只有将被测温度范围变换为0~Uref,才能得到最大分辨率。

网友A:
如果不用电桥,全部用软件变换,不但获取变换表格数据困难(工作量大,且不精确),而且远没有电桥简单可靠,电桥是绝大多数温测仪器采用的方法,是经过大量实践证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对。虽然软件能部分代替硬件,但只有将被测温度范围变换为0~Uref,才能得到最大分辨率。

就以98.26K至1.24K电阻变化转换成0-3.3V之间的电压为例,我用5v基准电压,1k高精电阻和热敏电阻分压,采集1k高精电阻的电压值,这里有一点是对AD的位数有要求,位数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以98.26K至1.24K电阻变化转换成0-3.3V之间的电压为例,我用5v基准电压,1k高精电阻和热敏电阻分压,采 ...

0-3.3V信号,5v基准电压,还有1.7v空间未利用。在AD位数同等条件下,那个分辨率高、精度高?
既然要变换成0-3.3V,为什么不变换成0-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3.3V信号,5v基准电压,还有1.7v空间未利用。在AD位数同等条件下,那个分辨率高、精度高?
既然要变换 ...

那么,你认为:如果是8位的ad,经过单片机运算,计算电阻。此时,将电阻转换为电压0-3.3或者0-5v,哪一个分辨率高、精度高?另一个如果是转换成0-3.3v,使用10位的ad和转换成0-5v使用8位的ad,此时又是哪一个的分辨率高、精度高?

网友D(2022-07-10):
我现在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