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人体感应灯电路中加入一个R C延时控制器?

楼主:
求解..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6-11-01):
不用加,调节模块上的可调电位器就可以调整延时的时间,另外一个电位器是调节感应距离灵敏度的。

网友B:
在OUT脚的100欧电阻后面并一个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C(2017-11-26):
图中红外控头SR501信号输出后,接4.7K电阻,再对地接一电容220UF后再驱动9013.

网友D(2019-01-02):
用NE555 的单稳态做延时

网友D:
这个模块上,好像本来就有延时的